[問題求助] Toshiba A100 不開機

楼主(2013-02-06):
各位大大
我有一台 Toshiba A100 現送電無法開啟,

無電池下,按下電源鍵,電池指示燈閃10下,停止,(附件2-1),每次都如此.
拆解後(附件3)
電源按鍵有3.42V(附件4-1)
經測量北橋,周圍&北橋上方電容有多顆短路(附件5-1)
獨顯正面有電容短路(附件6-1)
獨顯背面也有電容短路(附件7-1)

請問這是否代表 北橋 & 獨顯 都NG了..
還有其它測量點嗎?

Toshiba A100

Toshiba A100

電池指示燈閃10下

電池指示燈閃10下

電源按鍵有3.42V

電源按鍵有3.42V

電源按鍵有3.42V

電源按鍵有3.42V

獨顯正面有電容短路

獨顯正面有電容短路

獨顯背面也有電容短路

獨顯背面也有電容短路

楼主:
再查:
CPU後面的電容全部短路.
但拔下CPU後再量就沒短路了.
請問這樣正常嗎?

CPU後面的電容

CPU後面的電容

网友A:
這篇好像發錯地方囉~應該還沒修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篇好像發錯地方囉~應該還沒修復吧?

第一次使用,不知該怎麼移動...謝謝

网友:
蜂鳴器會叫不一定是短路
北橋和顯卡的阻值本來就比較低
這台有修過顯卡或南橋壞的
但遇到的狀況和你現在不同

請你先測量開機時各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這個看開機電流比較快一點

网友:
如果不會掉電,需看開機電流跑到哪較好判斷問題

网友:
看電流跳變,應該還不關北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