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討論]微電腦電子鍋拆解修理

楼主(2013-02-06):
範例:象印 NS-MXV18
規格1.8L 十人份微電腦電子鍋1000W,內鍋一個叫價1000還常缺貨
客戶送修必須附帶內鍋,不然可能是回收品

診狀: LCD有時間顯示,煮飯/保溫指示燈不亮,主加熱或保溫無電力消耗
下列拆解修理之見解或是疑問,有請前輩指導

拆卸: 倒置,鬆下四顆螺絲

側躺,兩支一字起逐步插入縫隙,撥開下蓋

兩支紅柱為主加熱管(15歐)
中心肚仔四線,較粗兩根電線猜測為溫度開關(0歐,與肚仔下壓無關),兩條細線為NTC(常溫約2K)

想移出PWA,花了一段時間才有概念
一字起將PWA兩端撬離卡板槽面板微觸開關座才能離位

兩手抓板晃動抽出PWA

俯視元件皆正常。各廠牌控制板接線大概都雷同
左兩條紅線為NTC感溫
單紅為FET輸出控制下鍋保溫
黑線為上鍋保溫
黃線為RELAY輸出供750W主加熱
藍線及棕線為AC IN

CR2450 3V鋰電池一顆90,想換新除非有點焊機?
PWA維修,先拔除白色跨線(電池電源)
問題1.紫色微觸開關與電子鍋外部面板按鈕無關,不知功能?

放大鏡側視,揪出三個嫌疑犯,ZRN下擋擊穿,電解內痣

背板也查出一顆爆開的電容,請教大概容值?

不知規格,暫時以雷同件焊接

亂換一通竟然開始工作,多唸阿彌陀佛還是有用~

開始測試,保溫功能恆溫在66度(室溫27度時)
準備主加熱測試,天主保佑溫度計不要烤熟

外加蝦仁炒飯配沙茶羊肉當做貢品

炊飯末聲階段 LCD會顯示10分倒數數字,
炊飯行程完畢:紅燈熄,跳保溫黃燈亮,內鍋溫度約130度

問題2. 標準時間正確,預約炊飯設定後,紅燈持續閃動,推算預約時間到達觀察約10分,並無加熱,
是否紅燈持續閃動尚未完成預約設定?

問題3. 發現這台不需內鍋壓重(空鍋)也可保溫或是炊飯加熱?(與它型需壓重有異)
問題4. 熱鍋由風扇散熱,約100度聽見一聲溫度SW歸復聲(可能來自肚仔),
      繼續降溫約50度聽見第二次較小聲溫度SW歸復聲,疑似保溫之溫度開關,檢查時未發覺在哪?
問題5. 拆檢並未發現常見之139~157度溫度保險絲 (終極保護)?
問題6. 內部並無隔熱棉(也無殘削痕跡),為何? 與緯度國度有關嗎?
問題7. 最重要,家電修理合理收費該多少? 快倒貼破產了~

网友A:
SW歸復聲就是DEG黑色那一顆,繼電器發出的聲音!
跟你阿媽那台虎牌電子鍋,接觸不良的那顆國際牌繼電器類似!
你不是在航空公司任職,怎麼也要接客戶的維修委託?

网友B:
空姐委託的啦~~~~~修好了就可以去她家吃晚飯n_034|

网友C:
POPCORN大:
  板子上的按鍵不是用日文寫著 RESET 嗎!!
  換了那幾個零件+拆機基本費 沒有1000元是不行的啦!! 供品另計!!

网友D:
一直覺得納悶,日本製電子鍋,熱水瓶為何沒裝電流保險絲,一旦插到220v的電,機板幾乎都炸黑了。

网友E:
黑金剛的鍋釜有比較重嗎? 那煮飯功率應該更大吧,我家的JCV-18才1000W而已。
我想問:幫空姐修,是吃晚飯還是吃炒飯~~~~

网友F:
CR2450 3V鋰電池一顆90,想換新除非有點焊機?

找電腦主機板上就有一個鋰電池的電池座......

鑽2個孔安裝上去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歸復聲就是DEG黑色那一顆,繼電器發出的聲音!
跟你阿媽那台虎牌電子鍋,接觸不良的那顆國際牌繼電器類似!

插頭拔下冷卻中,不是RELAY的聲音
我很缺,有錢的工作我都不會放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姐委託的啦~~~~~修好了就可以去她家吃晚飯

a大很捧場,這台如能完修就讓您親送試飯~
示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PCORN大:
  板子上的按鍵不是用日文寫著 RESET 嗎!!
  換了那幾個零件+拆機基本費 沒有1000元是不行的啦 ...

原來是reset喔! 我都以為我只有英文看不懂
阿嬤虎牌收200,這台年輕姊送修不能給她這麼算~
再x2~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覺得納悶,日本製電子鍋,熱水瓶為何沒裝電流保險絲,一旦插到220v的電,機板幾乎都炸黑了。 ...

12年虎牌有看過10A溫保
呵呵!
插錯電,大家都有機會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黑金剛的鍋釜有比較重嗎? 那煮飯功率應該更大吧,我家的JCV-18才1000W而已。
我想問:幫空姐修,是吃晚飯還 ...

JCV-18輩份很高真耐操
1.8L 1000W=主加熱+兩組保溫
午餐我吃炒飯,晚餐就讓您去鑑定 飯後記得幫忙測試一下:象牌空鍋可否直接操作加熱?
預約如何設定?甘恩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CR2450 3V鋰電池一顆90,想換新除非有點焊機?

找電腦主機板上就有一個鋰電池的電池座......

謝謝阿SIR分享經驗,讚啦!
有空來坐坐~

网友F:
引用 楼主:
JCV-18輩份很高真耐操
1.8L 1000W=主加熱+兩組保溫
午餐我吃炒飯,晚餐就讓您去鑑定 飯後記得幫忙測 ...

popcorn大...

象牌空鍋可否直接操作加熱?....這個沒試過........

預約如何設定?......

先按"預約"(水藍色).....再按"時","分"(有分...午前..午後)....再按"炊飯"......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popcorn大...

象牌空鍋可否直接操作加熱?....這個沒試過........

我知道虎牌空鍋不能操作,肚仔一定要壓重。機械鍋也是一樣。
這台預約設定時(紅燈閃),再按"炊飯~ 這台會發出BBBB四聲警告,變成亮紅燈直接炊飯
今天我試過:預約時紅燈閃等待30分鐘以後再按炊飯,就會進入預約炊飯且完成行程。
可能我偷懶,那顆SMD亂換的結果

网友F:
引用 楼主:
象牌空鍋不能操作,肚仔一定要壓重。機械鍋也是一樣。
這台預約設定時(紅燈閃),再按"炊飯~ 這台會發出BB ...

popcorn大....這樣操作沒錯啊!!!....

(這台預約設定時(紅燈閃),再按"炊飯~ 這台會發出BBBB四聲警告,變成亮紅燈直接炊飯)
您沒設定時間差...直接按"預約"..再按"炊飯"....四聲警告.....等於是直接炊飯(時間到)
時間差...必須多於1個鐘頭以上......所設定的時間是指.....煮熟的時間....
因為大約需要1個鐘頭左右才能煮熟(視白米數量....時間有差異)

网友E:
popcorn大大:
說明書請笑納,但檔案超過2MB怎麼辦?

楼主:
引用 网友E:
popcorn大大:
說明書請笑納,但檔案超過2MB怎麼辦?

可否將預約那一頁另存新頁~

网友:
引用 网友E:
popcorn大大:
說明書請笑納,但檔案超過2MB怎麼辦?

用WinRAR分片壓縮再上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popcorn大....這樣操作沒錯啊!!!....

(這台預約設定時(紅燈閃),再按"炊飯~ 這台會發出BBBB四聲警告,變 ...

我可能將時間設定差都小於1HRS
感謝阿SIR,明天試看看預約

网友:
分割好了,請參考。

1.39 MB, 下載次數: 283

781.57 KB, 下載次數: 295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黑金剛的鍋釜有比較重嗎? 那煮飯功率應該更大吧,我家的JCV-18才1000W而已。
我想問:幫空姐修,是吃晚飯還 ...

我猜是吃鮑魚龍蝦炒飯外加牡蠣濃湯...含稅..

网友:
鮑魚龍蝦炒飯外加牡蠣濃湯...含稅

哈哈哈哈~~~這意義深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popcorn大....這樣操作沒錯啊!!!....

(這台預約設定時(紅燈閃),再按"炊飯~ 這台會發出BBBB四聲警告,變 ...

阿SIR厲害喔! 我都忘了感謝您
看了說明書,預約時差,炊飯一小時,稀飯75分鐘以上
100.-完修,一樓還有問題懸著????

网友G:
強!!
把電子鍋切開來解說.(倒數第3張圖)
而且還能煮!!厲害!!

网友F:
引用 楼主:
阿SIR厲害喔! 我都忘了感謝您
看了說明書,預約時差,炊飯一小時,稀飯75分鐘以上
100.-完修, ...

p大.....麥安奶貢!!!....我會拍謝啦!!!....

100.-完修.......這台年輕姊送修不能給她這麼算???.......少算一個0嗎???....

不是完修了嗎???....還有哪些問題懸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強!!
把電子鍋切開來解說.(倒數第3張圖)
而且還能煮!!厲害!!  ...

人客要橫切縱切都可以,客戶至上唷

楼主:
引用 网友F:
p大.....麥安奶貢!!!....我會拍謝啦!!!....

100.-完修.......這台年輕姊送修不能給她這麼算???...... ...

剛開始在社區收修,便宜算,打知名度呀
喔九點!要上工囉~ 中午12點下班

网友H:
我前2天才修過同廠牌另一機型 NY-MYF18

煮飯一直持續加熱致螢幕顯示H-02

本以為跟板上另一篇實例一樣是2極體燒了http://bbs.pigoo.com/thread-37228-1-1.html

拆開後發現很軟...

肚仔底部積垢 導致溫度感應不良

清一清就恢復正常了

機版的部分倒是與樓主一樣

不過少了水銀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前2天才修過同廠牌另一機型 NY-MYF18

煮飯一直持續加熱致螢幕顯示H-02

謝謝TS大的經驗分享,收~
沒修過NY-MYF18 ,不知肚仔需要內鍋壓重才能啟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