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安德成電解水機流感問題

楼主(2013-02-06):
cremaker  您好
看到您的發文,瞬間覺得我的電解水機有希望了,二年前就因為這個問題,維修過一次了,沒想到現在又發現同樣的問題,有點給它賭爛,難到機器的設計就是二年一到,就要回場一次送修嗎?後來按照您的發文查看家中的電解水機,竟然跟您po的文一樣,雖然型號不同,所有位置、型式皆同,就大膽一試。

流速為0

流速為0

流速為 0

流速為 0
2013-02-06  2013-02-06  2013-02-06  2013-02-06  2013-02-06  2013-02-06
最後請問一下該零件有可買的地方嗎?費用大概多少?謝謝

网友:
我家的電解水機(安德成EMT5176)也有類似狀況,在前兩年已送修過一次,前兩天開機後水流量會從0.7至1.9之間亂跳。
請問你家的是否一樣,最後流量就變成0了

楼主:
是的,剛開始流水量還有電解數都會亂跳,到最終流水量變0後,就都什麼都不動了

网友:
昨天索性按照cremaker網頁教學把它(電解水機)給拆了,流感的部分用剪刀測試是有磁性,另外也把電解槽拆下來酸洗了一夜,重新組裝測試電解數還是不穩定(1.6-2.2)。(不好意思因為剛加入論壇,所以還在熟悉如何上傳照片)
另外你家的電解水機查出故障原因了嗎?是否修好了?

楼主:
看樣子這個事件屬於常態問題,我也是二年前維修過一次,現在又復發了,如果想要繼續使用,又不花大錢的話,我覺得應該要好好研究解決方案,目前還未修好...沒有零件可以測

楼主:
隔了好久,終於有空再拆我家的電解機玩玩(呵...其實是我家的電表剛壞,一直沒空去買),結果發現一件事,用電錶量測IC的紅黑線和白黑線均無電壓顯示,而且米字輪的二端,有一端吸力強,另一端吸力弱,這是正常的現象嗎,麻煩知道的人幫忙解答一下,好嗎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