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購買多片公版的,記得要都拿出來測一下
火..

楼主(2013-02-06):
最近站上大量團購的電視公板,有購買多片的,記得要都拿出來測一下,在下買了兩片,有一片可正常更新,有一片沒反應,都是用同一個韌體來源、同一支隨身碟、同一組按鍵板、同一個電源~

网友:
在下遇到電容上方有洞的...

請問狼大,您測試時是只有接上公板電源與USB或是全部的線都接?

网友:
糟... 還沒有面板可以接起來玩看看的說...
中永和有人可以幫忙牛測看看??

网友:
我只大略檢查了一下

本來預計過年期間要組起來的...

网友:
請大家儘快測試,有故障貼上來,讓我知道故障的片數有多少?

网友:
我也想知道手邊沒剛好的液晶屏要怎麼測?

楼主:
沒有液晶屏的可以先測試韌體更新功能,原始的公板裡面都沒有程式,接上osd按鍵都只顯示紅燈,無法啟動,插入含有韌體的usb隨身碟後,隨身碟讀寫燈會亮個兩次後開始閃,閃完後換osd電源燈的綠燈/紅燈交互閃,交互閃完後隨身碟讀寫燈會再亮以及閃爍一次(實行資料比對),以後若是插入含有韌體的隨身碟後,會先進行比對,相同則不更新,不同才會更新

更新只要有電源、隨身碟、韌體(解壓縮後把.bin檔放入隨身碟根目錄)、osd按鍵板(可以只接指示燈部分)就可以了

在下購入的有一片準備更新時就不會動

网友:
不妙
買來都沒時間用

网友:
我測試過2片多是OK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有液晶屏的可以先測試韌體更新功能,原始的公板裡面都沒有程式,接上osd按鍵都只顯示紅燈,無法啟動,插 ...

狼大有一種狀況是更新不會動 是兩種更新得程式都一樣的狀況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狼大有一種狀況是更新不會動 是兩種更新得程式都一樣的狀況下

先拔下12V電源頭,插入燒好程序的USB再送電,正常時應可完成下載.

网友C:
我有一片也是同樣的測試環境.一開始也是無反應
後來換了一個驅動程式又好了
只是按鍵部份好像怪怪的.驅動不同位置好像也不一樣
目前沒電視訊號可測.接電腦2片都顯示無訊號.不知是什麼問題

网友:
我......我......我......全拆了努力測試吧!!!

网友:
剛剛先做簡易測試,還好看起來燈都會閃爍(讀寫中)~~~

网友:
會員這片公板的會員應該都是要改電視或改螢幕才對吧!把舊螢幕拿來改試呀!

网友:
我只測了搖控器,有碼跑出來,應該沒壞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片也是同樣的測試環境.一開始也是無反應
後來換了一個驅動程式又好了
只是按鍵部份好像怪怪的.驅動不 ...

自制開關位置配置圖測試如下與原程序中EXCEL檔配置相同)
V59电视板按键定义表
电视板CN7        定义
5V        接收头电源
IR        接收头信号
GND        地
K0        MENU菜单
RED        红灯
GRN        绿灯
GND        地
K1        CH+
K2        CH-
K3        PC/AV切换
K4        VOL-
K5        VOL+
K6        开关
K7        空
請注意其中MENU開關位置與之前前輩上傳圖片的不同.
上述按鍵測試,已經手工接板測試無誤.

网友D:
請問依港都狼仔大大的意思,是不是先隨便下載個此公板的bin檔放進USB碟裡,看看公板燈號的顯示是否同他所說,那應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狼大有一種狀況是更新不會動 是兩種更新得程式都一樣的狀況下

我是換了也不會動,正常的即使你插入同樣的韌體,它會讀取&比對,有問題的則一動也不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依港都狼仔大大的意思,是不是先隨便下載個此公板的bin檔放進USB碟裡,看看公板燈號的顯示是否同他所說 ...

這樣可以測試公板更新韌體的機制是否正常,其他則要實際連接面板測試顯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制開關位置配置圖測試如下與原程序中EXCEL檔配置相同)
V59电视板按键定义表
电视板CN7        定义

K0經自己的測試是POWER ON/FF

网友B:
意思是說按鍵位置定義目前至少有兩種,視下載不同程序而有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說按鍵位置定義目前至少有兩種,視下載不同程序而有不同.

應該是 我 測試了22.17.21.5 14.1 等尺寸面板 是有2種不同 可能要自己跳線更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 我 測試了22.17.21.5 14.1 等尺寸面板 是有2種不同 可能要自己跳線更改 ...

謝謝.還是要自己測試過後,才知此板特性及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說按鍵位置定義目前至少有兩種,視下載不同程序而有不同.

韌體有分5KEY與7KEY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韌體有分5KEY與7KEY版本

我是測試7key(17",19")的結果.

网友E:
到現在還沒試...
家裡12V變壓器輸出的電流(500mA)不曉得夠不夠大?
如果不夠大能不能用輸出電壓14V 2A的變壓器接上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到現在還沒試...
家裡12V變壓器輸出的電流(500mA)不曉得夠不夠大?
如果不夠大能不能用輸出電壓14V 2A的變 ...

如果要點4個燈管是有些勉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先拔下12V電源頭,插入燒好程序的USB再送電,正常時應可完成下載.

哈!!!您也有買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哈!!!您也有買喔?

是的.這麼熱門產品也是要買來試試,順便看看除了應用在一般液晶維修替換外,還可應用在其他工業控制產品上的替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這麼熱門產品也是要買來試試,順便看看除了應用在一般液晶維修替換外,還可應用在其他工業控制產品上 ...

哈!!!
是阿

只是其他工業控制上,假如螢幕解析不是標準,就得請廠商幫忙改韌體...這就得看之後廠商配合能力怎樣!!
至於這種團購,就不確定賣家能不能應付"廣大"使用者遇到的問題囉
=======
新年快樂

网友:
我也試過在17" AUO M170EN06
5KEY 的機行上
K0是POWER ON/FF 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現在還沒試...
家裡12V變壓器輸出的電流(500mA)不曉得夠不夠大?
如果不夠大能不能用輸出電壓14V 2A的變 ...

單純不要點燈只試韌體是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是的.這麼熱門產品也是要買來試試,順便看看除了應用在一般液晶維修替換外,還可應用在其他工業控制產品上 ...

請問一下是用於怎樣的工業控制產品呀?

网友E:
感謝ciko大跟狼大的回答
看來只試軔體是可用12V 500mA的接上去用??
用14V的怕電壓太高把板子打壞..
先問清楚再做比較保險..

网友:
引用 网友G:
請問一下是用於怎樣的工業控制產品呀?

理想上我是想是否能適用於其他工控產品的屏幕替換上,如許多工控產品使用了較小尺寸屏幕或 一些儀器上也有使用傳統CRT等等,都可列入考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謝ciko大跟狼大的回答
看來只試軔體是可用12V 500mA的接上去用??
用14V的怕電壓太高把板子打壞..

一般公板高壓板的輸入電壓,都有一定範圍的輸入電壓,14V原則上是OK的.至於電視公板的輸入電壓也是還好,因其輸入端採用了開關式電源做5V轉換.唯一要留意的是屏幕供電(12V型)可能偏高.

网友B:
有些工業屏使用的屏線並非LVDS格式,這一部分還請前輩們提供指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些工業屏使用的屏線並非LVDS格式,這一部分還請前輩們提供指導.

基本上除了RSDS 沒辦法外 少部分的TTL應該也能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除了RSDS 沒辦法外 少部分的TTL應該也能改

感謝P大指導,請問此公板也可應用在TTL介面?還是要另選用其他具TTL介面的公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P大指導,請問此公板也可應用在TTL介面?還是要另選用其他具TTL介面的公板? ...

買專用的屏線可以對應程序就可以

网友:
報告,試過了兩片都OK,當然電解電容有洞的已經換過才試,換下的電容量過容值是401uF.(標示470)

网友:
咦!都沒有人用這一片電視公板改過大面板嗎?

网友:
沒有大面板可以試.....

网友D:
搭配公板使用之7 key按鍵板

翻到一片按鍵/IR接收板,不知能不能用,有大大可以提供用在這片公板的按鍵/遙控接受器電路嗎? 感謝~~~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翻到一片按鍵/IR接收板,不知能不能用,有大大可以提供用在這片公板的按鍵/遙控接受器電路嗎? 感謝~~~{:1_1 ...

g大好,此片按鍵板看似A/D轉換式的按鍵輸入方式,應無法接入此電視功板.(一般公板的按鍵輸入方式,多為按鍵輸入端直接接地方式,即按鍵並無如您圖中所示,以電阻串聯連接)

网友:
請問用在這片公板的按鍵/接收器電路在哪裡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翻到一片按鍵/IR接收板,不知能不能用,有大大可以提供用在這片公板的按鍵/遙控接受器電路嗎? 感謝~~~{:1_1 ...

這是分壓型按鍵電路(每個按鍵對應的電阻不同,產生不同分壓)
須把各電阻拆下,獨立從每一按鍵牽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