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LPL LM201U05搭配TSUMV59XU組裝

楼主(2013-02-07):
手上有一片LG PHILIPS的LM201U05已閒置多時,這次團購的TSUMV59XU公板剛好有LM201U04 1600*1200的程序可使用,於是購買來搭配,試圖將其復活

面板型號

這塊面板的定義圖,使用的是反向雙8bit FIX-30插針,針腳排序反轉,電源與接地線排列也不同

公板附上的標準雙8bit FIX-30插針屏線的定義圖,與目標面板的接線完全不同,屏線勢必要修改

另外要注意,雙8bit表示像素資料分為odd(奇數像素)與even(偶數像素),有的面板會以first(與odd相同)及second(與even相同),例如這片LM201U05就是以first與second來標示,8bit會有四組資料線(0/1/2/3),一組時脈線(CLK),然後分為+(positive/plus)與-(negative/minus),不要搞混了

公板所附標準雙8bit FIX-30插針屏線,對照上圖找出各線代表意義

使用刀片輕輕挑開固定卡榫,就可以抽出其細小的導體,不要太過用力避免卡榫斷裂或變形

依照上面接線圖改裝後,就完成反向雙8bit FIX-30屏線了,然後在下方卡榫處貼上膠帶避免鬆脫(不要覆蓋到導體及前端插入連接器的部分)

拿出隨身碟,把LM201U04的程序更新進入TSUMV59XU公板上

此面板因為使用20V輸入電壓,公板無法提供,所以先採用可調電源方式獨立供應20V給面板VCC接腳,確認接線沒問題後,通電上機,輸入信號,面板已可正常顯像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A:
狼大
左邊算來第3個塑膠卡榫(紅色線)是不是不小心斷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狼大
左邊算來第3個塑膠卡榫(紅色線)是不是不小心斷掉了

第一組 DATA對應RXO?
第二組 DATA對應RXE?
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組 DATA對應RXO?
第二組 DATA對應RXE?
對嗎?

FIRST = ODD
SECOND = EVEN

网友C:
大大,公板沒有提供20v電壓
這要怎麼處理? 另外買個110轉20v的adapter 外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公板沒有提供20v電壓
這要怎麼處理? 另外買個110轉20v的adapter 外接嗎?

使用升壓DC-DC電路用12V轉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