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歌林kolin KLT-4265電視畫面跳動維修實例

楼主(2013-02-07):
歌林kolin KLT-4265電視畫面跳動維修實例

故障狀況:電視畫面上下跳動~~冷機啟動後影像、聲音正常,但是畫面跳動嚴重,熱機10分鐘後久久跳動一次~~
(SORRY~~急著拆機修理忘了拍照)

型號

拆機照

電源板電容更新為日系後,電視畫面恢復正常,我猜是電源供應不穩定造成的。

背板補銲

OSD按鍵板~~SW阻值量測正常後清潔上油保養~~(奇異之處只有一顆藍光待機LED燈,而沒有開機指示燈)

聲音功率放大板

主機板

視訊盒~~數位+類比~~將老舊SMD型鋁殼電解電容(不要再叫它為固態電容了),全數更新為一般型電解電容(日系)
-->提昇影像訊號穩定性。

T-CON板~~GAMMA IC i7868A可用AS15-F代替~~

20燈高壓板左右各一片
MASTER

SLAVE

完修測試

网友:
解說得很詳細

网友:
圖文並茂,非常棒的說明

网友:
換電容,工程真浩大,有耐心.

网友:
不知道鋁殼電容大大是怎樣跟換??
WET大這電源供應器您沒有用示波器看一下嗎?
這內傷~~外觀看不出~電錶也看不出!
電容全換工程浩大~厲害!等燈管NG吧...

网友:
歌林大都只有待機燈.無開機燈號.

网友:
看到換下那堆電容
已防萬一,這樣做也對

网友A:
白色膠 大大黏上去的?   那是什麼東西?  拆POWER常看到,不太像熱熔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膠 大大黏上去的?   那是什麼東西?  拆POWER常看到,不太像熱熔膠...

白色膠-->矽力康-->防止零件震動位移,減少異音及錫裂等異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色膠-->矽力康-->防止零件震動位移,減少異音及錫裂等異常。

了解!  我自己是都用熱溶膠代替.... 因為不知道那是什麼,現在了解了.
謝謝.

网友:
想請問一下箭頭所指的膠帶,正確的名稱叫什麼??? 謝謝

网友:
大大..請問要如何分辯這種貼片式的鋁殼電容和固態電容?
有些鋁殼電容沒做防爆紋QQn_154|

网友:
很詳得細解說,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