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M2N-MX開機後自動關機

楼主(2013-02-07):
ASUS M2N-MX主機板, 開機沒多久即自動關機, 現在是一開機後兩秒左右自動關機

1.換POWER, 無效
2.換記憶體, 無效
3.不插 CPU, 主機板可以開機, 表示沒有短路吧

所以根據猜測, 可能是CPU的問題, 於是上網買了同款的CPU,
結果果然是CPU有問題

我想請問一下,  cpu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測試他的狀況呢??這種cpu壞掉的機率有多少呢?
要如何判定cpu有沒有問題?或如何判斷是cpu造成的問題呢?

网友:
m2n-mx 供電未完整或橋空焊也會造成開機後掉電

网友:
CPU這個問題應該無解
我目前是猜想,P4的CPU使用年限差不多到了,因為手邊就遇過兩顆
而且還不是噴火龍,一顆是P4 2.0 ㄧ顆是賽揚 2.6
故障情況也是要開不開的,不然就是開了當機,但是沒到斷電,主機板設計的關係?

775的這個就不知了,但是有一定使用年限可能出錯機率也會大增,因為導線侵蝕?
這麼說來,製程越新的可能死更快?

CPU這個怪問題的,我有一塊在使用的目前還是無解,版子應該是ASUS P5L-MX
原本把CPU供電的電容全部換掉,裝上E6320在使用
後來是一上電就斷電,經查是不插4PIN 12V就不會斷電,看來是VCORE問題
結果我後來換上C 336,竟然開機了  傻眼

网友:
印象中am2 cpu掛掉是這情況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