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助焊劑~建議或挑選

楼主(2013-02-07):
因為最近開始學習焊"橘子IC"...有一次更換失敗~~決定開始買工具@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YU3v_w7x7o
http://www.youtube.com/watch?NR= ... FY&feature=fvwp
看到以上兩篇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0212207930
這助焊劑是怎樣挑選~有沒有助焊劑用差很多?

另外要採用刀型~馬蹄形~還是原本尖形烙鐵頭?
謝謝各位講解

网友A:
助焊劑不只價錢差很多,而且品質也差很多,有些只能意會而不能言傳,品質的差異尤其是在越細的針腳或B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助焊劑不只價錢差很多,而且品質也差很多,有些只能意會而不能言傳,品質的差異尤其是在越細的針腳或BGA。 ...

不知道WISH有無推薦或是建議??單純建議參考用~因為第一次入門,當然希望有較好的C/P值?
預計使用對象是"橘子IC"
貴跟便宜~好不好用!以上都是各為先進的分享@
PS:個人工具與手法也只是領悟跟經驗!並無法說明助焊劑好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WISH有無推薦或是建議??單純建議參考用~因為第一次入門,當然希望有較好的C/P值?
預計使用對象是"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2233872991
例如對付AS15這個就很好用了。

网友:
關於烙鐵頭只能說不同的形狀有不同的用途。

形狀不對就不好加工。

不過,如果限定我只能有一把烙鐵頭,那我會選刀頭。

但我為自已準備有五、六種,但不是只有烙鐵頭,而是手柄五、六支。

网友:
烙鐵頭形狀用慣就好 注意重點是溫控和沾錫性

网友:
我不知失敗多少次了.也嘗試了多種方式.....
但自從使用BGA植珠錫膏.替代一般焊油.並找到其訣竅!
不但時間縮短.且100%完修!
工具則是見仁見智.習慣就好.
(個人習慣熱風槍為主.烙鐵為輔)

网友:
你可以試試液體松香助焊劑,比免洗助焊劑好用很多,
可以活化焊錫,拖焊時更加順暢,焊好後使用牙刷沾香蕉水
清洗板子,再用吹風機稍微烘乾,你會看見焊過的引腳
每根都是亮晶晶.

楼主:
感謝以上各位大大告知~
小弟會在研究??
但想請教各位大大是拿廢主機版~把它拆下再把它補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