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上次提問的音響改AUX IN

楼主(2013-02-07):
原PO在這邊,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523598
沒想到文章不能回應,只好再發一封,
如何設定文章不要關閉??
上次pengchln說1,2,6,7如果對應到我要拉出3.5音源線,
一般音源接頭都是三個端點,
那不就要1,6接一點,2,7接一點,8接一點?

另外9,10要跨接一根電阻。

网友:
其是你把 CD-IN, 接一組雙刀雙選擇的開關, 不就最簡單了.

楼主:
CD-IN??可是沒看到CD-IN接腳

我還是傾向於按CD鈕切換...

附上定義圖

js8280aat-41.pdf (389.81 KB)

js8280aat-40.pdf (191.25 KB)

js8280aat-39.pdf (541.6 KB)

js8280aat-06.pdf (29.29 KB)

js8280aat-03.pdf (49 KB)

网友A:
不行這樣接,如這樣接就短路了
1.如要接3.5音源線 1  6 為左右聲道正極 2 7 任選一條即可
2.  8  是主機共同的地不用管它
3.為何要分四條L R  +  及  L R - 是為盡量不受干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這樣接,如這樣接就短路了
1.如要接3.5音源線 1  6 為左右聲道正極 2 7 任選一條即可
2.  8  是主機共 ...

抱歉!
請原諒我不太明白,
3.5mm的接頭,
三個端點,應該如何接才正確?
一般左右聲道各一條,地線一條
1,6各接一聲道,地線要接什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
請原諒我不太明白,
3.5mm的接頭,

三個端點的接法
一個接L  1或6 選ㄧ
一個接R  1或6 選ㄧ
地線        2或7選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個端點的接法
一個接L  1或6 選ㄧ
一個接R  1或6 選ㄧ

謝謝指點,我再試試看...
成功我再回報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指點,我再試試看...
成功我再回報

對不起我看錯了請修改如下
1pin 請接三個端點的R正極
2pin 請接三個端點的L正極
6或7pin 請選其中一pin接三個端點的共同接地

网友:
請參考連結:   GOOGLE 關鍵字 TOYOTA CDC PINOUT
www.softservice.com.pl/corolla/avc/

汽車音響主機與換片機CDC通訊(TX+/-),OK後才確定CDC存在。才會將R-CH  /L-CH (+ / -)通道打開!?
(不同於其他,使用電阻將信號拉高或拉低..代表CDC存在)才可將聲音信號(R/L)輸入音響主機. 成就AUX -IN功能.

所以要DIY 可能不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