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行車紀錄器車用電源轉接器干擾廣播

楼主(2013-02-07):
因為車裡的行車紀錄器車用電源轉接器干擾廣播,就上網找有沒有相同的案例,但是沒找到電源轉接器是一樣的
有人是改裝電源轉換器,有人是將行車紀錄器拆開安裝鋁箔紙。
如何測試到底是行車紀錄器還是電源轉換器會干擾廣播

以下是我做過的測試
1.行車紀錄器錄影中將轉換器拔出點菸器,行車紀錄器這邊的小圓接頭未拔出,廣播就恢復正常
2.行車紀錄器錄影中將轉換器未拔出點菸器,行車紀錄器這邊的小圓接頭拔出,廣播就恢復正常
3.轉換器已拆開,以下是它的照片
正面
背面

网友:
俺看過, 隧道裡某些電台會干擾, 出了隧道有好了. 確認過, 是供電的那個 12V -> 5V 的東西引起的. 但是那一定不是原廠的轉換器, 因為 TOMTOM 的原廠轉換器送給了俺, 車主買了一個很小的, 萬用型 5V @ 2A, 供應IPHONE 或 NOKIA 都可以充電的.
http://www.powersync.com.cn/car/PI-2A.html

原廠的供電器被拆了不過沒時間改機, 車主也不介意, 所以沒研究過原因

网友:
郎大之前有po過

行車紀錄器車用電源轉接器干擾改善對策
http://bbs.pigoo.com/thread-24625-1-1.html

网友A:
在正電線上串一個電感可以改善,或是找車用音響電源濾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正電線上串一個電感可以改善,或是找車用音響電源濾波器

版主, 請問一下, 一般省電燈泡輸出燈管的那顆像變壓器的大大顆的電感可以勝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正電線上串一個電感可以改善,或是找車用音響電源濾波器

1.請問是在正面電路板上標示L2的位置安裝就可以嗎,如果L2安裝電感,在L2位置電路板背面有標示0的電阻需要移除嗎?
2.電腦電源供應器或省電燈泡內有適合的電感嗎,因為有一些壞掉的電腦電源供應器或省電燈泡可以拆零件?

网友:
也有可能是行車記錄器的供電電路....

車用轉換供應器應該沒那麼弱...

网友:
1.  L2位置標示0的電阻要移除    C8 加個陶瓷電容103(0.01uF)~104(0.1uF) 不限是否SMD  有就好
2.  壞掉的電腦電源供應器  有磁芯的電感只要體積合適拿了就上  (5VSB 輸出端上有)
3.  L2位置前空置的電容  同(1.)C8加個陶瓷電容103(0.01uF)~104(0.1uF) 不限是否SMD  有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 請問一下, 一般省電燈泡輸出燈管的那顆像變壓器的大大顆的電感可以勝任嗎. ...

注意感值與電流承受力,這兩者滿足就可以

网友:
將輸出端N-黑線焊起,並延長改焊至輸入端V- 端 試試.(單點接地)

楼主:
看了各位版友的建議,決定依照SIMON1016的建議修改
修改後的零件圖如下,實際在車子上測試,廣播已不會出現干擾,感謝各位的協助。

電感來源

行車紀錄器

网友C:
恭喜了....辛苦了!!  好大一個!!

一般來說  , 兩個電感這般靠近, 電感磁場會相互干擾
大概是因為L2磁場 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了....辛苦了!!  好大一個!!

一般來說  , 兩個電感這般靠近, 電感磁場會相互干擾

謝謝SIMON1016提供的修改零件的規格,電感零件焊接時比較難,沒有專業測量儀器無法得知是否會互相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