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ante AWRT-600N 無線IP分享器收訊的問題

楼主(2013-02-07):
以下是某位會員給我的短消息︰

wish大大~
Asante AWRT-600N無線IP分享器這台是用隱藏式天線,不過我這邊收訊都不怎麼理想,我想加裝有實體天線,不過這台沒有接頭。
請問這種要怎樣改機呢?

您有改過類似的嗎~

把隨便一個頭剪掉,然後頭重壓就可以嗎?

增益天線
這款: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138315052#auc

在這裡我再說重申一次,短消息是用來聯絡事情,而不是拿來問我技術問題,技術問題請在論壇上討論,請大家配合!

我不知道所謂不理想是什麼情形,如果是地形導致收訊不良,那就算外接天線也不見得有用的。
我家是透天厝,我在一樓裝了一台AWRT-600N,不用說我在一樓是沒問題,在二樓就發生某個地方訊號很強,某個角落訊號就較弱,但是還能使用就是了,但是在三樓訊號就較差了,甚至某個角落是收的到訊號,但是無法上網。

改天線應該會有轉接的套件,不過我沒有這種東西就是了。

网友:
啊~這是我問的~真是抱歉~

來自首一下

我自己想想好了,應該是可以改sma的頭來轉接,鑽一個孔~

過年後這支才有得買,到時候買到貨再看看~

真是麻煩wish大大了~sorry~

我住家這邊是工業區~外頭路上是高壓電線(對面車道)
可能這樣子受影響吧~

网友:
電腦端的收訊無線網卡接收也要夠強啊
像我買了一個usb無線網卡 TOTOLINK N150UA
這款標榜的是天線可以拆掉
不過我個人實際使用的結果,還是乖乖裝上好了

网友A:
不管有無天線 !!  (有天線的話是比較有改善)

我實際的經驗發現機台擺放的位置 !!

還有接收端的位置很重要 !!

而且距離越遠越明顯 !!

且受天侯的影響也很大 !!

訊號強度可以 91% ~ 55% 之落差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有無天線 !!  (有天線的話是比較有改善)

我實際的經驗發現機台擺放的位置 !!

+1
我買了10dbi的線,發現改善有限,給您參考.

网友:
小弟我是用傻多AU-4622  Realtek RTL8191SU
訊號&接收不差算強...價錢不貴(底座還有強磁強化固定)
周圍頻道打架也有差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