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73P偏光膜是用幾度?

楼主(2013-02-07):
網友門大家好:
有誰告知173P偏光膜是用幾度?

一般偏光膜的角度:內90 外0,
這台也是這個規格嗎?小弟沒有偏光膜可測試,可以麻煩告知一下?

网友:
這一台是已經8年的機器
它的設計完全沒有考量到散熱
是完全密封的
已經烤了8年把內膜烤壞了
建議您還是別拆了
面板玻璃軟排也烤得差不多脆掉了
說不定裝回去影像就有了缺陷
diy自己玩玩還好
如果是客人的機器弄壞了還要賠
這是薄型面板無法用一般17吋面板替代
而且還找不到面板可以賠咧.
建議3思後行

楼主:
感謝您的告知,您說的對,小弟有點想自我挑戰看看,目前已經拆解成功了,僅對偏光膜的部份還不足夠認識,而這台朋友不要了,就當我的維修玩具,望網友們,能夠幫助我挑戰成功,目前一直在思考如何下手處理,請問有誰能夠協助我完成此任務。

故障:原因發霉,目前拆解後還是可使用,是沒問

173P-1

173P-1

楼主:
徵求一位換偏光膜高手
小弟想徵求一位換偏光膜高手幫忙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徵求一位換偏光膜高手
小弟想徵求一位換偏光膜高手幫忙處理

上網拍(找找)可能會(商家)會幫你換喔
價錢 可以買一台(中古)影幕
自己練練手是可以 找人維修 (索費不貲)呀

楼主:
嘻..............我想找人幫協助練練手,怕自己弄不好^_^

网友:
引用 楼主:
嘻..............我想找人幫協助練練手,怕自己弄不好^_^

練練手 不要怕壞
成不成都是賺到經驗 至少我是這樣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