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種類] 華碩 all in one ET1602 一體成型觸控電腦 背光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13-02-07):
(图片)

网友A:
背景~~很壯觀(高手<---)@不知道大大這是用什麼軟體編輯??很清楚~
謝謝您

网友:
最後一張圖的背景確實很壯觀.

您這樣若還算新手我該怎麼辦

恭喜完修.希望有空多貼文照顧真正的新手

网友:
對!有拆就有機會
就算沒修好也賺到經驗。

网友B:
這背景稱新手…版大客氣程度破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景~~很壯觀(高手

我是把照片用PhotoImpact加上文字敘述跟重點標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背景稱新手…版大客氣程度破表!!!!

維修方面我還很菜,只是經營電腦門市較久而以,貨物多是正常的,
當初也是不喜歡被人說電腦店只會"換"零件,而不會"修",所以跟著大家一起學習^^

网友:
背景真壯觀

圖文並茂好文章

网友C:
大大, 針對變壓器比較法,這我可以請問一下
你是量變壓器輸出電壓  還是變壓器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 針對變壓器比較法,這我可以請問一下
你是量變壓器輸出電壓  還是變壓器的阻值? ...

我是量阻值,小弟手上沒有可以量高壓的電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量阻值,小弟手上沒有可以量高壓的電表。

恩恩! 因為我也沒看過高壓電錶,想說問你看看,以為你有特殊工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恩! 因為我也沒看過高壓電錶,想說問你看看,以為你有特殊工具...哈哈

您可以參考這篇W大測的電流: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CCFL
電壓是一個參考,如果完修後可以測試一下管電流,是否真的完修有沒有微漏電,
電流是否合乎標準就很清楚了,間接也可以判斷是否有無"小故障"但"還不到保護的程度",
應該是可以大大減少二修的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可以參考這篇W大測的電流: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CCFL

1.基本上指針式三用電表ACV的交流頻率響應,可達數MHz(針對正旋波,可自行測試便知),在燈管啟動後電壓一般為700-800V而言,是有可能還可量到的.此時電表內阻為20k/V x 1000V=20M歐姆,應只會造成較小的量測誤差(負載效應),即此量測數據極具參考.(若探棒串入20M電阻,則可擴充量測電壓至滿刻度2000V)
2.至於交流電流量測,為避免斷線串聯量測,造成不便,可使用延長線方式,並在其中加入CT,以測電壓方式獲取(並驗證頻響是否可達成)
上述說明中第1項電表內阻引用了錯誤檔位(應為ACV檔,而非DCV檔),並請參考底下修正說明.

网友:
以上電表交流內阻應修正為9k/V x 1000V =9M歐姆,若待測電壓為800V,則流入電表電流為9mA,此時高壓板恐已造成過載保護.加入擴充電阻81M(衰減10倍),則流入電表電流為0.9mA,或許還可量到此AC高壓.

网友:
專業級的維修,厲害

网友:
去買一隻高壓探棒...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