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HP P1102W 剛過保就故障![已搞定]

楼主(2013-02-07):
剛買這台無線雷射印表機還真嘔,因為買了沒多久就大降價.......

現在才用一年過沒多內就故障,無線一直無法連線列印,

查看無線 AP 還真想把它給砸了,訊號超級不穩定...........

打電話給 HP 客服,接電話的客服人員竟然是對岸的,超難溝通,實在是雞同鴨講..........XD

諸位看官,請幫忙看看這是怎地回事?

网友A:
你是用私有ip,然後又把ip遮起來
請問是要怎幫你判斷呢

楼主:
少放了一張圖,

主要原因是訊號斷斷續續,無法鎖定,而且連線速率都只有 2 ,

ip是 由 ap 的 dhcp 固定配發給 p1102w,

連不上的原因一個可能是無法鎖定訊號,另一個可能是速率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私有ip,然後又把ip遮起來
請問是要怎幫你判斷呢

感謝您的回覆,已把它搞定了,安全設定跑掉了,重新測試就ok了.......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已把它搞定了,安全設定跑掉了,重新測試就ok了.......xd

哈!!!原來也是烏龍問題~
搞定就好

但.......設定通常不會自己跑掉
是不是有其它人動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原來也是烏龍問題~
搞定就好

會動設定人就知道那兩個人,把他抓來拷打一番就招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少放了一張圖,

主要原因是訊號斷斷續續,無法鎖定,而且連線速率都只有 2 ,

DIR-635 Bx, 俺在半年前搞過一次, 也用過你的這個方法, 以為解決, 但是還是很不穩定, 莫名其妙的連不上, 但訊號還好, 送修都解決不了最後退了

不知道615會不會有一樣的問題. 是不是這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R-635 Bx, 俺在半年前搞過一次, 也用過你的這個方法, 以為解決, 但是還是很不穩定, 莫名其妙的連不上,  ...

我這台615已經用了好幾年了,有線還好,無線部份大都是NB在用,別人送修的NB和自已的用而已,
最近才新增無線印表機,才開始出現問題,

設定會跑掉除了人為因素之外,不知停電會不會影響?

网友C:
所以說是AP設定問題跟印表機機無關嗎??
無線印表機我還沒玩過但有線的到是買了不少台
先問一下無線印表機的架構日後有個底
請問一般的無線AP就可以拿來架無線印表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說是AP設定問題跟印表機機無關嗎??
無線印表機我還沒玩過但有線的到是買了不少台
先問一下無線印表機的 ...

ap的無線設定當然和印表機有關,否則會無法連線

當然可以,兩者都以相同的通訊協定做溝通,就可以 talk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台615已經用了好幾年了,有線還好,無線部份大都是NB在用,別人送修的NB和自已的用而已,
最近才新增 ...

我有兩台615穩定使用數年了,也有用幾台EDIMAX的。
IP分享器建議用DLINK比EDIMAX更好,雖然很多人也不屑DLINK。
設定會跑掉是有可能的,因為不能排除新手駭客練功。
停電造成問題?除非剛好改設定後正好在儲存設定值時斷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說是AP設定問題跟印表機機無關嗎??
無線印表機我還沒玩過但有線的到是買了不少台
先問一下無線印表機的 ...

無線AP就是拿來架無線印表機的。
你的印表機如果只有USB槽,插在電腦上開分享也可以當無線印表機。
如果印表機有網路線槽,插到無線IP分享器或AP上也就是無線印表機
(因為是其他電腦透過無線傳輸資料的)
印表機有無線功能(WIFI)又有無線IP分享器或AP就可以做成正統的無線印表機啦。
如果IP分享器沒有無線功能,花幾百元買個便宜的IP分享器(例如DIR-600L也行)接到你現有的IP分享器後面設定妥當也可以讓你原本的IP分享器升級成為無線的。
有些印表機有藍牙功能,如果你的電腦有藍牙,則不需透過無線網路去列印,
但那又是網路方面之外的設定了。

网友:
之前遇過設定會跑是因為外部電供不穩導致

网友C:
事乎有點複雜
感謝提供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事乎有點複雜
感謝提供資訊

其實 L君的說明是有多個方案可以選擇,你可搭自已目前的網路環境,

視需求去選擇合意的方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