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SIM美腿魔法師修理請教

楼主(2013-02-07):
OS-8000  這台林志玲代言過
1. 揉捏和震動雙按摩
2. 多種按摩功能
3. 四對強力揉捏片
4. 反射壓力觸點設計

診狀:開關ON 沒指示不過電。

卸下左壁板16PCS螺絲,控制盒在右

熱熔膠的拔痕,前人不能完修

內部有兩顆馬達:
這張是下馬達(震動)120歐:外供30 VDC電流0.2A馬達不運轉。外接500W調速器供壓,僅聞激磁聲速斷電。
不知怎麼判定AC/DC馬達?怎麼判定這顆是好是壞?
上馬達(揉捏)41歐,外供30 VDC電流1A運轉

AC 4A保險絲炸毀,線圈下方兩顆TO-92晶體皆短路
移除晶體,面板恢復控制及指示
控制板忘了拍照,兩顆晶體編號一樣: 查無,請教規格?
SanRex
T3C6F
JAPAN J4D

P.S. 二手OS-8000,Y拍好出手~

网友A:
如果是串激電動機,為交直流兩用,如果馬達不動,要看是不是機械卡死還是電樞/磁場線圈問題

网友B:
FYR TMG3C60F-Sanrex-datasheet-7265510.pdf (542.17 KB, 下載次數: 1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串激電動機,為交直流兩用,如果馬達不動,要看是不是機械卡死還是電樞/磁場線圈問題 ...

下馬達橡皮盤用手撥動很緊,請狼大參熱熔膠相片左邊(上下兩片白膠板)
很緊主要是下板為支點,用手轉動馬達橡皮盤讓上板搖動(震動來源)
使用檢查鏡檢查這顆馬達無標示,也看不到碳刷。有點懷疑它是感應馬達~
明天想隨便用一顆TRAIC先供給震動馬達
如果可行,再冒險供給有問題的揉捏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FYR

duncan查資料真是高手,感恩!
原來耐600V3A
明天用800V12A給它試

网友C:
要找漂亮的小姐來試~
否則就算修好.還是會故障!

网友:
我比較像鈴姐n_043|

网友D:
原來機器是給象腿弄壞的。

网友E:
您就到府服務麻~~~直接人工按摩~~~

SPA就是你服務新項目......如果太忙老大願意去代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找漂亮的小姐來試~
否則就算修好.還是會故障!

老刺,我的功力太淺,怕是修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就到府服務麻~~~直接人工按摩~~~

SPA就是你服務新項目......如果太忙老大願意去代班 ...

家電診所不做外燴
外賣就請A大出征~

网友F:
引用 楼主:
duncan查資料真是高手,感恩!
原來耐600V3A
明天用800V12A給它試

POPCORN大:
   先把故障排除否則再大的元件也受不了!!
   震動馬達不都是偏心輪+旋轉馬達嗎?
   祝 早日完修!!
   馬達沒有碳刷應該是 AC馬達或是 DC 無刷馬達,這應該不難判斷吧!!
   耗電 35W 意思是 0.3A 電流 不可能會 炸元件,應該是 馬達卡住過載一久過熱才短路的!!

楼主:
肖想美腿只好掀開裙子
真像是旋翼機駕駛座構造,中間揉捏主馬達好像就是駕駛操縱桿

撥開馬達上塑膠護蓋,才看的到碳刷

換上右下一對BT136,G閘上游來自 IS02及IS03不知是啥功用? 編號:
TIP560G

振動馬達外供30 VDC,電流0.1A。上板測試OK。剩下揉捏馬達問題待解決

電源供應器設定30VDC/限流4A,揉捏馬達未潤滑前測試
結果:馬達及機構運轉,電壓下掉/電流2 ~ 2.6A擺動。原因是?

揉捏馬達所驅動各機構潤滑:運轉順暢後,電壓30vdc/電流呈1.5~1.7A擺動
如果本產品功率標示35w正確,這馬達30v運轉就消耗45w?

揉捏馬達上板測試,馬達有嗯聲不轉,不是燒110V/4A保險絲就是燒TRAIC
燒剩最後一顆TRIAC要更加小心測試
揉捏馬達傳動機構有光偶回授信號至主板,馬達不轉也不能硬ㄠ~

控制板拆除揉捏馬達接頭,馬達直接外供30VDC運轉
控制板馬達接頭另外接100W燈泡
主機110V正常通電,由面板選擇:揉捏
觀察燈泡點亮情況可分為:點滅、恆亮、不亮三個行程,各行程時序成FUZZY亂數(OSIM MCU)
燈泡電壓100 VDC(漣波17VAC)

不知原廠這顆馬達運作電流下,小弟粗判馬達故障,拆下(有前人曾經分解過痕跡)
白線這顆長方標示75度,不知是自恢復保險絲還是熔斷保險絲?

大約24片電極,僅一個小熔弧。各極片間隙已被碳刷粉填充,軸承、碳刷良好。
未清除碳粉前,各相鄰兩極阻抗皆為8歐

清除碳粉後,各相鄰兩極阻抗仍為8歐。但發現各極阻抗有排列性:
1-2=8歐
1-3=11歐
1-4=14歐
1-5=17歐
1-6=21歐
1-7=17歐,其餘成遞減,周期片組又遞增.....重覆~
沒遇過這種線圈排列方式,頭都昏了沒繼續完整測量
這是什麼式線圈? 有無網址或是PDF給小弟指導怎麼測量這種線圈~

極片磨順、拋光、清潔、組合... 固定磁鐵些微粉末清除。定子/轉子內外徑測量OK~
無負載下,馬達單件供30 VDC測試,同樣與有負載下電流成1.5~1.7擺動
手握運轉中馬達,可感覺運轉不順(類似偏心運轉,似有摩擦感覺)
不知下一步該如何進行? 請先進指引方向,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F:
POPCORN大:
   先把故障排除否則再大的元件也受不了!!
   震動馬達不都是偏心輪+旋轉馬達嗎?

MAYDAY!MAYDAY~ 請求火力支援:
TRAIC MOSFET..... 一堆品項,還在腦海裡~

网友G:
引用 楼主:
肖想美腿只好掀開裙子
真像是旋翼機駕駛座構造,中間揉捏主馬達好像就是駕駛操縱桿

popcorn大...

IS02及IS03..這兩顆看起來很像....光電耦和器(類似MOC3021)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CHILD/MOC3021M.html

請您參考第6頁....線路圖..看起來跟您的板子....好像有點接近(我不確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MAYDAY!MAYDAY~ 請求火力支援:
TRAIC MOSFET..... 一堆品項,還在腦海裡~

POPCORN大:
   新年好!! 光偶合DIAC 應該不會壞!! 一般來說應該只有 TRIAC 出問題,回收場電燈調光器用的就是 TRIAC!!  MOSFET 用在哪裡? 到我的賣場看看吧!!

培林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popcorn大...

IS02及IS03..這兩顆看起來很像....光電耦和器(類似MOC3021)

阿SIR,
很好的參考資料,這圖看來很相近,
我這控制板TRAIC與負載馬達之間有串接橋整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POPCORN大:
   新年好!! 光偶合DIAC 應該不會壞!! 一般來說應該只有 TRIAC 出問題,回收場電燈調光器用的 ...

呵呵!阿乾師 MOSFET 賣那麼便宜,工錢都不夠,真是做功德
等我閒一點時,再挑一些備料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antjeffms23&p=0

功率標示35W,但電路板上110VAC標示FUSE為4A,可能產品功率標示錯誤
軸承間隙沒問題,下一步我打算檢查軸承支座及 IOD (內部外物損傷) 干擾

此機電路板測試燈泡OK,如果馬達內找不到缺點改正下:
在主板供100VDC給馬達不能轉動(激磁聲)前提下
如何修改電路將TRAIC 輸出變成30VDC給馬達慢速運轉? 請前輩指導~

网友H:
爆米花爆的爆米花,是否像爆米花,好不好吃? ...
大過年的怎麼跟eson一樣,只是你在抱美腿,eson則像在土堆.

阿乾大,爆米花若要向你買parts,請他先送五包爆米花,不要乖乖喔,不好吃的話,就別賣他了 ...

無變壓器的電路.

Transformerless Power Supplies 設計原理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00954A.pdf

Transformerless Power Supplies:
12V 100mA
http://electroschematics.com/3752/transformer-less-power-supply/

Transformerless Power Supplies:
30V 1A
http://electroschematics.com/5499/transformerless-power-supply/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爆米花爆的爆米花,是否像爆米花,好不好吃? ...
大過年的怎麼跟eson一樣,只是你在抱美腿,eson則像 ...

scottwang大:
   新春行大運!! 我會謹遵您的交代,下次匯款就以爆米花代替好了!!
   他抱美腿也是言不由衷,新年好好的大睡24小時放著不睡,是被美女打鴨子上架啦!!
    你的無變壓器的資料真是寶貴啊!!一定要收藏!!
    看到這裡我看就用一個調光電路先應急一下好了!!把電阻改一下,讓他最高輸出30V...

网友H:
引用 网友F:
scottwang大:
   新春行大運!! 我會謹遵您的交代,下次匯款就以爆米花代替好了!!
   他抱美腿也是言不由衷 ...

只要電流夠的話,用Triac是很方便.

                     .. .. ..MI?+???+M...
......................ND+?IM+?????????+M......................................
................... .M+?+?N+++?M?. ..MI+N.......................................
                    .M+M..N++D...MMMM .8$.
             ..  .. .MM.8MZI,....MMMM ..Z:..
        . ...M:~~:M ..M.MMMN.  ..ZMMM8::~:NN...
........ ..DM~::~~~:8:~~::=DD,....$:~~~~~:~~D ..................................
..........~=M:~~M+=::~~~~~~~~~===~~7::M?~~:M..................................
..........M==7~:~M$:~~~~~~~~+:~~::~~::~~M~$:~:..................................
        ....+NM~:~~~~~~~~~~~~~~~~~~~~~~~I:~~~:, .
.............+~~:+:~~~~~~~~~~~~~~:~~~~~8~~~~~:..................................
            .M~:~~~~~~~~~~~~~~~~:~~:N=~~~~~~~M..
            ..M~=~:~~~~~~~~:==8~:~~:~~~~~~:=7.
................$D~=========N:~::~=?:::~===M ...................................
        .. 8=====I~..+ZZ=...=8MMN:~~~~M+++,.
        ..8=.. . .....  . . N==::~~~:M+++?..  .
..........==~................7=~:MMMM$?+8.......................................
......  ,$NN+................M=:~~~:=8+M. ......................................
      ....   ., .          . M=~~~:MO+M.
.............  ..............M~:~~M??M. ......................................
                             D::MM??7.
............................=~:~:I?+7...........................................
                         ...N~~:M+?M .
                          .M~~:7+?N..
..........................M~~:,N??N.............................................
....................... .M:~~~M++?.......... .. . .. ...........................
                       .~:~~~:I??D.  .    .,MN?+++ZM=..
                     ...N~=N??MM.     ..=ZMI??????+O,. .
                     ..7:~~::M?N~M.       ....N+??????+N..
                     ..M~~~::Z+D:M.       .   .M????$MNM..
                     .=?~~~~~???M7...         .M??+D~~~.
                     .M:~::~II+=N+~. .      ..M+MO+$~~~:Z
            . . .$MMMMM~~::7MI+7+?M...  . ...D?+ID+?N$?8.. .....
            ...:+~~~~+M~~~~~II+???+M...  .NN+?O???IIZM:$++OM..
..............~7~~:~:+M~~~:::II+???+INMMNZ7II?I?IZNMM=~:~~+???+M ...............
..............MM~:?M+?M:~~~~~DI???+???+??????????N~~~~~~:M?????+M...............
            ..N++?+M=??$~:OMMM7I+M???+8:~???????OZ+DDI8M+???????M..
...............M?+IIII+M~~~~~:7IIO?????$7::Z????+++MM????????+I??.............
............,M$+++++$MM7=~~~~~NIIIM::M??+7N+???????+???+??II7M+???+7M.........
        . .M+?+?????????M~~~~~~MII~~~~N????+8MZ?II7IIII?OMN+??+++???+M....
..........O???????+???M:=N~:~~~=MIZ=~?????????+?+++????????+:~:??+??M.. ......
        .N?+???++D+??+:~==$~~:~::MIM~=?+???????????+?????????Z::~~M+???M
        .M????$:~+????8:~~~M~~~:~~O8IIDN???????M+??+??+??????+M:::I????M.
        .M???++7MMM8+??+Z77IM~~~~~~~MIMMI?????OM+++M+:~~:+M+???+=+?+??+M.
        .=+?+8~~~~~~~O+???IIIN:~~~MMMMMIIIII++??+O~~~~~~~~~~O+?M++????M.
        ..M+~~~~~~~:~::7????IIIM~~~~~~::MIIIIII?~~~~~~:~~:~:~~+??????$..
         ..8::~~~~~~~~~$?????III7N~:~~~~:~OMIIIM====~~~~~~~~~~M?IIIIM...
. .,:~~~~~~::M::~~~~~~~=???????III?M8:~~~~~~~DNM==============MII7M~~~~~~~:,.. .
.,~~~~~~~~~~~~~~D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NOZZZOMODNNMMMMMMMMD7~~~~~~~~~~~~~,.
      . . ..  ... ....,,,,:::::::~~~~~~~~~~~~~:::::::,,,,,.... ..    .    .  .
                                                                 GlassGiant.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只要電流夠的話,用Triac是很方便.

scottwang大:
   這看不懂ㄟ!!

网友H:
引用 网友F:
scottwang大:
   這看不懂ㄟ!!

那是一隻可愛的蛇,轉成ASCII ART後就變成好大一隻,解析度也變差了.

http://pigandrabbit.com/my-christmas-wish-this-year/snake-3/

楼主:
引用 网友H:
爆米花爆的爆米花,是否像爆米花,好不好吃? ...
大過年的怎麼跟eson一樣,只是你在抱美腿,eson則像 ...

ESON都完高檔的
小弟才疏學淺只能小搞搞
謝謝老王,好資料!先收下

楼主:
]
引用 网友F:
   看到這裡我看就用一個調光電路先應急一下好了!!把電阻改一下,讓他最高輸出30V......

今天又拆卸馬達檢查:
馬達24組碳刷對點線圈阻抗,出現不平衡

面板選擇I II  III 三種強度,不是不起動就是燒 4A保險絲

PCA測試其它馬達,運作正常,PCA OK

這顆故障馬達還是可以在外供25~30 VDC純直流下運作

為了保留面板操作功能,在這類TRAIC驅動方式
TRAIC  線路經樓下 CIKO老師阿乾師指導,已修正

1. 嘗試並聯 100U/200V 電容在橋整,馬達扭一下停止,數秒後燒4A FUSE
2.1 單獨提高R34由100歐變成500歐
2.2 單獨提高R35由100歐變成500歐
2.3 單獨提高R33由47歐變成200歐
以上,橋整輸出100V脈動直流並沒改變

請教如何修改:將輸出變成30 VDC純直流給馬達?
PS IS02很像..光電耦和器(類似MOC3021 ),感謝阿SIR提供連結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53867/FAIRCHILD/MOC3021M.html 第六頁圖二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是一隻可愛的蛇,轉成ASCII ART後就變成好大一隻,解析度也變差了.

http://pigandrabbit.com/my-christ ...

scottwang 大:
   難怪有一點樣子!!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拆卸馬達檢查:
馬達24組碳刷對點線圈阻抗,出現不平衡

popcorn大:
  等等!! 以前的調速電路好像都是用在"感應馬達"!!我沒有經驗用在"碳刷馬達" 我印象上 現在的 吸塵器的馬達是"碳刷馬達"所以要用"吸塵器"的調速電路才行!! (我猜想!!)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拆卸馬達檢查:
馬達24組碳刷對點線圈阻抗,出現不平衡

http://www.bristolwatch.com/ele/triacs2.htm
PHOTODIAC 有同步的功能,你換過這東西了嗎?
使用外接電壓可以正常驅動,使用原來電路會燒保險絲!! 這樣應該就是可能是"原來電路板"出問題!! 我記得有的MCU為了控制AC 穩定他會用60HZ同步取出信號!! 比如說 聖誕燈就有這個功能,他利用一個5~20M的電阻送進MCU當作60HZ的信號,這樣就可以穩定控制,檢查看看你的電路裡面有沒有 110輸入接一個高電阻5M以上到 MCU...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拆卸馬達檢查:
馬達24組碳刷對點線圈阻抗,出現不平衡

1.P大好,您在25"的手繪線路似乎有些錯誤,只有MOC3021的Pin4輸出才能控制此TRIAC輸出功率(電壓),圖上的G腳與T2腳位連線需要修正.請參考下列連結中的圖7.(您應只是繪錯,但改R34應是無效的,MOC在此的功用為零點觸發及當後級TRIAC的推動功能)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CHILD/MOC3021M.html
2.若原線路為由CPU控制(至MOC3021的Pin2),則只需改變其PWM的工作周期,就可改變其輸出強弱.

网友J:
馬達故障
這是直流馬達
看有沒有辦法找到電機的重新纏繞線圈

這樣大的馬達應該有250w

楼主:
引用 网友F:
popcorn大:
  等等!! 以前的調速電路好像都是用在"感應馬達"!!我沒有經驗用在"碳刷馬達" 我印象上 現在的 ...

調速器用在電風抽風機等感應馬達,掛的快~
調速器我只敢用在碳刷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www.bristolwatch.com/ele/triacs2.htm
PHOTODIAC 有同步的功能,你換過這東西了嗎?
使用外接電壓 ...

PHOTODIAC 還第一次聽到,謝謝分享!
零件太小,整個相關組件都拆出來檢查
MEGAOHM,報告!沒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1.P大好,您在25"的手繪線路似乎有些錯誤,只有MOC3021的Pin4輸出才能控制此TRIAC輸出功率(電壓),圖上的G腳 ...

光耦Pin4是輸出 to TRIAC T1腳,我也覺得很奇怪!
查過TRAIC DATA接腳還自以為沒畫錯,犯了人因工程-自以為是(樓上手畫電路圖以修正,QQ~)
光耦零點觸發~ 今天整組拆出來測試

I /II/ III 光耦pin2輸入波形都差不多,切換後波形我看不出差異,好像周期上有差異
示波器年紀大,要體諒!

換故障零件我會一點,去改變其PWM的工作周期,呵呵!這麼高深的學問,我一定學不會
剛查到560G光耦,不會用也看不懂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toshiba/2293.pdf

阿乾師建議調光器降壓方式,請老師指導:
類似調光器TRAIC(固定30V OUT) T2 與橋整間加一個RELAY NORMAL OPEN 開關(利用故障板空間裝入)
RELAY(12VDC)線圈由:面板I /II/ III 之LED上電壓各經二極體觸發NPN晶體供給
這樣就可由面板控制啟動30VDC給馬達, 這樣可行否?
1A 電流,濾波電容一定要用到4700U嗎?

楼主:
引用 网友J:
馬達故障
這是直流馬達
看有沒有辦法找到電機的重新纏繞線圈

MA安安
我是閒閒在社區修家電,半服務性質~
這顆轉子線圈徑6長20公分,纏線圈大概價位在多少?
現在的工資太貴,我怕人客不認帳
美腿魔法師出廠約6~7年之間,如果能買到同款殺肉馬達,應該也是選擇之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光耦Pin4是輸出 to TRIAC G腳
我也覺得很奇怪!查過TRAIC DATA接腳沒畫錯,G與T1腳位這樣接,我也是第一次 ...

popcorn 大:
  建議不要改電路,而是要把對的元件換上去!! PHOTO-DIAC 觸發 TRIAC 動作!! 你畫的圖G 腳不對,因為G腳無法過大電流!!
假如真的要改電路:  調光降壓OK!! 速度調整 應該可以使用 不同電阻改變RC來時間來改變輸出電壓 這樣就可以調速!!

网友J:
引用 楼主:
MA安安
我是閒閒在社區修家電,半服務性質~
這顆轉子線圈徑6長20公分,纏線圈大概價位在多少?

也不知多少,太久沒做維修
維修最重要不是把東西修好
最重要是要跟客戶溝通
貴便宜無定論
早期我也幫忙修一些大型進口機器
開價很高客戶也要修
因為找不到可維修的--------工廠損失更大
修好客戶還是很高興

网友K:
都看不到我想看的圖片
電路板請透光特寫正面一下,元件拍一下(多拍幾張)
碳刷馬達的碳刷也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popcorn 大:
  建議不要改電路,而是要把對的元件換上去!! PHOTO-DIAC 觸發 TRIAC 動作!! 你畫的圖G 腳不 ...

阿乾師也是本站達人,呵呵!我糊塗畫錯了,樓上G閘已修正
確認控制板OK,是馬達線圈受損,想修改30VDC是為遷就讓這顆馬達在低壓運轉
調光器電路應用在這塊板子,裝用空間及面板功能需要搭配
因為美腿按摩運作上還有震動對零件上傷害要考慮~

网友L:
引用 网友F:
popcorn 大:
  建議不要改電路,而是要把對的元件換上去!! PHOTO-DIAC 觸發 TRIAC 動作!! 你畫的圖G 腳不 ...

是不是應該叫做PHOTO-TRIAC ; 小TRIAC驅動大的TRAIC.
或是光耦合的TRIAC驅動器; 不同於光耦合電晶體.
建議先確定此元件之好壞...
若馬達負載改接100W燈泡,觀察輸出功率是否正常,可調變.
看不到手繪電路圖.

网友F:
引用 楼主:
阿乾師也是本站達人,呵呵!我糊塗畫錯了,樓上G閘已修正
確認控制板OK,是馬達線圈受損,想修改30VDC是為 ...

POPCORN大:
   您提到重點了!! 應該把馬達問題解決才是啊!!要不然問題會一值發生!! 馬達特性不易掌握更何況已經受損!! 眼淚擦一擦 請人重繞線圈吧!! 畢竟這才是根本!!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也不知多少,太久沒做維修
維修最重要不是把東西修好
最重要是要跟客戶溝通

MAX,我們的經驗很類似
高價或獨門裝備故障,再多的銀子也要撩下去
我接觸多屬於航空地面裝備
小件帶回家修,大件的加班留下來修,
不過這不是我的專業與職責,我只是有興趣義務幫忙
客戶溝通是我所要學習,因為我總站在替人家省錢的方法去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應該叫做PHOTO-TRIAC ; 小TRIAC驅動大的TRAIC.
或是光耦合的TRIAC驅動器; 不同於光耦合電晶體.

感謝老黃參與
手繪電路圖在25樓

楼主:
引用 网友F:
POPCORN大:
   您提到重點了!! 應該把馬達問題解決才是啊!!要不然問題會一值發生!! 馬達特性不易掌握更何 ...

呵呵!愛修就打落牙和血吞
維修經歷換過一些馬達完修,這台我比較趨向堪用維持
美腿魔法師在全球開始出現揉捏電路故障
還未故障的可能也快掛了
繞線圈從未接觸過,有找到門路會去洽詢體會~

网友K:
引用 楼主:
呵呵!愛修就打落牙和血吞
維修經歷換過一些馬達完修,這台我比較趨向堪用維持
美腿魔法師在全球開始出現 ...

全球?
又是設計不良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全球?
又是設計不良產品?

機械傳動的產品,七~八年沒潤滑滋潤,能撐那麼久也是奇蹟~
相片拍好了,太多張,正在上傳中....

楼主:
引用 网友K:
都看不到我想看的圖片
電路板請透光特寫正面一下,元件拍一下(多拍幾張)
碳刷馬達的碳刷也拍一下

接頭說明:
中下接頭=110VAC IN
中紅= to 變壓器
左下= 變壓器 10VAC IN
左上=面板輕觸開關及指示燈
上中=揉捏傳動軸扇形光電(卡死偵測及亂數觸發源)
右中= to 揉捏馬達
又下= to 震動馬達

紅點 藍點為前人維修標示

馬達已經裝機,碳刷我確認兩次。小弟的經驗: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644&highlight=%E7%A2%B3%E5%88%B7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光耦Pin4是輸出 to TRIAC T1腳,我也覺得很奇怪!
查過TRAIC DATA接腳還自以為沒畫錯,犯了人因工程-自以 ...

P大好,簡易模擬PWM信號,可參照555震盪電路,有機會請試試,應會有更多心得.

网友K:
引用 楼主:
接頭說明:
中下接頭=110VAC IN
中紅= to 變壓器

POP大,我想揉捏馬達會壞,應該是有原因的,
G腳觸發是由MCU控制(這邊電路也許有一些損壞),不同於調光電路用RC決定觸發,
110V交流進來,應該不像你畫的25VDC方波,
建議揉捏馬達拆下,用調光電路做測試,找一個安全的電壓值,並觀察電流變化。
(當然要真人坐上去測試)

网友:
引用 网友K:
POP大,我想揉捏馬達會壞,應該是有原因的,
G腳觸發是由MCU控制(這邊電路也許有一些損壞),不同於調光電 ...

我是說馬達接另外的電路,不接原電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接頭說明:
中下接頭=110VAC IN
中紅= to 變壓器

POPCORN大:
  利害!!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302323525
光耦合 DIAC 不貴,運費貴了些!! 要修就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P大好,簡易模擬PWM信號,可參照555震盪電路,有機會請試試,應會有更多心得.

清點一下,手中還三顆555
唉唷! 麵包板不見了
反正論壇有CIKO老師撐腰,免驚啦

网友I:
引用 楼主:
清點一下,手中還三顆555
唉唷! 麵包板不見了
反正論壇有CIKO老師撐腰,免驚啦

p大好,我手邊還有部分故障儀器待修,若有興趣想試試手氣,請與我聯絡.獎勵是可留存並使用該儀器半年.目前待修儀器有國產函數波信號產生器,HP34401A(6位半數位電表,部分按鍵功能失效,附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K:
POP大,我想揉捏馬達會壞,應該是有原因的,
G腳觸發是由MCU控制(這邊電路也許有一些損壞),不同於調光電 ...

OS-8000
47C443N5UJ3
JAPAN0514HAI

MCU PIN13 TO 揉捏,PIN15 TO 震動
震盪後除頻是積分是微分不是我們能決定
我現在才覺悟:30VDC 限流4A,馬達運轉時電流抖動及電流過載紅燈亮
這代表線圈在偏磁運轉,這顆馬達有問題
謝謝您的提醒,來日能完修時會來檢查電流狀況
組件打包,等候三太子開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來機器是給象腿弄壞的。

這台修理了好幾天
每次想到:怎麼壞的?
象腿弄壞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POPCORN大:
  利害!!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302323525

謝謝阿乾師
目前我著手~如何獲得同款馬達
不然就如同MAX提醒:如何與客戶溝通~ 完修一半接不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I:
p大好,我手邊還有部分故障儀器待修,若有興趣想試試手氣,請與我聯絡.獎勵是可留存並使用該儀器半年.目前待 ...

安娘威!比FLUKE 8840/42還高檔
小弟最近承修小家電,左鄰街坊還算捧場
只能抓空檔檢查HP34401A,或許2~3個月才能宣布可否完修+自娛半年
安抓捏!老師~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娘威!比FLUKE 8840/42還高檔
小弟最近承修小家電,左鄰街坊還算捧場
只能抓空檔檢查HP34401A,或許2~3 ...

ok,搞不好2-3天,就完修也不一定.其實我想您若能多接觸一些較高檔設備(應說是功能較高檔),對自己的功力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网友F:
引用 楼主:
OS-8000
47C443N5UJ3
JAPAN0514HAI

P大: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P大: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這顆75度串接在馬達電源,並貼在馬達機殼上,不知是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顆75度串接在馬達電源,並貼在馬達機殼上,不知是什麼?

應為熱保護器(thermal protector,過溫開路)或溫度保險絲(75度+-5度)

网友I:
內部為雙金屬結構,過熱會自行跳脫,等降溫後會再閉合.請參考:
http://www.vdefuse.cn/PDF/BRB.pdf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內部為雙金屬結構,過熱會自行跳開,等降溫後會再短路.請參考:
http://www.vdefuse.cn/PDF/BRB.pdf ...

原來是75度自恢復保險絲
第一次在馬達上看到實物
老師!謝謝您~

楼主:
感謝財哥送的揉捏馬達,如果能完修就讓你親送示範
機體已經完成清潔潤滑

控制板用熱融膠固定元件

裝板測試,OK~ (良品馬達單件測試:30VDC,電流為0.2A)

所有線束固定

控制板接頭封膠、封蓋

推一點蠟,99%新。感謝各位幫忙!
這台是大家一起完修,煩請版主更改標題"已解決"~

网友D:
要不要貼張"象腿止步"的警語,或是貼"象腿使用不保固"的良心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要貼張"象腿止步"的警語,或是貼"象腿使用不保固"的良心建議。

噗! 我不會承認~我是象腿,呵呵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H:
恭喜,終於完成 mission impossible ...
有爆米花可以吃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終於完成 mission impossible ...
有爆米花可以吃了 ...

南無阿彌陀佛!阿拉保佑!阿門~
三太子的貴人太多了~不客氣!不客氣~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南無阿彌陀佛!阿拉保佑!阿門~
三太子的貴人太多了~不客氣!不客氣~

恭喜完修!!!!.....

那就來段三太子的台客舞.....

謝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完修!!!!.....

那就來段三太子的台客舞.....

阿sir 下次有緣見面,要教我舞一下三太子的台客舞.....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sir 下次有緣見面,要教我舞一下三太子的台客舞.....

吼!!!......啊您是都沒看帖子哦!!!!.........

cremaker大大....早在這裡就有教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3214-1-1.html

趕快練習哦!!!!....我到岡山時.....您可要用"台客舞"....迎接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sir 下次有緣見面,要教我舞一下三太子的台客舞.....

P大: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