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 VP2030B螢幕DVI

楼主(2013-02-08):
兩天前我的2030B更換了AD版後他正常運作了
可以開機可以很帥氣的顯示他的色彩
但是DVI D無法作用
我按了偵測也是無訊號
後來把AD板RMA了(丟回露天買家)
送回來
還是無法使用DVI

後來我看到了這篇
fixya.com/support/t111271-sony_sdm_m81_again_anyone_got_digital

文中提及:
the dvi-i card can accept the
dvi-d cable but a Dvi-d cannot accept the extra pins on the dvi-i.
Supposedly it is possible to go from one to the other by using dual
link dvi-D cable

難道是因為那線是DVI I導致?
我的是S LINK DVI I
這螢幕真只吃DVI D線嗎
我目前還沒測過
該螢幕 使用的是DVI-A+VGA(DVI-a用 DVI TO VGA頭安裝在螢幕上)

网友A:
"(DVI-a用 DVI TO VGA頭安裝在螢幕上)",經過此轉接頭後且插入VGA座,此時螢幕上信號輸入源,被是被認定為VGA類比輸入.需輸入DVI信號時,應直接將DVI cable,直接插入螢幕的DVI輸入插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I-a用 DVI TO VGA頭安裝在螢幕上)",經過此轉接頭後且插入VGA座,此時螢幕上信號輸入源,被是被認定為VGA ...

我是因為直接安裝S LINK DVI線無法使用
我才用VGA轉DVI安裝
她辨識為DVI A
因為我還是需要兩個輸入
我要問的是怎麼純DVI無法使用

网友:
po一下螢幕上的DVI接頭照片跟你的連接線的接頭照片瞧瞧。

网友:
換條Dual Link DVI-I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