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TTL74系列的IC如何量測好壞?

楼主(2013-02-08):
請教TTL74系列的IC如何量測好壞?有沒有人知道麻煩請告知

网友:
僅能作簡易測試燒毀嚴重時的檢查.
以電表打阻值測試順向及逆向阻抗.正常時有數k歐姆阻值.故障時阻值明顯偏高(開路)或偏低(墼穿短路).

网友:
74系列幾乎都是數位邏輯IC
先找出對應的資料 (真值表)
依照輸入&輸出訊號判斷即可
例如
7400是兩輸入一輸出的反及閘
當兩個輸入為相同之HI時 (PIN1  PIN2),輸出為LOW  (PIN3)

如果嫌太麻煩,也可參考    "數位IC測試器"
http://www.bkprecision.com.tw/pr ... esters/575A-ic.html

网友:
用hilo all-01 all-02 al-03 ...等ic test 可以測試好壞

网友:
用邏輯筆測量....

電表也是可以...

不過TTL IC須加電源...

要不買TTL/CMOS IC測試器... , 不過口袋要有點深度...

楼主:
先謝謝各位的回答,ic測試器可能沒辨法買實在是沒這個預算,另外請教雄爸,當7400二輸入為hi時輸出為low,hi時的電壓應該為多少才為hi?多少才為low?我有問題的是這顆HD74HC273P,TTL  IC能否用示波器看好壞?

网友:
輸入電壓準位

    Hi輸入電壓:2.2V以上
    Low輸入電壓:0.8V以下

輸出電壓準位

    Hi輸出電壓:2.6V以上
    Low輸出電壓:0.4V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