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烙鐵還原劑真是好物

楼主(2013-02-08):
奇怪昨天晚上發一篇卻不見了,言歸正傳!從來沒人告訴我烙鐵如何保養,網路的方法也有一堆,最扯的是到底是哪個放出的網路謠言,說要將烙鐵直接放入助焊劑中保養,X的!祝你月月烙鐵換一支,後來發現原來有烙鐵還原劑這東西,這東西不便宜,一小瓶就要2百多塊,但我認為值得,輕輕一督光亮如昔,有人能解釋原理嗎?不管如何不要再相信烙鐵放入助焊劑的白癡傳說,這跟拔獅子的鬃毛能生頭髮一樣是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
恭喜你救回烙鐵頭。

這個真的很小一瓶,大約不到10元硬幣的大。不過想想可以用"非常非常"久,也就還好了。

還原劑的原理 Google 一下就有了。不過每家的配方應該有所差異,挑烙鐵廠出的還原劑應該是一定會有效果。

网友:
關於烙鐵頭的保養,我個人覺得很奇怪
店面在做維修的,也只是用海綿加自來水而已
頂多偶而用松香or助焊劑洗一下,一隻烙鐵頭就用到天荒地老了
從來都沒聽說這種"烙鐵還原劑" ,看來有必要叫老闆進貨了

話說一個多月前,店面來了一位年輕人
說他在店裡買的一支烙鐵 goots <===大概是這樣拚的吧
烙鐵頭不吃錫,拿回來客訴
當下也只是用松香&濕海綿&焊錫,搞了十幾分鐘才回復吃錫狀態

烙鐵頭要勤加清潔&上錫,此一動作可保烙鐵頭百年身
等到不吃錫了才要清潔就會很麻煩囉

网友:
類似酸洗!!!

烙鐵頭進去後!!熱度溶解"藥劑"
藥劑應該是酸性物質,就會把上方氧化物咬下來

网友A:
我都是烙鐵上面一只要有焊油或助焊劑
我都會用厚紙板(墊桌面的)在它的邊邊的地方磨個兩三下焊油掉了錫面亮金金我才繼續焊n_131|
還原劑我也有但逼不得已時才用(太貴拉不捨得常用)
而且既然他可咬掉氧化物那他不會咬烙鐵嗎n_07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烙鐵上面一只要有焊油或助焊劑
我都會用厚紙板(墊桌面的)在它的邊邊的地方磨個兩三下焊油掉了錫面亮 ...

我猜可以咬的成份應該有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烙鐵上面一只要有焊油或助焊劑
我都會用厚紙板(墊桌面的)在它的邊邊的地方磨個兩三下焊油掉了錫面亮 ...

那大概我太豪邁了

我都整隻督進去

网友:
這個我有用過,
我有一支20w的goot烙鐵,
因為燒到塑膠處,所以不吃錫了,
買了goot的還原劑回來用,
他的原理應該就如macliu兄說的一樣,
烙鐵加熱後,放入還原劑中,固狀藥劑酸洗,
把髒東西酸洗掉了,然後藥劑內還有鍍劑,
酸洗後同時再把烙鐵頭上鍍上一層,
後來烙鐵頭就金金亮亮的又吃錫了。

网友:
烙鐵還原劑這東西真的很少聽到咧~~~
感謝版大分享有這特殊的東西!

网友:
有這麼神奇的東西喔
剛剛搜尋一下
還得有這東西

网友:
這個真的很好用,我從以前就一直都用這個的^^

网友B:
我以前用的傳統烙鐵頭,(沒使用前會有一段"深藍色"保護膜)真的用到天荒地老ㄟ,
但是,自從我買了 898A+之後一切都改觀了!! 送了3枝洛鐵頭(加購50元/1枝)最尖的沒兩下子就"斷尖"了,第二尖的用了半年後開始"腐蝕"而且越來越嚴重!目前幾乎"除役"了 第三支刀行的就比較好一些!! 他們的特點就是很好吃錫!! 前陣子到 電子材料店買了一枝 90元的烙鐵頭(號稱白白光)用了發現比較好些,但是卻"不太吃錫"也就是不太有腐蝕的現象卻不好用!!真的很懷念以前那種"有一段"深藍色"保護膜"的落鐵頭,只可惜裝不上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的傳統烙鐵頭,(沒使用前會有一段"深藍色"保護膜)真的用到天荒地老ㄟ,
但是,自從我買了 898A+之後一 ...

阿乾大:
烙鐵頭是否需要瘦身一下 才能塞進去,瘦身的地方不知是否會有不良影響?

我現在都還是用"深藍色"保護膜"的落鐵頭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阿乾大:
烙鐵頭是否需要瘦身一下 才能塞進去,瘦身的地方不知是否會有不良影響?

scottwang大:
   綠蠵龜 和 櫻花鉤吻鮭 都有"規"音 卻是不同!!  傳統的烙鐵頭 細長底部沒洞 新的烙鐵頭底部有洞 所以不能共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cottwang大:
   綠蠵龜 和 櫻花鉤吻鮭 都有"規"音 卻是不同!!  傳統的烙鐵頭 細長底部沒洞 新的烙鐵頭底 ...

傳統的烙鐵頭,細長底部沒洞,所以要用螺絲鎖緊,那你的溫控烙鐵的烙鐵頭有洞是當肉串,被烙鐵柄像烤肉串一樣串燒 ... 是這樣嗎?  ...

网友:
看是哪種烙鐵頭,像Hakko的都只要求上個錫就好,其他都不用。有些烙鐵頭有鍍某種特殊金屬,不耐化學的侵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傳統的烙鐵頭,細長底部沒洞,所以要用螺絲鎖緊,那你的溫控烙鐵的烙鐵頭有洞是當肉串,被烙鐵柄像烤肉串一樣 ...

scottwang大:
   我的是這一型!! 我發現絡鐵手柄相似的都可以用!!

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 ...

网友:
我的措施是:一块湿棉布。简单实用!适当温度的烙铁头在微湿的棉布上一擦,就光亮。
另加洗碗钢丝球,解决棘手问题,一般不常用。
手边两把烙铁,10几年间未坏过。当然,使用率没靠此物吃饭的同仁高也是一个原因。

网友:
小弟我都是用日本製的烙鐵頭(雜牌 60W 烙鐵),雖然價錢是台製的三倍,但是平常不需要什麼保養,目前依然頭好壯壯、百毒不侵。

网友:
松香就粉好用.便宜..我用"深藍色保護膜"的烙鐵頭(覺得我快跟不上時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scottwang大:
   綠蠵龜 和 櫻花鉤吻鮭 都有"規"音 卻是不同!!  傳統的烙鐵頭 細長底部沒洞 新的烙鐵頭底 ...

阿乾大!我都保持著2種共同使用!一般焊接使用木柄烙鐵,雙層電路板電容解焊或as15之類較細微的零件才使用恆溫烙鐵,但是我也覺得木柄的比較好用,想想從高中到現在除了當兵,也用了2〜30年了,可能是習慣了吧!

网友D:
以前的銲接環境和現在不太一樣,因為電路板的設計、零件的不同,現在的銲接環境較以前複雜了很多,要求自然也更高了。

現在可能很多人沒接觸真空管了,以前銲真空管還用到銲槍,這種工具相信現在很多人應該沒用過,甚至沒看過。

所以這也是恒溫烙鐵台使用的人變多的原因,像一台 80 瓦的恒溫烙鐵台,大概大部份的銲接都能能勝任吧。像常見的 60W 恒溫烙鐵台有些維修物就不太合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銲接環境和現在不太一樣,因為電路板的設計、零件的不同,現在的銲接環境較以前複雜了很多,要求自然 ...

cremaker大:
   有一把年紀喔!! 啊不對啦!是 有一把工作年資了! 電銲槍今年在電視影片上還有見到,真是希奇!!
   用過 恆溫烙鐵 會發現他的加熱速度真的很快!  我已經把木柄烙鐵退到第二線,畢竟他很方便攜帶!!

网友E:
經過大大一說 我還真的是被騙的那個人 每次焊完都用助焊油抹一點點上去
現在上面有一點點地方不吃錫 不知現在用這個有沒有救 那裏有賣?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經過大大一說 我還真的是被騙的那個人  每次焊完都用助焊油抹一點點上去
現在上面有一點點地方 ...

這個應該不難找,在露天很多人在賣,日本 GOOT 的,價格也不會很貴,請自行找一下。

不過有種想法,以它的價格來說,可能可換個好一點的銲頭了 >_<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應該不難找,在露天很多人在賣,日本 GOOT 的,價格也不會很貴,請自行找一下。

不過有種想法,以它 ...

哈哈 好像是這樣沒錯~ 那烙鐵頭加減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經過大大一說 我還真的是被騙的那個人  每次焊完都用助焊油抹一點點上去
現在上面有一點點地方 ...

我個人認為

你說的情形烙鐵還原劑

應該很好救

烙鐵頭是耗品

換是應該但也不需要常換吧

而且在好的烙鐵頭都要保養

另外烙鐵還原劑還有一個好處督一下就處理好了

保養起來很便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個人認為

你說的情形烙鐵還原劑

想請教一下,這小小的一瓶以你的使用情況來說,大約可用多久呢?

THK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請教一下,這小小的一瓶以你的使用情況來說,大約可用多久呢?

THKS.. ...

已經用了15-6次

百來次應該沒什麼問題

當然我是豪邁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用了15-6次

百來次應該沒什麼問題

我記得上次您發烙鐵問題到購入還原劑, 似乎沒多久時間。對我使用烙鐵的習慣來說,這個使用頻率似乎有點太高了。不知道是烙鐵頭關係,還是使用頻率的差異。我買來只有為解求氧化太嚴重的問題用了一次,其它都是使用後稍事保養烙鐵頭,烙鐵頭就一直頭好壯壯,沒發生過問題。還原劑也就直接收起來沒再打開過…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應該不難找,在露天很多人在賣,日本 GOOT 的,價格也不會很貴,請自行找一下。

不過有種想法,以它 ...

當初要買還原劑時,我也爭扎好久,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不過秉著 Piggo 的精神,想說這個烙鐵頭還原後還很好用,還原劑也可以留著慢慢用,就買下去了。

网友:
這種烙鐵還原劑我也有一小瓶,好用的不得了 缺點是價格有些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