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BENQ SH3741畫面偏白問題 工廠模式方法參考給各位

楼主(2013-02-08):
小弟看到版上各位維修~想說撿到軟的!!橘子IC~~~
拆了半天~~既然T-CON藏在下面
橘子
VGMA    1.      15.46  我量測15.3
             2.      15.30  15.1
             3.      15.13  15
             4.      12.91  12.8
             5.      11.89  11.78
             6.      10.85  10.7
             7.      10.16  10
             8.        9.8  9.7
             9.        8.13  8
           10.        7.9  7.8
           11.        7.76  7.6
           12.        6.58  5.7
           13.        6.46  5.6
           14.        6.28  5.5
           15.        4.91  4.3
           16.        4.62  4
           17.        4.06  3.3
           18.        3.21  3.7
           19.        2.38  3.1
           20.        0.58  0.5
           21.        0.46  0.4
           22.        0.31  0.29
並無違背定義~只是像樓梯!看其他數據比較像溜滑梯平順下降...
跟這位大大很接近~~但並無看出問題!唯有15V->12V 6V->4V 2V-0.XV~樓梯跳..
主控版
偏白畫面
近照
在近照
難道要換橘子嗎??
看到此篇有點懷疑要不要換?
BENQ SH3741畫面異常
http://bbs.pigoo.com/thread-42486-1-1.html

BENQ SH3741 液晶電視 T-CON T370HW02 顏色異常
http://bbs.pigoo.com/thread-43253-1-1.html

請先進指導或各位有經驗大大
已填上我良的數據

另外提供進入工廠模式
第1層工模: (目錄、下、1、0、3)
第2層工模:在第1層工模時再按 (下、2、5、8)

退出: 按"目錄"或"回上頁" 都可以

网友A:
補焊花個 40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補焊花個 40兩吧!..

40兩的意思?40還是400或4000??
請問大大在哪??哪個要補焊?
爬文...是個嗎?

网友:
您的現象與他狀況相同..
http://bbs.pigoo.com/thread-43345-1-1.html

网友B:
換上就好了!動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Taipei
2. http://bbs.pigoo.com/thread-42486-1-1.html

感謝!
小弟在彰化~
此問題來說是換這一顆~但是電壓是邏輯沒錯~~
3742是這樣~~3741目前狀況一堆都有可能~~IC空焊
不知道版大有這經驗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上就好了!動手吧!

阿資大妳有方面的經驗嗎??
此電壓符合邏輯~所以才無法直接判NG~~
放大鏡買了~~助和記~吸錫線~雙槍俠~就在考律動工!
大爬文才沒下手~

网友C:
或許您想太多了....
換顆AS15.問題就解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或許您想太多了....
換顆AS15.問題就解決了!

做白工
換上不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白工
換上不會好

受教了.謝謝!
因我習慣先從通病問題做處裡.

网友E:
按部就班.從電源板開始查.依正常查修程序查.一一排除故障點.就會完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按部就班.從電源板開始查.依正常查修程序查.一一排除故障點.就會完修!

上面電壓數據是假的(樓主)沒有量過
只是來(要答案的) 連花100元的機會 都不動手
也不印證 是來學習 或是 來(拉迪屎)
其心態 可議
上乘武功 是靠 鍛鍊  不是靠說文解字喔

网友F:
畫面有問題,要先用公版點看是AD還是T-CON問題?

另外切記要用RGBW (紅綠藍白)256階彩色圖去點亮面板看有沒有BIT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電壓數據是假的(樓主)沒有量過
只是來(要答案的) 連花100元的機會 都不動手
也不印證 是來學習 或是  ...

W大~~我已經把我的數據填上!!因為非專業維修電視~(早上在上班~下班兼維修~貼補家用)另外維修是興趣
大大說換上不會好??是代表可能是哪一個問題??因為有可能壞兩個或維修錯誤~造成買兩片而超過客戶報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畫面有問題,要先用公版點看是AD還是T-CON問題?

另外切記要用RGBW (紅綠藍白)256階彩色圖去點亮面板看有沒 ...

如有這問題~~代表AD版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部就班.從電源板開始查.依正常查修程序查.一一排除故障點.就會完修!

小弟我都是在這學習~本身上班組!
檢查程序真的不懂?都是在這看文與一些基本量測 穩壓
還是大大我需要量測哪個部位?

网友A:
維修不一定要量測OOXX, 只要你經驗夠的話..ㄏㄏ

早期要花個一至兩百兩會心痛還有話說,現在只要 40兩
告訴你答案了..廢話太多不知你在想啥??

网友A:
如果要學習修理液晶可以找小張
http://www.液晶維修培訓網.tw/phpshop_e/

雖然我從來沒上過
不過他應該會告訴你很多觀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維修不一定要量測OOXX, 只要你經驗夠的話..ㄏㄏ

早期要花個一至兩百兩會心痛還有話說,現在只要 40兩

了解!您說的40兩~~這網路應該要70左右!!
小弟也打算先換橘子再說~~因為也不知道怎樣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學習修理液晶可以找小張
http://www.液晶維修培訓網.tw/phpshop_e/

不是會員(註冊還是一樣,是要參加)!直接打電話問他嗎??還是怎樣才可以看到內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會員(註冊還是一樣,是要參加)!直接打電話問他嗎??還是怎樣才可以看到內容??
謝謝 ...

1.在商從商..因緣際會有時要看心情囉!!

2.看來你的基本功還須加強一下...
   我拆此 IC 應該兩隻烙鐵, 十分鐘就換完了
    如果用熱風槍速度會更快,五分鐘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商從商..因緣際會有時要看心情囉!!

2.看來你的基本功還須加強一下...

1~哈~~希望這大年可以增加因緣際會@@大大要遷一下(本來是想去參加中區職訓班~這然滿爆)
看到有政府補助的液晶電視維修實務班
http://bbs.pigoo.com/thread-43195-1-1.html
因為工作關西!!周六都是問題~

2只會換電容~~這IC換失敗過!!故最近買了放大鏡~吸錫線~還有WECAN大教了一些手法~要清潔!!

网友G:
加囉,我還沒修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維修不一定要量測OOXX, 只要你經驗夠的話..ㄏㄏ

早期要花個一至兩百兩會心痛還有話說,現在只要 40兩

謝謝最近有空就換!!但也要先跟客人講好~~不然換失敗畫面更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囉,我還沒修好呢.

K大您也是有這問題??
請問您有換AS15還是??AD版或T-CON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電壓數據是假的(樓主)沒有量過
只是來(要答案的) 連花100元的機會 都不動手
也不印證 是來學習 或是  ...

wecan不要糗我@@
拜託您老人家教我~~
以後還需要您幫忙~
您的意思要我先換AS15看看在,檢修下去?
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http://bbs.pigoo.com/thread-43436-1-1.html

W大..
新春放送..不知該說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W大..
新春放送..不知該說啥??

送修學經驗
這是必經(過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送修學經驗
這是必經(過程)

該是息影的時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該是息影的時候了

如你(知之甚詳)就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K大您也是有這問題??
請問您有換AS15還是??AD版或T-CON

還沒修好,反正機器是回收品.有空搞好了再跟各位報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