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cer aspire E1-531 泡水後~開機會斷電維修

楼主(2013-02-08):
型號 : acer aspire E1-531
故障情況 : 泡水,可開機 但使用三十分鐘內會斷電關機
維修方向 : 找出故障零件更換修復

這台是痞友客戶送修的筆電~
這台原本是不開機,在電話中有教一下痞友如何處理.
痞友處理後可開機了,但使用三十分內會自己關機.
最後痞友就寄來處理

剛收到筆電時測了一下,約十幾分鐘會斷電.

原本以為是散熱沒做好,一般情況下會自動斷電很有可能是過熱造成的保護.
但用軟體下去測試溫度約在60度~算滿正常的!!
那就開始拆機檢測吧

拆開後先用目視法~觀察有無水痕

果然~找到了!!
找到後就要開始一顆一顆的去檢測零件是否正常~
經檢測後確定ic第22腳的2R2電阻開路了

拆下故障電阻

再來是從廢板裡找料~~找找找~
終於在一片顯卡裡找到2R2 電阻

換上去~

開機測試OK
燒機中~~

超過三十分鐘囉!!

還好這台問題不大~
液體無滲入南北橋或CPU底下~~不然就真的難搞了!!!

网友:
這台真的只有這樣,算是撿到了……不然泡水的,沒事先處理,通常都沒救了…

网友A:
阿水大,真有你的。我每次想到拆筆電就頭痛,尤其是「螺絲」每次拆完都會多好幾顆,現在拆筆電變成夢魘了。您真厲害。給您個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水大,真有你的。我每次想到拆筆電就頭痛,尤其是「螺絲」每次拆完都會多好幾顆,現在拆筆電變成夢魘了。 ...

筆電都....我家老大在拆的

网友:
眼明手快,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筆電都....我家老大在拆的

哈哈哈~被抖出來了。

网友:
夠細心才修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