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解決] 大同電鍋TAC-10KS早三分鐘跳起!

楼主(2013-02-08):
在站內找不到TAC-10KS的維修資訊, 拆了TAC-10KS又找不到微調的螺絲,
故發此帖求助!!

這台電鍋用了有十五年了, 幾個月前開始有 "早跳" 的問題...
請問, 牛該由哪邊進行調整???

初步牛認為是那個接點溫度彈片變形, 調整後測試中...
如果牛搞錯了方向, 務必請先進們幫個手! Thanks!

-- Update :
大同電鍋 TAC-10KS, 和網路上能找到的維修方式不同,
以開關結構來看, 似乎祗是利用上層的溫度簧片來做彈跳控制,
但網友說明 "開關動作, 其實是由溫度磁鐵(肥力鐵)作用的"
當溫度磁鐵和永久磁鐵吸合時, 電鍋通電炊煮,

而當電鍋溫度昇高, 溫度磁鐵失去磁性時, 簧片就會撐開磁鐵讓電鍋斷電.
在清理磁鐵與簧片後, 炊煮時間已由原來的13分鐘, 變成14分鐘...

真的要正解, 就要等年後換過肥力鐵看看了~ 吽!

网友:
上下的磁鐵清一清看有沒有用。

网友A:
1.肥力鐵 (溫度磁鐵)破損或吸附鐵鏽異物....請檢查並清潔 !

2.開關臂變型沒有和.肥力鐵 (溫度磁鐵)平行吸附!... 請調整!

网友:
這種架構的我還沒看過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肥力鐵 (溫度磁鐵)破損或吸附鐵鏽異物....請檢查並清潔 !

2.開關臂變型沒有和.肥力鐵 (溫度磁鐵)平行吸 ...

lkkseemi大,
所以這台它不是利用溫度彈片動作, 而是用溫度磁鐵作用的??
圓盤上的磁鐵是乾淨的, 加熱片上那二片也都沒破損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lkkseemi大,
所以這台它不是利用溫度彈片動作, 而是用溫度磁鐵作用的??
圓盤上的磁鐵是乾淨的, 加熱片上 ...

1.人的因素...水放少了!或,台電多送了10%的電壓?

2.確實檢查沒發現異樣...換加熱片上那二片溫度磁鐵..大同3c申請物料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人的因素...水放少了!或,台電多送了10%的電壓?

2.確實檢查沒發現異樣...換加熱片上那二片溫度磁鐵 ...

回lkkseemi大,
剛剛都拆下確認過~ 永久磁鐵/溫度磁鐵都是很乾淨的!
有試著把永久磁鐵加磁, 並調整簧片, 正在測試中!

時間上已經接近女王的要求!
多謝幫忙!! 指正了維修方向!!

网友B:
逛到此帖
我有一個也是大同電鍋提前跳起的經驗
跟大家討論一下
本來再家裡使用正常
拿到工作的地方便出現早跳症狀
但我沒懷疑是電鍋的問題
因為換別台也一樣
後來我重配電箱直接拉線
就解決問題了
但問題出再那我也不知道????
補充一點我有避開原本的那組110V

网友:
15年的電鍋,肥力鐵也該換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逛到此帖
我有一個也是大同電鍋提前跳起的經驗
跟大家討論一下

電壓差? HP 印表機故障排除都要求要直接插上牆壁的電源,延長線會有壓降的問題,尤其是 電鍋電流大電線內阻高,造成到電鍋上的電壓已經到了幾伏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