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手工具斜口鉗的彈簧何處買?

楼主(2013-02-08):
請問各位前輩,
照片中手工具斜口鉗的彈簧何處可以買到?
少了彈簧的斜口鉗使用上實在不方便,
雖然外觀已經生銹氧化,刀口還很利,
是十幾年前念高職時學校替學生購買的,
應該是日本製的,
自從彈簧弄不見之後就很少使用它,
最近想說如果找得到彈簧,
又可以將它物盡其用,
謝謝。

网友A:
原子筆裡的彈簧拿出來剪短試試看
如果你在台北到太原路看店家有沒有這類的彈簧
-------------------或者是有在賣五金零件的店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子筆裡的彈簧拿出來剪短試試看
如果你在台北到太原路看店家有沒有這類的彈簧
-------------------或者是 ...

原子筆的彈簧,恐怕彈力不足,不過倒是個好點子!

可以試試看.......

网友:
板橋民生路有一家彈簧專賣店
有賣各種大小彈簧及機器用插消
但是你住北部嗎~"~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
筆的彈簧我會試試看的,
我住雲林,
彈簧專賣店就無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
筆的彈簧我會試試看的,
我住雲林,

我試過幾款原子筆的彈,直徑都太大,塞不進斜口鉗的彈簧孔裏頭.........xd

相差大約 0.5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試過幾款原子筆的彈,直徑都太大,塞不進斜口鉗的彈簧孔裏頭.........xd

相差大約 0.5mm

怕原子筆彈簧線徑太小,彈力不夠,否則可以自已重繞彈簧!

如何把原子筆彈簧管徑縮小:

可選擇適當小起子慢幔縮小(最後要找,還要再小一號的小起子)  ,當線軸,在小起子上,用兩支鉗子,自已重繞彈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怕彈簧線徑太小,彈力不夠,否則可以自已重繞彈簧!

可選擇適當小起子  ,當線軸,在小起子上,自已重繞彈簧 ...

呵呵!
我想彈簧的材質不是用手工可以自纏繞,若可以這樣繞,不會有彈性,
你試試看就知道了,材質不一樣!

网友:
去10元商店買1個10元的打火機,點火按鈕(電子點火式)及打火石下方(轉輪打火式)各有1個很細的彈簧,
彈力都很強,看可能稍微細1點,需塞點碎紙或用膠填補才不容易再掉。

网友:
我有一個圓直徑0.3cm=3mm,長2cm 的彈簧,好像是從噴霧罐拆下來的。
http://www.artc.org.tw/chinese/0 ... etail.aspx?pid=1622
圖4 噴霧罐
這個噴霧罐裏面的材料,還讓我修好一台OSM早期的血壓機
(想到就是你的,想不到就變垃圾)

网友:
記憶中,以前就學時,這類工具都是沒有彈簧的 ^_^

网友:
洗髮精、洗碗精...按壓式的那種,裡面就有一條很讚的彈簧!

楼主:
找了老半天,還真找不到3mm的彈簧,
只好拿原子筆的彈簧來充數了,
依lkkseemi大的方式,
先找一根直徑約2mm的鐵棒,
穿過彈簧,然後使勁的轉,
讓原子筆彈簧的直徑縮為3mm左右,
然後再把彈簧的長度修剪一下,
先暫時湊合著用,
等以後有用完的噴霧罐、洗碗精、洗髮精再來試試,
謝謝各位提供的點子。

网友:
報廢的雷射碳粉匣,裡面有不少彈簧可以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