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SUMV59XU 改到 10.4"/12.1" 面板使用?

楼主(2013-02-08):
手邊有三台10.4" 一台12.1"LCD, 買TSUMV59XU想把它改成可輸入信號的螢幕使用..
修AV設備時, 應該就會方便許多...

問題來了..
接線不是問題... 但TSUMV59XU的程序好像沒有寫給10.4"/12.1"用的...
這個能怎麼修改? 或是能由哪邊下載來用???

面板資訊 :
Prime View : V26L8060AA
AU : B104SN01
UNIPAC : UB104S01
TORISAN : TM121SV

网友:
如果沒有適合的解析度,可能要等過年後惠民開始上班,向他們反應看他們是否可以支援。

网友A:
tm12sv-02l01

800*600

41扣
這是 TTL介面可能不行改

B104SN01
CN1 (20P) connector : HRS DF 19K-20P-1H or compatible
LVDS 800*600
  可以改
UB104S01 跟 B104SN0 一樣
但程序 好像沒800*600 過年後我幫你問一問

V26L8060AA
這塊看起來應該能 可是規格書有地方沒詳細標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tm12sv-02l01

800*600

對岸可以訂製這種41扣屏線.也可以用轉接板轉換為LVDS.
以前大都TTL面板.大家都嘛這麼搞.

网友A:
已經請大陸幫你寫 寫好了我在放上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經請大陸幫你寫 寫好了我在放上來

請問Playart大! 我的面板是LTM190EX-L1該用那個Firmware?如圖
線應該沒有跳錯吧! 看的頭昏眼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Playart大! 我的面板是LTM190EX-L1該用那個Firmware?如圖
線應該沒有跳錯吧! 看的頭昏眼花 ...

LTM190EX-L01
這片面板解析度是1280*1024 (SXGA)
你點起來有畫面,線應該沒錯...
但是解析度不對...
看起來應該刷到1440*900 (WXGA+)的程序了...

程序請刷1280*1024 (SXGA)的

點屏配板的要訣是
1.面板電壓選擇
2.屏線腳位定義
3.嘗試多個符合面板解析度的程序,以求最佳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問Playart大! 我的面板是LTM190EX-L1該用那個Firmware?如圖
線應該沒有跳錯吧! 看的頭昏眼花 ...

PNL_M170EG02_SXGA_VST59_03B_US_KA03_NTSC_TCHINESE_7KEY_SiR620D_NF_R17184_AT_0x9E0F_20130111_143355刷這個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PNL_M170EG02_SXGA_VST59_03B_US_KA03_NTSC_TCHINESE_7KEY_SiR620D_NF_R17184_AT_0x9E0F_20130111_143355 ...

專家就是不一樣!一試ok了,謝謝大大的協助  (照的不好請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