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求助]RO機出水量漸漸變小

楼主(2013-02-08):
這台RO機是在網拍買的~裝在未來的丈母娘家
聽未來的丈母娘說是前幾天有停水~之後就變這樣了

請問是馬達故障了?還是水筒的壓力不夠呢??
底下有連結的影片可以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0lvrXC5BA4

网友A:
裝個加壓馬達看看吧...........
可能馬達不夠力了吧.............
^___^""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裝個加壓馬達看看吧...........
可能馬達不夠力了吧.............
^___^""

這台5月時裝的~
意思是馬達故障??

网友:
如果加壓馬達沒有故障,就是壓力桶的壓力不夠,壓力桶旁有一個藍色的保護蓋拿下來,用打氣筒(一般打腳踏車的就可以)打氣,就可以恢復正常,當初我家的也有這種情形,找安裝的來看,他騙我壓力桶壞了,要換一個新的,舊的回收再貼800元換新的,過了沒多久又一樣又請他來看,這次他就拿打氣筒打氣又恢復正常,以後出水量變小只要自己打氣就可以了,只是第一次他沒有告訴我只要打氣就可以解決,感覺他想要多賺一筆錢沒有老實告知客戶實情。

网友:
一段一段檢查麻~~~

如果是過RO後的出水小了....大概是RO膜塞了,如果正常就檢查儲水桶內壓力...

网友:
可能有髒東西堵住了出水處...

再來濾水器本來出水量就很小...

除非是變成一滴滴的給水...

楼主:
了解~因為丈母娘住山上~
他有說停水後...再出來的水很髒~應該有可能

网友:
出完水看壓力桶會不會很重

网友:
RO 膜和馬達是決定造水的速度,和出水是沒有關係的。

建議阿水檢查:

1. 先讓機器造水造滿
2. 關掉電源,由取水口放水,看能放多少水?及檢查壓力桶內的水是否有放完,以你的壓力桶來說,至少應該可放出 12 L 的水

若以上 2 水沒放完,那很簡單,是壓力桶功力不夠了,請檢查一下壓力桶的壓力,如何檢查呢?

1. 先把壓力桶水放完,用有胎壓計的打氣桶,將壓力桶打到 6 PSI
2. 可能有一種情況,由於胎壓不夠,可能水無法放完,如何處理呢?很簡單,用打氣筒打氣將桶內的水逼出來

另外,不要用空壓機來打,壓力加壓太大了,有危險性。建議用單車的或是那種腳踏式的打氣筒,上面有壓力顯示的。
先這樣處理看看,有問題再討論 ^_^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因為丈母娘住山上~
他有說停水後...再出來的水很髒~應該有可能

停水時我都關機,供水後等其它水管出清水再開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停水時我都關機,供水後等其它水管出清水再開機.

一般現在 RO 機都會在第一道加上一個感應進水的低壓開關,若沒有進水時,相關電源是不會啟動的。

所以現在的機種即使是在停水時也不用關機的。

以阿水那台來說,算較高階的機種,有微電腦控制盒,也是附有這類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現在 RO 機都會在第一道加上一個感應進水的低壓開關,若沒有進水時,相關電源是不會啟動的。

所以現 ...

感謝大家
昨天去處理了

一開始我直接把水筒拿起來放水,水是滿的
但水就是出不來,應該是沒壓力了

之後打一點空氣進去,水就慢慢都放出來了
等水放空後再打入8psi的氣壓,裝回後等水滿測試就很正常了~

感謝大家~接下來就看過幾個月後會不會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現在 RO 機都會在第一道加上一個感應進水的低壓開關,若沒有進水時,相關電源是不會啟動的。

所以現 ...

我是指希望進的水不要太混濁,增加機器負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指希望進的水不要太混濁,增加機器負擔.

當停水時,電源自動切斷,進水電磁閥無作用,水是無法進來的,因此對濾心來說是不會有 “污染” 的情況的。

這種情況就好像把水源關掉一樣。

网友:
原來如此,是我多慮,謝謝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