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ST-420BKV-03F 一開即關

楼主(2013-02-08):
七盟ST-420BKV-03F PS-ON一短路 風扇動一下就停了 感覺是短路進保護

12V  對地阻值 90 ohm
5V    對地阻值 10 ohm
3.3V 對地阻值 10 ohm

有+5VSB

已更換過所有電解電容
散熱片上晶體均無異常
沒有電阻燒焦
TL494有5V ref
變壓器有微小嗡聲

更換過變壓器旁兩顆2SC1384

請問現在該往哪邊去查呢~~

网友:
小弟手邊恰好也有一顆

軟的,C21電容爆了

除了兩顆大電容之外,昨天才將全數更換日系電容完畢

12v 5v 3.3v 對地阻值大致上與開版大相同

礙於能力有限,只能協助阻值對照

网友:
1.請查監控IC_SP-PS223(H)看看...
2."變壓器旁兩顆2SC1384"旁的2顆4.7uf/50V電容..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