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lp Me】歌林電冰箱~不冷+積水...

楼主(2013-02-08):
因之前發生過,後來不知怎樣又正常,但是現在確定故障!!!
前幾天請附近維修冷凍空調的老闆來看問題,
他只說無法處理...人就閃了,尛的咧
後來致電去歌林,但想說歌林倒閉很久了...公司目前給憶聲這家公司接手~
內部人員電話中說,家電產品基本上使用久就會產生老化現象,
所以建議我直接購買新機,還說現在的"變頻"冰箱省電,壽命比較長...
但這咖歌林電冰箱有450公升之大,目前新款冰箱高容量都很貴,
過年沒有多餘預算換新機,
所以想請教各位高手,關於這咖冰箱的故障原因及維修方式的說明,
若可以請告知基本維修工具及零件購買管道!
感謝各位幫忙~祝各位新年快樂,闔家平安

网友A:
kuro0000大: 壓縮机有運轉嗎?是否正在除霜中 ?

                   積水 ...清一清,通一通排水口!

网友B:
水積在那裡勒
上不冷下不冷還是上下都不冷
問題都不一樣

网友C:
積水加不冷,這兩個原因應該是同一個問題,
因為積水排不出去造成水結成冰塊越積越多,最後將回風口堵住冷風無法送至冷藏室造成冰箱不冷

這問題應該不難解決 tn01016424大指的排水管處確實相當可疑
首先必須先將冰箱退冰,插頭拔掉冰箱門必須打開,拿電風扇對著冷凍庫內吹24小時,然後檢查冰箱底部的水盤是否滿水,如沒有水或是只有一點點水
那就是堵住了,但如果是滿水也不能判定排水沒有堵住,只能說是沒有完全堵死,不管如何想辦法清一清排水管,用水柱沖都可以

网友D:
若是單純排水阻塞.而造成的除霜不良.
如tsao0427大所言甚是.問題將迎刃而解!
但若有零件故障.3-7天問題重現!

但若是漏冷煤或壓縮不良.那就另當別論.(因為看不到冷凍室冷凝器結霜的圖)

网友E:
有可能除霜ng(須拆冷凍庫裡面)

网友F:
以前有修過,我的是「起動電驛」壞掉或沒裝好。「起動電驛」與壓縮機貼在一起,就是圖上壓縮機旁的東西。

我自已修時,知道冰箱電路是好的,就是找不到電驛(relay),圖雖然寫電驛,但找不到像relay的東西。它長得像磁鐵。

後來問同事他說:冰箱的「起動電驛」的固態relay,不是機械式的relay

我把「起動電驛」拆下,發現它少許破裂,把它換個角度再裝回去後,電就通了,壓縮機就轉了,後來想說如果再壞,我就要買個新的「起動電驛」,但一用就四年過了,以上給您參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以前有修過,我的是「起動電驛」壞掉或沒裝好。「起動電驛」與壓縮機貼在一起,就是圖上壓縮機旁的東西。

「起動電驛」是什麼名詞?聽都沒聽過?

网友:
引用 网友G:
「起動電驛」是什麼名詞?聽都沒聽過?

jasonchen3219 大應該是說「起動電驛」起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kuro0000大: 壓縮机有運轉嗎?是否正在除霜中 ?

                   積水 ...清一清,通一通排水口! ...

壓縮機運轉正常~沒有除霜...積水是積在一般冷藏的第一層!

壓縮机有運轉嗎?是否正在除霜中 ?

                   積水 ...清一清,通一通排水口!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積在那裡勒
上不冷下不冷還是上下都不冷
問題都不一樣

讚喔~趕下高手標線圖框.....我檢查看看!希望不要連右側乾燥瓶都故障了~
因為我沒有噴火焊槍可解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積水加不冷,這兩個原因應該是同一個問題,
因為積水排不出去造成水結成冰塊越積越多,最後將回風口堵住冷風無 ...

好的~感謝高手您的建議!最近年節關係...會試試後回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是單純排水阻塞.而造成的除霜不良.
如tsao0427大所言甚是.問題將迎刃而解!
但若有零件故障.3-7天問題重現 ...

因為冰箱是兩門式~上層的冷凍庫功能正常,可正常存放食物!
但是下層有漏水,又不冷~這樣描述一下問題...不知您是否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除霜ng(須拆冷凍庫裡面)

感謝您的回覆~冷凍庫是正常的!
反倒是下層一般儲藏櫃,會不冷又漏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冷凍庫是正常的!
反倒是下層一般儲藏櫃,會不冷又漏水!!!

應是冷凍室排水管.堵塞了.
(儲水盤內無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壓縮機運轉正常~沒有除霜...積水是積在一般冷藏的第一層!

積水是積在一般冷藏的第一層! ....... 在冷藏的第一層有一(漏斗排水頭清理口)或排水管堵塞了!

請 清一清水垢,再用–塑膠軟管,嘴含一大口水,用力吹一吹排水水路(重覆幾次)通一通排水管!(下儲水盤內要有水)排出!

維修時觀察(儲水盤內有無水)...是判斷除霜是否正常的指標!...灌水,排水正常後請再次監控除霜定時器 是否正常行走運作!

→(運轉→除霜→排水)→( 運轉→除霜→排水)就像醫生動手術後 指標看(排氣)....冰箱手術指標看(排水)!!!

网友:
應該不是化霜的問題,如果是不化霜哪來的漏水,既然會漏水那就表示霜有融化也證明了化霜沒問題

网友:
"建議你直接購買"變頻"冰箱新機壽命比較長..."?
這家公司真黑! 變頻機壽命不可能超過傳統舊型冰箱!
就是用太久,公司沒賺頭才推出能控制壽命短一些的機器!!
問題先從排水及門四周磁鐵吸條先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積水是積在一般冷藏的第一層! ....... 在冷藏的第一層有一(漏斗排水頭清理口)或排水管堵塞了!

請 清 ...

感謝高手回覆提供查修方法~會盡快找時間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積在那裡勒
上不冷下不冷還是上下都不冷
問題都不一樣

請問~現在冰箱已停機一個禮拜左右,我一上電...完全都沒有運轉聲音耶!
這是正常現象嗎???
您說的水管有測試,正常排水!
但是如下圖照片黑色那顆完全都沒聲音...
下列照片的零件,分別為甚麼名稱? 不太懂這些零件!
感謝各位回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現在冰箱已停機一個禮拜左右,我一上電...完全都沒有運轉聲音耶!
這是正常現象嗎???
您說的水管有測 ...

"停機一個禮拜左右上電完全沒有運轉聲音 " 如果你確定在斷電之前壓縮機是會運轉的,那很有可能壓縮機的啟動繼電器壞了,根據維修經驗啟動繼電器在使用過長時間後如停機一段長時間沒用,則繼電器內部的PTC半導體會粉碎掉,如過是這樣壓縮機本身因該會很燙,而且會固定每隔幾分鐘壓縮機發出"噠"一聲

要看冷藏室的排水漏斗不是拆那裏(上面),是要拆正面就是調整溫度旋鈕的這個蓋子

第2張圖的零件名稱是化霜定時器,此時完全沒有聲音看線路圖,如果電熱線斷了或是溫度保險絲斷了,那定時器的電源就無法供應了也就沒有運轉聲音,這樣的話我之前判斷就錯了....如果查出來是溫度保險絲斷了,千萬不要只更換溫度保險絲,要連同化霜感溫器一起換掉

第4張圖是壓縮機啟動電容
第6張圖是壓縮機運轉電容

請問你斷電之後水盤內有很多水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停機一個禮拜左右上電完全沒有運轉聲音 " 如果你確定在斷電之前壓縮機是會運轉的,那很有可能壓縮機的啟 ...

沒有半滴水~但是從圖片中一般冷藏室左側的排水管倒水...水會排到底盤!!!
所以表示這段的排水功能因該正常是嘛???
所以您的意思是要換掉黑色定時器那顆嗎?溫度保險絲有在圖片中嗎哪顆??
兩顆都換掉?
若要換掉請問這種特殊材料邊買的到相容規格的???
感謝高手您的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半滴水~但是從圖片中一般冷藏室左側的排水管倒水...水會排到底盤!!!
所以表示這段的排水功能因該正常 ...

不用找集水漏斗了,因為你已經找到了,並且證明了它沒問題,就是你倒水的那條水管

另外你也拆開冷凍庫的後蓋板了,第3張圖中右上方圈起來的零件就是溫度保險絲規格是73度C,
還有右下方引線分別是綠色和白色的零件是化霜感溫器規格是13度C,
溫度保險絲用三用電表測量是否斷路,如斷路則底下的化霜感溫器一併更換,接頭用熱套管包覆不要用膠帶,
材料電子材料行有賣,如找不到可到各廠牌原廠服務站購買,這2個零件大部分的冰箱都適用,只要規格相同外觀不同沒關係,要注意的是化霜感溫器有一種是電子式的你這種不是

你說水盤沒有水,這就有點奇怪了 ?
你伸手到圖3鋁製管路的下方摸看看底下是否有積水,如果有積水就表示冷凍室通往冷藏室的排水管路塞住了,
你要想辦法通水管把髒物拿出來

我要確認一點,在你斷電之前壓縮機是有在運轉嗎 ?因為一開始你的描述和最後看到的圖片和狀況有點出入
還有我之前問的問題,壓縮機是否很燙,啟動繼電器你有沒有檢查(在壓縮機的端子盒內黑色四方形),用手搖一搖它,如聽到沙沙碎裂聲即壞掉

楼主:
請問一下...溫度保險絲及化霜感應器是連動的嗎???
這零件故障壞掉就連帶影響一般冷藏櫃的溫度及冷不冷嗎???
因為問題最主要是冷凍櫃會冷,
一般冷藏櫃不會冷且會漏水...
所以您的意思是要我將,,,
黑色那顆化霜定時器裝回後開機測試?
測試壓縮機是否發燙嗎???
假如沒發燙...表示啟動繼電器正常嗎?
如果啟動繼電器正常,
那我就必須換掉,
溫度保險絲+化霜感溫器 嗎?
附上我標示註名的圖片...
再次感謝您的回覆!!!
下面這張是溫度保險絲+化霜感溫器嗎? 2合1的...
下面這張圖片是啟動繼電器...
這顆壞了壓縮機就無法啟動了???

网友:
除霜/運轉定時器→茶色 2(電源主接點)  紅色 3 (除霜接點)
                           黑色 1 (壓縮機接點) 緣色 4(定時器馬達TM接點)

順時針轉動除霜/運轉定時器旋柄360度(會有兩卡卡聲)
第一個較短距的卡聲為﹝除霜)此時茶色 2(電源主接點)和 紅色 3 (除霜接點) 導通 ......狀態為除霜......壓縮機不運轉

緊接著旋轉第二個卡聲為運轉此時茶色 2(電源主接點)和 黑色 1 (壓縮機接點)
  導通.......狀態為冰箱壓縮機運轉....可以試著轉在此段落再插電, 看冰箱壓縮機是否運轉!

网友B:
記住要把電燈開關按住在試出風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非常感謝高手幫忙及回覆...
會盡快做測試,感謝您用心的標註!!!
感恩!!!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溫度保險絲及化霜感應器是連動的嗎???
這零件故障壞掉就連帶影響一般冷藏櫃的溫度及冷不冷嗎??? ...

不好意思之前講的溫度保險絲和化霜感溫器2個零件的位置我講顛倒了
應該是綠色和白色引線才是溫度保險絲,另一個是化霜感溫器

" 因為問題最主要是冷凍櫃會冷,一般冷藏櫃不會冷且會漏水... "
如過是這樣的話那問題又回到一開始我判斷的故障點,是排水管路有堵塞(冷凍庫到冷藏庫這一段),而不是化霜的問題如果是不化霜造成的冷凍庫回風口霜堵塞,七天的斷電不可能完全沒有水流到水盤,
還是覺得是排水口堵塞造成化霜完的水無法流出去,經過數次的化霜水越積越高,而排不出去的水因為還在冷凍庫內最後也會結成冰塊而將回風口堵住,造成冷風無法送至冷藏庫而冷凍庫卻還是正常

以前我說過不化霜跟結冰2者故障點是不同的,這裡我還是要在講一次
如果你拆開冷凍庫的後蓋板看到的是整個蒸發器包刮排水口是滿滿細細的霜,那這就是化霜有問題,故障點包括
電熱管 . 化霜感溫器 . 化霜定時器,另外還有一種也是化霜迴路有問題,就是完全沒有霜壓縮機跟風扇馬達不運轉,而化霜定時器停在化霜狀態無法自動復歸,用手轉動化霜定時器旋鈕壓縮機跟馬達這時就會啟動,
一般遇到這種情形溫度保險絲應該都已經燒燬,而燒毀的原因不是因為化霜定時器停在化霜狀態不停的化霜,
大家想想化霜時間的長短是化霜定時器在控制的嗎 ?我想很多人會說 "是" 但其實不然,化霜開始跟停止是化霜
感溫器在控制的,也就是說當冰箱在化霜時如果這時化霜感溫器短路了無法彈開,這時冰箱就會誤認為霜還沒融化,電熱管就不停的加熱,最後因庫內溫度超過73度C而燒毀溫度保險絲,也因為溫度保險絲燒毀造成斷路,化霜定時器無法得到供電而停止不動
所以我才會說如果溫度保險絲燒斷了,化霜感溫器一定要跟著換掉

如果你看到排水口處結一塊厚厚的冰塊,千萬不要誤認為是不化霜,這反而是化霜正常的觀察點
因為會結成冰塊那就代表霜會融化表示化霜正常,化霜不正常的話霜不會融化,不融化怎麼會變成冰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之前講的溫度保險絲和化霜感溫器2個零件的位置我講顛倒了
應該是綠色和白色引線才是溫度保險絲, ...

目前已經零件裝回測試開機...壓縮機可能要過段時間才有運轉!!!
有新消息,會再回報!
感謝您

网友E:
板大看運氣.有時(不一定)會好.如果未好.再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大看運氣.有時(不一定)會好.如果未好.再回答

目前機器正在運轉中...掛機一天~只能試試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記住要把電燈開關按住在試出風口

請教大大,您說圖片說規格的啟動器不好用,是品質不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大看運氣.有時(不一定)會好.如果未好.再回答

結果狀況依舊...冷凍櫃~會冷!!!
一般冷藏櫃...幾乎不會冷!!!
一般冷藏櫃的出風口...只有微微清風
誰可以告訴我該怎麼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結果狀況依舊...冷凍櫃~會冷!!!
一般冷藏櫃...幾乎不會冷!!!
一般冷藏櫃的出風口...只有微微清風

其實方法大家已經告訴你了,你只要照著做就可以查出問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結果狀況依舊...冷凍櫃~會冷!!!
一般冷藏櫃...幾乎不會冷!!!
一般冷藏櫃的出風口...只有微微清風

心不要急.你有放溫度計嗎(較準)剛插電沒那麼快冷.會說有時(不一定)會好.是經驗告訴我.會好(也不一定).不要急板上高手很多.這是小問題而已

网友:
該啟動器是重陲式品質好到不行幾乎是0故障
萬一壓縮機有什麼風吹草動
該啟動器的保護器只會跳開幾秒又恢復一直跳
就算壓縮機燒毀短路了他還是一直在跳
PTC式的啟動器會尋短見自我毀滅燒掉保護壓縮機
甚至還會有燒焦味通知人們處理

网友:
可否補充一張目前未斷電冷凝器結霜狀況照.

另外:風扇會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心不要急.你有放溫度計嗎(較準)剛插電沒那麼快冷.會說有時(不一定)會好.是經驗告訴我.會好(也不一定).不 ...

聽你這麼一說...感覺好開心
但我想請問一下,
假如一般冷藏櫃的風量過低,
是因為出風口阻塞嗎?
還是有其他原因造成...例如零件老化?
假如阻塞,要如何做疏通?
因為能拆的面板都拆了~
但始終不知道出風口的源頭處,要拆哪邊!!!

网友:
毛病可能還會再來.再告訴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聽你這麼一說...感覺好開心
但我想請問一下,
假如一般冷藏櫃的風量過低,

請先照一張插電4小時以上的冷凍庫冷排結霜狀況的照片,我們幫你判斷冷媒是否正常

再請你確定一下冷凍庫內的風扇是否會轉,風扇運轉的條件是 : 1. 壓縮機當時也在運轉 2. 冷凍與冷藏的門開關必須同時壓下

請先完成上面2個檢查再來告訴你下一步該怎麼做

网友:
燈的透明罩打開裡面有固定螺絲記得有兩顆
上面兩顆螺絲也轉下來
就差不多能整個下來了
剩下燈的接線端子連著

网友:
集水盤基很多冰會使冷藏室風口風量小小
可利用吹頭髮的吹風機開冷風
在冷藏室的回風口移來移去吹吹風
在冷凍室的冷排下端
用手背貼近冷排感覺看看
有感覺到風表示風道是通的
有冷冷的風表示風道是通的裡面還有冰
有風但只是涼涼的表示風道是通的裡面沒冰了
千萬記得要開冷風吹喔
開熱風會不小心把風口融一個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