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保險絲不保險?還是 UT-61E 有問題?

楼主(2013-02-09):
趁年前把幾盞壞掉的小白地換上外置式的安定器;因為總共並接了 12 盞小白地 T8 36w,其中有四盞舊的小白地,因為調整位置排在外接式安定器後,所以需要從進線電源,再拉電源過去,因為線買錯了,所以用了 20AWG 300v 的線。為了保險起見,我在進線的 110v 電源上,串接了一個 250v 3A 的保險絲,開燈沒問題。為了確定電流量再用UT61E 在保除絲的兩端量了下電流,結果居然量到 4.2~4.3A

算下來每盞約 0.35A 電流,0.35*4 = 1.44A 應該還是在 20AWG 的容許範圍內。不過在進線電源處,保險絲居然沒燒掉??

在光華商場買的 3A 保險絲應該不會假貨吧?還是 UT61E 量到AC電流值有誤差?不知道各位痞友有沒有遇過這種情況,該如何解釋呢?謝謝。

网友:
你怎樣...量的阿
量測電流必須要剪斷線,讓電錶串連在線路中間
你去量保險絲兩端,那是並聯...

況且量AC電流,理論上表棒要換到COM & 10A孔(我沒有UT61E,只是講一般)

网友:
36瓦燈管並聯12隻,總電流約(36x12)/110=3.9A,與電流表數據相當,購買保險絲前應先算出其規格.另為何懷疑電表數據有問題?保險絲上頭標示規格正確嗎?

楼主:
Ciko 大是對的,應該要先出規格再買的。只是一時興起,剛好手上有 3A 的保險絲,沒有使用。試試看,

想說 Fuse 燒掉也無所謂,沒想到居然沒事,才又接電錶上去量。

我是把 fuse 拿掉,直接串聯兩端,用 10A 檔位去量的。按電錶出來的數值,一般認知來說保險絲應該會燒斷的,可是居然沒有。才會覺得疑惑。

保險絲是一般玻璃管保險絲,上面標示 F3A250V,是在光華商場的電子材料行從 3A 的櫃子自已拿的,規格應該沒錯才是。

這種保險絲很便宜,而又事關安全的東西,應該不太會有規格與標示不符的問題 (難到保險絲也有簽王…)。加上我之前拿電錶去量安定器的輸出端的管電流,卻量不到數據,

才會懷疑到電錶上。用 P=VI 來算確實是接近電錶數字,之前沒有細想,沒有想到這上面,謝謝 Ciko 大開示。

這樣來說除自已弄一個電路慢慢把電流加上去,看看在什麼時候 Fuse 燒掉外,不知是否有其它方式驗證保險絲的規格呢?

网友:
一般玻璃管狀保險絲範圍蠻大的 !!

3a 用到 4.2a 似乎還算正常 !!

不過長時間就可能會燒掉了 !!!

如果使用快熔的比較能保證 3a 時能發生作用 !!

网友:
保險絲本身主要是防護短路及過大電流,這種稍微過流的有時不會有反應(但久了可能也是容易燒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Ciko 大是對的,應該要先出規格再買的。只是一時興起,剛好手上有 3A 的保險絲,沒有使用。試試看,

想說  ...

以下為網路上廠家針對保險絲額定電流值的規範請參考.
http://www.walterfuse.com/Tw/p_s_fuse.html
擷取其中一段說明如下:
4.選用保險絲的額定電流(In)

保險絲的額定電流In= 迴路最大穩定電流 / (保險絲的安全衰減率*使用
環境溫度衰減率)。
•  保險絲的安全衰減因素
因保險絲在實際電路使用中與實驗室測試條件的差異(如: 客戶在安裝保險
絲所使用的保險絲盒、保險絲夾產生的接觸電阻和電路中導線橫截面積等差
異)、要保證保險絲在25±5℃ 條件下能持續可靠地工作、在選用保險絲需
考慮保險絲的安全衰減因素、請參考如下簡易計算公式。
- 美規製品(UL標準):
保險絲額定電流(In)=迴路最大穩定定流 /0.75
- 歐規製品(IEC標準):
保險絲額定電流(In)=迴路最大穩定定流 /0.9
- 日規製品(JIS標準):
保險絲額定電流(In)=迴路最大穩定定流 /0.85
如當中美規規格,則保險絲額定電流(In)=迴路最大穩定定流 /0.75
=4A/0.75=5A,再加上容許允差,短時間雖正常,但長時間使用是不恰當的.選擇5A以上是較合適的.

楼主:
這次又長見識了,沒想到保險絲額定電流還有 "asobi" ,而且這個 "asobi" 還蠻大的。

我主要怕 20AWG 300v 的電線或小白地中的電源線短路,所以才裝保險絲;

既然已經裝上去也還撐得住,如果沒有發熱等其它危險,反正是自家用,只要能達成短路防護,就先將就著了。

下次斷了再換額定電流適當的保險絲。

謝謝各位前輩的說明及建議。並祝大家 新年快樂、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网友:
小弟也學到知識
小弟這邊基本上都直接上5安培
除非機子是比較特殊的
才會用適當的規格

小弟試過在ac110v狀態,5安培保險絲
遇到短路狀態,還沒出火花
就已經融掉了

网友:
3A的玻璃保險絲
會發紅吧?

發紅但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