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TATUNG V30 液晶電視 無法開機 !

楼主(2013-02-09):
TATUNG  V30  插上插頭, 藍色指示燈有亮,按下 POWER 鍵 無法開機,沒任何反應
也無畫面 !
這大概是哪個部分有問題 ?  目前猜想是 電源部分, 但有沒有可能是背光不亮呢?
請各位維修高手指導一下 !

朋友家的電視,過去看時沒拍照,這是網路上抓來同機型的圖

网友A:
圖呀~~沒圖也說不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呀~~沒圖也說不清吧~

甚麼圖 ?   電路圖 ?

网友B:
第一個想到的是開機按鍵壞了!
第二是電源板壞了~
第三拆開才知道~

网友C:
如果用猜的您可試試
1.power supply 電容器 尤其是standby 5v的
2.ad板上的ldo 和周邊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個想到的是開機按鍵壞了!
第二是電源板壞了~
第三拆開才知道~

若開機按鍵壞了,遙控器應該可以開,不過現在兩者都沒辦法開!

是有可能是電源板壞了,不過電源板壞了, 指示燈還會亮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猜的您可試試
1.power supply 電容器 尤其是standby 5v的
2.ad板上的ldo 和周邊電容 ...

了解~~ 我會從這些地方下手去查 !

网友:
圖就是拆開後的照片。電源板,Ad板然後就是電壓
有無畫面,用強光照喔!

网友:
這台是rrom跑掉重刷就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開機按鍵壞了,遙控器應該可以開,不過現在兩者都沒辦法開!

是有可能是電源板壞了,不過電源板壞了 ...

如果是您的按鍵接觸住了,遙控不見得可以開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