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東元乾衣機熱度不夠~已解決~真相令人跌破眼鏡

楼主(2013-02-09):
請東元公司派員指導,交300元學費,原因是墊圈位置錯誤致熱氣散失,故電流下降!圖2是錯誤示範 未命名  未命名

楼主:
更正,圖1是錯誤示範!菜鳥不熟悉編輯,請教如何將先前發文標題更改,讓人知道問題解決且了解故障原因為何?

网友A:
所以大大的意思是店圈要靠在門這邊?
還是靠滾筒這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大大的意思是店圈要靠在門這邊?
還是靠滾筒這邊?

靠外側~~~他錯裝內側

网友:
這是阿公嚴重錯誤示範
各位小朋友不要學他
可以笑她

网友:
跟車門橡皮一樣
膠條要裝外面,才能跟門密合,不然就漏水了阿

网友B:
原本自己花了多少錢去哪裡買回來自己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本自己花了多少錢去哪裡買回來自己裝嗎?

呃...,沒有破裂,只需要調整位置即可,故公司只收300元服務費!

网友:
看了十分鐘
終於看出差別n_081|

网友B:
沒有破裂只需調整位置?那又怎會發生墊圈裝錯位置呢?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破裂只需調整位置?那又怎會發生墊圈裝錯位置呢?好奇......

說來慚愧,自行換電熱器後,組裝回去時失察裝錯所致!

网友:
又學了一招,以免重蹈覆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說來慚愧,自行換電熱器後,組裝回去時失察裝錯所致!

下次拆裝先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