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ibson GLCD-3202L 32吋液晶電視故障問題

楼主(2013-02-10):
各位大大新年快樂:

昨天有個朋友給了小弟一台故障的Gibson GLCD-3202L 32吋液晶電視,故障原因是開電視時整個螢幕都是雪花但聲音正常,要是按選單時選單視窗整個都變為亂七八糟的格狀,切到別的輸入源時亦是如此,故想請問各位大大故障的原因比較有可能是哪一部份,是否GM1501的問題比較有可能呢?望請各位大大能不吝告知,謝謝

1.開電視時無畫面但有聲音

2.切換到別的輸入後按螢幕選單時

3.這樣的故障情況是不是GM1501掛了的機會比較高嗎?

网友A:
GM1501 上面那顆 BGA rework + CC 整理一下就收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M1501 上面那顆 BGA rework + CC 整理一下就收工了

感謝 thwa 您的回覆,因為我不是專業人士所以您的用語我不是很了解, BGA rework 是把GM1501重焊或更換的意思嗎?而 CC 是指什麼呢?煩請再告知小弟一下,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 thwa 您的回覆,因為我不是專業人士所以您的用語我不是很了解, BGA rework 是把GM1501重焊或更換的意 ...

你照片中GM1501上方三公分處有一顆小顆的!!
我看 thwe 的意思是那一顆要重工(rework)
你應該無法自己處理....

网友:
建議你如果你有經驗要修好就動手,如沒建議你送給專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照片中GM1501上方三公分處有一顆小顆的!!
我看 thwe 的意思是那一顆要重工(rework)
你應該無法自己 ...

macliu 您好:故障已經暫時解決了,問題如您和thwa大大所說的hy5du283222a IC 所引起,最好的處理應該是重新植鉛球但是我才剛開始買熱風槍學習植球,而且還是看youtube自習,因此經驗還是不足故不太敢貿然的重焊,剛剛用簡單的方式直接再次把IC加熱試試看,結果就OK了,但是我想這應該也只能撐一陣子而已,所以我想在 yahoo 和 ruten 找看看有沒有在賣此IC但只有找到一顆 HY5DU283222AQ-5 但板子上的編號是 hy5du283222a f-25 ,想請問您HY5DU283222AQ-5 是否可以用呢?或是我要重新植球的話錫球的大小是多少的mm?煩請您不吝告知小弟,謝謝

PS:忘了請教 thwa 大大所說的 CC 是什麼意思呢?謝謝

板子上的IC

經過再次加熱後暫時可以觀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cliu 您好:故障已經暫時解決了,問題如您所說是hy5du283222a IC 所引起,最好的處理應該是重新植鉛球 ...

cc 是電容喔
是否老化 或 受熱須更換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 是電容喔
是否老化 或 受熱須更換喔

謝謝您的回覆,找一天乾脆把電解電容全部換成好一點日本製的好了n_111|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回覆,找一天乾脆把電解電容全部換成好一點日本製的好了

電容也是會造成
這個故障 如可以(今日事今日畢)
這台會(頭好壯壯)不用更換(bga)i喔

网友:
新年快樂..恭喜你完工

网友:
那一顆不知道是管什麼的零件
看起來有點像pc記憶體上的顆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macliu 您好:故障已經暫時解決了,問題如您和thwa大大所說的hy5du283222a IC 所引起,最好的處理應該是 ...

呵呵 你還比我好哦~ 我還在從認識電子元件開始而己~ 連植球是啥都不懂
加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