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N3302 內外偏光膜嚴重損壞

楼主(2013-02-10):
老家的奇美N3302 內外偏光膜嚴重損壞,昨天搬回家拆解去除內外膠膜用了約兩小時,等過完年再向盧大買偏光膜來貼。
因為沒貼過,請教各位前輩要貼之前,是先開機測試內外膜及方向正確後才貼嗎? 謝謝!

奇美N3302

奇美N3302

偏光膜嚴重損壞

偏光膜嚴重損壞

网友A:
可惜沒有除去偏光膜的影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沒有除去偏光膜的影片

去膜有工具是很快的,大概3分鐘內就可完成。貼的漂亮比較困難。

楼主:
louis大謝謝提供貼膜影片,有兩個人貼膜看起來很快,一個人可能要慢慢貼了。

阿資大去除膠膜如經常在做的話應該蠻快的,去除膠膜還不太難。
難的是只有一個人要貼大尺吋的膜,又要貼的快夠水準是比較困難。
已有去盧大那裡買了,32吋內90度外0度的偏光膜,趁春節沒去哪,裁剪後準備要動手慢慢貼了。

今天動手貼了,用了5小時完工,滿意度百分之70。

1.要貼前測試度數是否對
2.偏光膜先貼一隻膠塑拉透明膜時較好施工

2.偏光膜先貼一隻膠塑拉透明膜時較好施工

2.偏光膜先貼一隻膠塑拉透明膜時較好施工

3.施工中途

3.施工中途

3.施工中途

4.完工組裝好

4.完工組裝好

4.完工組裝好

5.開機

5.開機

5.開機

6.接上電腦

6.接上電腦

6.接上電腦

网友:
貼起來好像很不錯,沒有看到氣泡,厲害,謝謝分享。

网友B:
請問,您真的是第一次貼嗎?貼的比我好太多太多了,
我在貼時還因為用酒精直接噴偏光膜,想說比較好貼,結果整個偏光膜變成白化無法使用只能再買一張
貼完成後結果氣泡一堆,技術跟您差太多了
千萬不要用酒精直接噴偏光膜,否則整張報廢,只能說學一次經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您真的是第一次貼嗎?貼的比我好太多太多了,
我在貼時還因為用酒精直接噴偏光膜,想說比較好貼,結果整個 ...

這個(原廠)有比例 添加喔
過多過少 皆不宜

网友C:
貼的真好 等我家的泡泡機壞了 再來試一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貼的真好 等我家的泡泡機壞了 再來試一次

甚麼事(泡泡機) 是吃(口香糖)機器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甚麼事(泡泡機) 是吃(口香糖)機器嗎

跟我一樣貼了之後有泡泡的機器(液晶電視)
沒像P大 (版大)這麼厲害,貼了都沒氣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跟我一樣貼了之後有泡泡的機器(液晶電視)
沒像P大 (版大)這麼厲害,貼了都沒氣泡~  ...

等我做到沒有氣泡時
大約是30天左右
機器(交機時)會說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等我做到沒有氣泡時
大約是30天左右
機器(交機時)會說明

期待那天的來臨,也是wecan大開始大展鴻圖的開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期待那天的來臨,也是wecan大開始大展鴻圖的開始~

這也是(弄壞)幾十片面板(可能超過)
才有的(經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這也是(弄壞)幾十片面板(可能超過)
才有的(經驗)

原來wecan大也是有相同的經驗,這好像都是必經的過程,一起加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原來wecan大也是有相同的經驗,這好像都是必經的過程,一起加油吧!

沒有(破壞)那有維修者 的空間
您說是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沒有(破壞)那有維修者 的空間
您說是吧

說的也是,這樣才可以促進經濟繁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說的也是,這樣才可以促進經濟繁榮~

對喔 其實這個機器(小張)那裏有一台
看過成品 確實真的(無氣泡)跟新的(一模一樣喔)
但是(原型機)沒有見過 這是人家(生財工具)智慧結晶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甚麼事(泡泡機) 是吃(口香糖)機器嗎

就是貼完後 裡面都泡泡的 我家這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貼完後 裡面都泡泡的 我家這台

我機器快好了
沒有(泡泡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機器快好了
沒有(泡泡喔)

人家買不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人家買不起

這台也是(做來交貨的)
所以會知道一點點
手上還有(觸控面板)回收處理機器要做(不敢接單)
音來談的人(等級不夠)動不動(要請示)那還談得下去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這台也是(做來交貨的)
所以會知道一點點
手上還有(觸控面板)回收處理機器要做(不敢接單)

哈哈 沒決定權 一來一往 浪費時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沒決定權 一來一往 浪費時間吧

跟這個(上市上櫃)公司 做生意
還是很累的 (還不是 看能不能騙些技術)
交手過的 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您真的是第一次貼嗎?貼的比我好太多太多了,
我在貼時還因為用酒精直接噴偏光膜,想說比較好貼,結果整個 ...

是第一次貼.也是在這有熱心louis 提供影片做參考,貼的時候.別太急,第一次貼沒經驗多少還是有氣泡,應該是氣泡加灰塵只是看起來不明顯還可以接受。是自己的電視要求不高,如是客戶的要求高可能要重貼。
在貼之前準備較好施工的工具。找隻長扁塑膠片用透明膠帶貼在偏光膜的可撕的那面,先將偏光膜放在面板上方先作定位記號橫線和直線.撕開約3-5公分對準橫線和直線記號,貼上慢慢拉扁塑膠片,一邊用塑膠刮慢慢推,這是一個人貼的方法很慢需要有耐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第一次貼.也是在這有熱心louis 提供影片做參考,貼的時候.別太急,第一次貼沒經驗多少還是有氣泡,應該 ...

真的比我貼的好多了,謝謝您熱心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