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破屏(分解)想改液晶螢幕 求助規格書v315B6 L04

楼主(2013-02-10):
破屏
背面
機板
主機板
sp
規格書
拆卸
邏輯版
液晶

网友A:
面板的接腳規格?
找一樣的應該就可以代換了
導光板反光紙搞到指紋,灰塵,就難搞了
應該去找面板總成來換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這裏吧http://www.docin.com/p-115300928.html

playart 大感謝
請教如換液晶面板會不會有程序的問題.如會可自己更改程式嗎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ayart 大感謝
請教如換液晶面板會不會有程序的問題.如會可自己更改程式嗎謝謝 ...

這塊面板不好找 雖然他是 單8 LVDS 1366*768 可是面板電壓是+12V一般比較舊的面板都是+5V 不會有程序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的接腳規格?
找一樣的應該就可以代換了
導光板反光紙搞到指紋,灰塵,就難搞了

感謝(接腳規格)會自己找.但畫面會不會正常就不知道.手以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塊面板不好找 雖然他是 單8 LVDS 1366*768 可是面板電壓是+12V一般比較舊的面板都是+5V 不會有程序的問 ...

playart 大感謝
如沒有程序的問題還好.(面板電壓是+12V)自己會想辦法如果是程序的問題我就沒辦法了.感謝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