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顆pwm ic如何同時對12v/5v穩壓?

楼主(2013-02-10):
atx power是單pwm ic對12v/5v穩壓輸出,市面有多電壓輸出的power搞不好也只用單顆pwm ic,請問可否用最簡單的說明,為何單顆pwm ic可同時穩壓12v與5v輸出?

网友:
變壓器輸出繞組分2組獨立繞組(電流各自獨立)或同一繞組取出雙抽頭.

网友:
一般ATX POWER也只是對單一組穩壓(高階POWER除外),除非PWM IC、變壓器等都獨立,否則很難兼顧各組穩壓。
雖然只對某一組採樣穩壓,但對主迴路與主變壓器已有穩壓效果,未被採樣的輸出組電壓變動其實也都在可以接受的範圍。

网友:
一般都是透過分壓方式穩壓
所以各組輸出電壓都會在一定範圍內

网友:
有少部分的電源供應器是先產生12V 再透過DC-DC方式產生5V 3.3V

但這種方式就會不只有一顆PWM IC

网友:
我忘了這個設計的專有名詞但我知道他的運作原理

假設5V現在是重載那麼IC就會推定其他路電源也是重載     (通常上主板顯卡的各路都有負載所以是合理的

重載會掉電壓因此IC就會調整PMW的占空比來達到標準電壓

因此只要取一路的電壓就可以達到多路穩壓的目的了

當然好一點的設計是單獨取樣的

12V掉了就升這路其他路不影響

网友:
1.串聯穩壓電路
2.磁性放大電路
3.DC-DC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