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白牌 IPAD USB 充電器 故障 拆解

楼主(2013-02-11):
這是 白牌 IPAD  充電器 今天想使用在 PAPAGO P1W

插電 後好像有火光在 充電器 之後就沒有反應了

元件照

网友:
有元件(SMD電阻)已經燒毀了~

网友:
目視
很確定燒毀的元件IC1~R13~R14~R17
其餘不卻定RC類不說..

另外很奇怪的是D5...外觀怎麼會缺損?

我覺得......這種拆開看看就好..沒必要花時間修 ^^

网友:
這東西丟了算了 用料也太精簡

网友:
哈! 網路LAG,加分後按確定鈕沒反應,結果共按了3次,+了15分^^

感謝大大分享,這種110V轉USB5V的東西近幾年很普遍,一直很好奇裡面是怎樣的電路,今天終於見識到了,再來要找找相關電路研究看看... 那個變壓器建議留下來,以後可自己改成不同電壓的變壓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