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PCA線路板透視方法

楼主(2013-02-11):
鐵皮屋是我混飯的地方
不!這電視8歲,診狀:手動/遙控皆無法開機

規格

線路板很新,因為用了數月就閒置
初步檢查:7808未供壓給7805

怎麼比對檢修捏?

一目就了然~
不知各位還有其它便利的方法分享?

网友A:
1.使用燈泡透視,的確對維修是一大幫手.
2.造成7808迴路故障可能原因?

网友:
待機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使用燈泡透視,的確對維修是一大幫手.
2.造成7808迴路故障可能原因?

蝦密!7808迴路故障可能原因?
這麼簡單的問題,我當然不會
我只知道這台故障是AV2線排插錯位置,造成無法開機
改正至箭頭,ok!
4p錯誤插座移除,免的後人維修再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蝦密!7808迴路故障可能原因?
這麼簡單的問題,我當然不會
我只知道這台故障是AV2線排插錯位置,造成無 ...

所以此案例是插頭位置差錯,並非真有零件燒毀故障.前修復人員也真是功力高強呀.我等也要小心避免類似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此案例是插頭位置差錯,並非真有零件燒毀故障.前修復人員也真是功力高強呀.我等也要小心避免類似狀況. ...

遇過主控板插座正確,但是手法不細緻的相公~
診狀: 電熱水瓶水燒開,不會自動切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