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國際牌TC-32MPJ隨龍年的結束…也罷工了

楼主(2013-02-11):
各位前輩~新春愉快~

小弟是個新手…
無奈在新春除夕夜裡..小弟的國際牌TC-32MPJ隨龍年的結束…也罷工了~
經過爬文後..基本狀況與hhd570731大所遇到的一樣

求助 LCD Panasonic 液晶電視 TC-32MPJ_U_A 無待機電源(已解決)
http://bbs.pigoo.com/thread-26465-1-1.html

文中小張大在7樓有提到AD板的問題……

可惜非本科出身~也看不懂電子線路..
幸好~現在都是模組時代…..拆機-更換模組應該還OK!

可是又怕買錯板……..
所以想請教一下~有沒有前輩有中古備品的….
小弟知道沒屋頂那邊有幾位在賣~~但是應該不給退貨…
如果問題不是出現在ad板~~小弟就白花了~

所以小弟願用市價+200~300元購買ad板….但事要約定一下~如果小弟更換模組後還是不行開機…請容小弟退貨~…退貨時只退市價..200~300就不退了…當作謝金~

不知道這樣有沒有違反版規…….若有立即刪文…

差點忘了說~小弟住桃園市~

网友:
這篇應該發在徵求物品區

网友:
需要那一塊 我有啦
可以連絡我 當場維修也可以
(只有過年期間喔)

楼主:
感謝回文~~

請問wecan大您住哪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文~~

請問wecan大您住哪裡呢??...

已回覆(短訊中)
請按(f5)就可以看間(短訊)

楼主:
感謝~我明天才能回到家~~~到時候我會先拆機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我明天才能回到家~~~到時候我會先拆機看看~

確定 故障點
如需(料件)說明一下故障點
便於 寄送料件

這一台電原版(32.37)都是用(同一塊)編號 瓦數 不同
輸出是一樣的 (如有明顯燒毀) 照個相 自己可以完修喔

楼主:
忘了提一點~~
就是拔下插頭後再插回去的瞬間....待機燈的地方會閃爍一下"綠"燈...就沒反應了~~

不知有沒有助於前輩們"隔空看診"

再祝前輩們"蛇"麼都順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提一點~~
就是拔下插頭後再插回去的瞬間....待機燈的地方會閃爍一下"綠"燈...就沒反應了~~

很可能是電源板
因為 自檢 未過 所以(燈)滅(有短路)進(保護)狀態
最好是(檢查(量測)一下電壓)
兇手就出現喔

楼主:
w大
這樣可以判定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4339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