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LED問題

楼主(2013-02-11):
各位大大~~請問一下怎麼從外觀分辨LED的好壞??
至於電壓跟電流分別對LED有什麼不同的影響??

网友:
1.外觀若無異狀,該如何判斷?
2.正常偏壓下LED亮度與外加電壓電流約成正比.過低則不亮.過高會燒毀.一般電子元器件都具此性質.

网友:
如果LED是透明的話可以看到它核心霧狀的話就比較勉強了

可以從核心本體以及附近封裝的顏色(大概)判斷是否為良品

當然這只能夠大慨了解可不可以亮看外觀是無法知道光衰已及切入電壓跟耗電流

電壓提高電流也會跟著高

太高就燒掉了

网友:
我不知道有沒有方法"看"出好的跟壞的LED,因為我手上有好的跟燒壞的LED,看不出有不一樣,(不像一般燈炮看得出燈絲燒斷)。

LED主要是以電流控制為主,因為電流太大會造成LED內部結點過熱燒毀。

很多人都會問LED的電壓跟電流問題。其實LED也是一種二極體,所以跟二極體有一樣的特性,就是當電壓低於某一值時,幾乎不會導通,當大於某一值後,小小電壓上升就會使電流增加很大。
例如一般1W白光LED的使用電壓約在3.0~3.5v間,而且每個LED的特性會不太一樣,即使同樣的1W LED,有可能同樣3.2v電壓時,電流說不定會是200ma跟350ma的不同,所以通常使用LED時是用定電流的方式,不能用定電壓。另外一個原因是LED在溫度上昇時,給予同樣的電壓,電流會變大。也就是說若原本量好用定電壓驅動的LED,在使用一段時間,當LED變熱後,它的電流會比一開始還要大。所以LED的電壓電流關係並不是固定的,當溫度不同時是會改變的。

LED只要控制好電流,基本上就不會有問題。但定電壓卻很危險,因為LED只要很小的電壓改變,電流就會變化很大。例如直接用4個額定3.2v的LED接在車子上,照說車子電壓是12v,4x3.2v=12.8v應該沒問題(反而會覺得不夠亮),但是當車子發動充電後,有時電壓可能會到15v~17v,這時每個LED的電壓會到4v以上,由於汽車電瓶供電能力夠,LED很快就會因為電流太大而燒掉了。
另外的例子是常看到的迷你鑰匙LED燈,常使用兩個3v鈕扣電池(2x3v=6v),但小白光LED卻可以用,為什麼?這是因為鈕扣電池的負載能力很小,當供給LED約30ma時,電壓就已降到剩一半了,所以LED還不太會燒,(雖然一般小LED比較適合在20ma以下運作)。

定電流的意思是,調整電壓,使流過的電流大小永遠固定,所以不管供給多大的電壓,LED上都只會有剛好可以流過定電流的電壓存在,多出來的電壓就由定電流電路來吸收,這就是線性定電流。因此如果給的電壓比LED上的電壓高太多的話,要注意定電流電路上的散熱,因為 功率w=電壓Vx電流I 的定理是不變的。(當然如果是交換式的定電流電路,就是用開關方式來進行控制,電路功耗散熱的問題比較小)

所以一般LED通常以定電流來控制,Datasheet都會有適用的電流及亮度,同時並標示在該電流時的導通電壓。清楚這概念,就比較不會執著在電壓或電流的問題了。

网友:
外觀分辨LED的好壞  沒有辦法喔
電壓跟電流分別對LED有什麼不同的影響??亮度

网友:
LED 主要是經由電流流過,產生電子所激發出的光,所以電流愈大就愈亮。但是電流太大會使內部過熱燒毀,所以LED規格上都有關於最大電流和溫度的數據。
電壓主要是達到那個電流值時,加在LED上的電壓就會是那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