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T38A 螢幕高壓板問題 [已解決]

楼主(2013-02-12):
請教一下各位高手
我有一台奇美T38A螢幕,日前爆電容,已更換日系電容
正常使用一年多後,最近螢幕會閃爍,還有電源 滋~~的聲音
把螢幕拆開後檢查,電容都正常、未突起
試著接電源後,發現如圖紅色指標那邊有火花、燒焦的味道
請問是哪邊出了狀況???

网友:
會不會是高壓線圈故障了..不然 怎會跳火花..

网友:
這一片用買的就行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3208-1-1.html

网友:
打火囉~高壓~ 那槽加大~~氧化青一清~
膠也青一清

网友:
除膠除碳就會好

网友:
接點冷焊或零件接腳過長,造成高壓尖端放電.

网友A:
把那些麻煩的膠除掉先,檢查一下藍色的幾顆小豆豆,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板子焊接面清洗乾淨,然後再補焊一下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那些麻煩的膠除掉先,檢查一下藍色的幾顆小豆豆,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板子焊接面清洗乾淨,然後再補焊一下試 ...

那些膠不是原本(原廠用)的??除掉?很多大大都這樣說我不是很懂!

网友:
那些膠原本就有的,您要先除掉膠,才能做後續的清潔、檢查、補焊...的動作。

网友:
換板也是一種選擇

网友:
如果想試一試,高壓線圈旁邊8p籃色小豆豆換換看看,或是它的迴路找一找看,它可能是控制電壓大小的迴路.
祝大大一切順利

楼主:
TO 2F
高壓線圈是有銅線繞的那個地方嗎?

TO 3F
我有想過買片新的高壓片,可是我看過賣家對其他買家回覆中有提到
有可能是燈管老化造成
要如何辨識燈管老化呢?? (使用2007至今)

TO 4~6F
我等會試試看,因為冒出火花後,有看到膠有些溶解

TO 7~11F
藍色那個小豆豆是什麼名稱??
原廠在零件上弄熱熔膠的用意是做什麼呢??
我先試著清清看,若還是不行只好買塊高壓板來換
但是又怕像露天賣家所說的~有可能是燈管老化問題

謝謝各位大大回覆

网友B:
籃色小豆豆叫麥拉電容3p8kv
熱熔膠可能是隔離高壓用
燈管老化不會在那裡跳電發熱,應該在燈管接點處,大概罷
因為用L型燈管,電壓很高,請小心
請各位大大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籃色小豆豆叫麥拉電容3p8kv
熱熔膠可能是隔離高壓用
燈管老化不會在那裡跳電發熱,應該在燈管接點處,大概罷

原來那叫麥拉電容,他有分成正負極嗎??
換法是不是也跟電容方式一樣呢?

若是拍賣買,應該要選多少 uf   V   ?

网友:
麥拉電容無極性 它的容抗只有3PF  uf=10*-6 pf=10*-12
3pf有兩顆3pf 8kv 可能會很難找
換法跟一般電容一樣
3pf是迴授參考電路,經過二極體給參考電壓給IC控制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那叫麥拉電容,他有分成正負極嗎??
換法是不是也跟電容方式一樣呢?

那叫陶瓷高壓電容,   http://jerro.com.tw/product-detail.php?lang=tw&id=8
是陶瓷電容一種, 只是高壓絕緣上考慮多些
換法跟電容方式一樣,   分成正負極

若是拍賣買,應該要選多少 uf   V   ?
==>那陶瓷高壓電容上的字拍照清楚PO上來
        你還要把電容上的字   另外打字上來   交插補足資料(避免照錯位置沒照好)

有火花不代表那陶瓷電容壞,只是說明有異常高壓
通常是燈管開路(不是一定)   使驅動電路連續處於 啟動模式
燈管啟動電壓很高  ( 而點燈啟動後電壓下降 )

把燈管接頭 與旁邊   交換插接位置
看火花是否還在原位
   -   火花還在原位  問題跟著  高壓板
   -   火花不在原位  問題跟著  燈管

网友C:
我目前也有一台跳火情形 是19M005的 查出 F200 燒掉 換掉後也出現跳火情形 再查下去 有顆C5707慣通了
目前在等料中 #16大大說的很清楚 是不是原地可以觀察看看 如果一樣原地  就是PI板上的問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目前也有一台跳火情形 是19M005的 查出 F200 燒掉 換掉後也出現跳火情形 再查下去 有顆C5707慣通了
目前 ...

台達DAC-19M005←您找的應該是40T03GP唷,您可能得注意一下是否找錯料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達DAC-19M005←您找的應該是40T03GP唷,您可能得注意一下是否找錯料件。

謝謝大大提醒 C5707 是另一台 目前跳火的正是 19M005 用 40T03GP

楼主:
我把高壓板清完後,重新焊過果然正常了
感謝15~16F樓詳細解說
也感謝其他高手

网友:
恭喜完修喔,我正好也有幾台T38A,這篇可以預習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高壓板清完後,重新焊過果然正常了
感謝15~16F樓詳細解說
也感謝其他高手 ...

恭喜呀~ 我再來也有買一台T38A要來練功的 希望只是電容換一換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