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我的POLYVISION N-5322...t-con排線破了還有救嗎?

楼主(2013-02-12):
本來電視只是偏光膜變質...爬文之後才知偏光膜可以更換...然後就是噩夢的開始了

因為更換的過程除膠不小心手滑了一下....我的t-con連接面板的排線COF被我刮破了

引用一下bigger12的發文http://bbs.pigoo.com/thread-41277-1-1.html

就跟裡面的cof排線情形差不多...不知道這樣還有沒有救...該不會就這樣報銷的吧

請大大們指導一下小弟吧

目前電視有一塊垂直的區域是黑暗的...............如我的心情一樣

网友:
一則以憂~~面板報銷了

一則以喜~~有新電視看了

网友:
99%歸天了!

我也壞過一次OOXX XXOO!

网友:
沒救了!!!送工廠價格太貴了阿

网友:
怎麼那麼不小心
偏光糢可以不用換了
徵面板或拆機賣零件吧
我也是有一台32吋再找面板中

网友:
上網買一片 就好了

网友:
凡事總是有第一次!你就不用太放在心上了!一回生!二回熟!多弄壞幾次就不會了!

网友A:
奇美polyvision型號N系列偏光膜查了一下應該是痛病,到最後都會變質有白霧面積慢慢擴大,我老家的也是其中一台,初三自己剛換好。
奇美N3302 內外偏光膜嚴重損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奇美polyvision型號N系列偏光膜查了一下應該是痛病,到最後都會變質有白霧面積慢慢擴大,我老家的也是其中 ...

好厲害.沒有氣泡

网友:
要不要拍一張你的損壞情況讓大家看看有沒有的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厲害.沒有氣泡

第一次貼,沒經驗多少還是有氣泡,應該是氣泡加灰塵只是看起來不明顯還可以接受。
是自己的電視要求不高,如是客戶的要求高可能要重貼,有貼過的經驗後再次施工應該會更加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