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視同軸纜線代用問題~

楼主(2013-02-12):
請問電視同軸纜線代用問題~
最近發現家里牆內配置的電視纜線好像有些問題~訊號不是很好~
收看有線電視畫面雜訊很多~牆上的璧插更新過了也沒有效果~我用焊的也沒什麼用~
想來換新的同軸纜線~但是怕線太粗不好拉~不知道有沒有比較細的線材可以更換代替更換~
網路線或是電話線可以用嗎?
請教版上各為先進~有沒有好方法~

网友:
如果牆裏的同軸線年代較久,應是5C2V的規格,其線徑5mm較粗,
可以用較小線徑的3C同軸來試試看,

網路線或電話線傳輸頻寬窄,抗雜訊效果會較差,而且阻抗不同,不適合長距傳輸....

此外最近在拉ccd 監視器時順手做了測試,發覺買來的同軸線,心線居然是鍍銅鐵心.......偷料真兇!

网友:
鍍銅鐵心.......不一定就是偷料,鐵心強度高耐拉,高頻訊號傳輸鍍銅就很好用了。

像銅包鋁的漆包線,也不一定是偷料的原因一樣。

网友A:
現在同軸電纜因為鐵鍍銅心居多, 有些回收場已經不收了............

難怪之前拿磁鐵吸拆下來的中心針居然吸得起來.

网友:
銅包鋁的漆包線?沒見過!!那是哪一牌?

网友:
一般室內通常是用5C2V或是3C2V,阻抗為75歐姆
網路線或電話線不適用
怕線太粗可以用3C2V
如果真的很難拉,可以用一種3C2V軟線(軸心線為絞線)
你可以去問問

以前用過一種進口線,心線為銅包合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現在同軸電纜因為鐵鍍銅心居多, 有些回收場已經不收了............

難怪之前拿磁鐵吸拆下來的中心針居然吸 ...

您這提醒我了,難怪回收場不收,也沒告訴你原因.........

网友:
雜訊多的原因有很多種,
基本上在家里用的線用5C2V或3C2V都可以,不過因前兩年銅價太高
由源頭製造商改變,現在都己改成5CFB或3CFB的線了,連外部隔離網也由銅改成鋁
至於所謂的3C2V軟線,型號是RG58AU的線,大部份都歸類在電梯線里,
RG58AU的線在家用並不太合適,因為和3C2V的線在信號上沒太大差別,但價格多了20%以上
家用雜訊的原因要從信號源頭查起,從住戶的進線端開始,
但這個要用頻譜來看高頻信號強度,一般台數至少要有65db以上,
來源若信號強度不足時,後面再放多大也沒用,放大雜訊而己
接著若住戶本身有多台電視或多信號出孔時,那麼在進線源頭加個信號強波器也很重要
一般只要低於NT$800以下的差不多是算有用有保佑,雖說是都在+30db以上,
但接上後端後,雜訊比或頻寬放大好像不足似的,上面的調整鈕好像裝飾用的一樣
接著便是信號的匹配器,又有分有帶電或沒帶電的,一般市售都以沒帶電分配器為主
市售品的還有分上面會有BR和OUT兩種,用途是不一樣
但有一棵25的也有一棵120的,基本上是以增益損失為主,頻寛都差不多
25的一般損失為12DB左右,90-120的大都在7DB-3.5DB不等
一般壁面的插座型接頭損失約在7-10DB左右,有的品質不好還會有其他因素干擾
而沒有電視的地方也不要接上信號,如同沒有未端負載一樣,有時也會造成干擾的源頭的
只要信號處理好,3C或5C都沒太大差別,而家中的舊線,只要沒破損或氧化過度也不一定要換的
只要未端接上電視時,電視台訊號有65db-80db之間,S/N比不要太大,基本上電視看起來都是OK的

网友:
一般我在處理訊號不良問題.
會先考量家中電視是否3-4台以上.從訊號源頭.加裝放大器測試.
而牆面RF插座.空線等.也會使訊號衰減.可直接改為3通分配器或雙接頭.
若真的需要換線.也會採用臨時線做測試.確認無誤再換線!

网友:
個人經驗認為新線無論3C線或5C線是比較沒問題,但日子久了,問題就會出來
一般有線電視的信號線建議使用5C線比較穩定.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為了加強信號延伸,增強信號,都有用中繼加壓方式,所以同軸電纜線使用銅銀線,較不會因加壓老化阻值升高,造成频寬信號衰減
新線與舊線差別在微小的阻抗值上
這是小弟看法,有誤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