咕咕鐘機心維修

楼主(2013-02-13):
老家的咕咕鐘指針不走了,有拆開看了一下發現小齒輪 "1" 會轉動,但無法接觸到齒輪 "2"

上蓋固定齒輪軸心的小洞也沒有磨損,有發現齒輪 "2"上面有一些粉塵,將它清乾淨後狀況依舊

懷疑是齒輪磨損了,但從外觀看起來因為沒有新的齒輪互相比較因此看不出來,請大家給個意見

是否還有其它可能的地方,如果是齒輪壞了不知哪裡可以買的到,有上露天看到新的一組機心不含運費

$2200元下不了手,請各位大大幫幫忙  謝謝

网友A:
會不會祗是電池接觸點氧化??
把電路板翻過來, 檢查一下電池正負植與電路板接觸的點看看!

我手上有許多機芯都是接點久了... 氧化/漏液造成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祗是電池接觸點氧化??
把電路板翻過來, 檢查一下電池正負植與電路板接觸的點看看!

電池座有檢查了沒有氧化,與基板的連接是直接焊死的而且 "1"齒輪它是會轉動的表示有過電

左邊的另一顆馬達用手轉動指針到整點馬達也會轉咕咕鐘也會叫,這樣應該電源供應方面沒問題

网友B:
齒輪1是轉動還是抖動? 是否能轉一圈且帶動齒輪2  ?
齒輪2有無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齒輪1是轉動還是抖動? 是否能轉一圈且帶動齒輪2  ?
齒輪2有無卡住?

齒輪 "1" 它轉動的方式是一次轉1/4圈大約1秒轉一次,它可以一直轉可是碰不到齒輪 "2",所以無法帶動齒輪 "2"

,用手轉動齒輪 "2" 它是可以轉動的且無阻礙

网友C:
很明顯是齒輪1磨損。找相同的來換,不然就自己diy磨一個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顯是齒輪1磨損。找相同的來換,不然就自己diy磨一個出來。

自己磨一個出來 !
要怎麼磨 ?

网友C:
你沒耐心,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磨一個出來 !
要怎麼磨 ?

Tsao大,
我這有一些動作不良的機芯(四顆), 但不確定齒輪1是不是都合用...
如果您離新北市新店區新和國小近的話, 想不想自取回去試看看?

网友D:
齒輪1應該是下面有一個磁鐵
線圈通電後帶動齒輪
更換不同系數齒輪可能會讓時間無法準確
2個方案提供參考
1.找到相同系數尺輪更換(可能比較難)
2.改變一下齒輪1或齒輪2位置使2個尺輪有辦法接觸帶動

网友E:
引用 楼主:
齒輪 "1" 它轉動的方式是一次轉1/4圈大約1秒轉一次,它可以一直轉可是碰不到齒輪 "2",所以無法帶動齒輪 "2 ...

一般都是油乾了加上了灰泥 所以不走 ......  要洗油污再上油!

洗油污....要用去漬油加上小刷子(小水彩筆)清洗全機齒輪零件本髏還有固定齒輪的兩側凹巢內或支柱
      上的油污洗淨備用。

一齒輪零件,可分兩頭支點及齒輪三個部份,都要確實清洗,最後用毛筆尖上適量薄的清油裝機。

裝機時要注意空氣中的細纖維毛髮!

RE....它可以一直轉可是碰不到齒輪 "2"...( "2"上下方向裝反了)3 、4要注意對應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沒耐心,算了

耐心是有的,只是不知道齒輪也可以自己磨,用甚麼材料磨 ? 要用到甚麼工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ao大,
我這有一些動作不良的機芯(四顆), 但不確定齒輪1是不是都合用...
如果您離新北市新店區新和國小 ...

新和國小~那不就新店和南勢角交界處,前幾年公司有派我在新店區跑服務2年
現在已不再那邊維修了,目前住的地方離您那邊有一段距離,我再想想辦法真的想不出來再來找您,謝謝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齒輪1應該是下面有一個磁鐵
線圈通電後帶動齒輪
更換不同系數齒輪可能會讓時間無法準確

yung6313大您真是厲害,確實齒輪1下面是有一個磁鐵,指針就是靠這裡帶動的
我也在想有什麼方法可以讓齒輪碰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油乾了加上了灰泥 所以不走 ......  要洗油污再上油!

洗油污....要用去漬油加上小刷子(小水 ...

齒輪我是有擦拭過,但沒您說的這麼仔細我再用您的方法試看看

齒輪2確定沒有裝相反,我在拆機之前每個動作都有事先照相,且每個齒輪跟齒輪之間的咬合點我都有先

做記號,應該不會裝錯

网友:
上蓋固定齒輪軸心的(小洞)凹軸也沒有磨損...
所以 2號齒輪是凸軸朝上.... 但圖1看來是2號齒輪凹軸朝上

圖2下蓋固定齒輪軸心,看似凸軸朝上。
事先都有照像定位,照說是不會裝錯,但看齒輪外型都屬完好,應該不會咬合不良!再來就是可能安裝時齒輪未到定位 !

可否看一下你2號齒輪的上下長像!

网友:
我家剛好也有時鐘故障(日本citizen機心),齒輪1和2完全跟你的圖一模一樣,拆開後看起來好像沒有咬合在一起,但是裝上外殼後卻又能轉,所以這邊猜測應該是正常的。 我的問題比較簡單,是電源接觸不良,接點處補個錫球就搞定了。

网友:
會不會齒輪2裝反導致無接觸秒動齒輪1?

理論上沒有磨損的問題...

网友:
如可以找到金屬齒輪,都換掉可一勞永逸,塑膠齒輪本來的設計就是讓他用不久

网友:
試試看用玩具四驅車的金屬齒輪代用,如果還是不行的話,台北市大同區興城街是各種齒輪的集散地,去找找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