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C-32MPJ拆機了~

楼主(2013-02-13):
前天發了篇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43384-1-1.html
被移到徵求區了~感謝版主~
為了釐清是電源板或是AD板哪一個的問題~

所以先硬頭皮拆機了..
電源板與主機板以我不專業的眼睛初步看起來..
都是好的~哈~

先在通電下測量電源板的所有輸出(未觸發..因為我不知道怎麼觸發)
電源板輸出..其中5vsb有電源
開關ic板各電壓
按鍵板的各電壓

以上是小弟會的~
其他都不會了~~
請各位前輩幫忙看看這樣子,電源是不是有問題,這是未觸發開關前所量得的數據
另請教如何觸發off/on

楼主:
根據爬文後~
求助 LCD Panasonic 液晶電視 TC-32MPJ_U_A 無待機電源(已解決)
http://bbs.pigoo.com/thread-26465-1-1.html

文中小張大在7樓有提到AD板的問題……

請問AD版的基本電壓有哪些可以適合生手測量的~

楼主:
新手硬拆機~~只想換新板~~不敢奢望只換零件~~
所以請前輩解說的時候~~儘量把我當成小孩子~~說的太深小弟聽不懂~

小弟連電容測量都不會~~

网友:
主板故障,非電源,建議送修安全,保固責任給人擔,自己處裡無保固。

网友A:
你不是給維修中心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給維修中心弄好了??

沒有阿~哪裡有維修中心~???小弟新到貴寶地~很多都不懂~
目前是打算買板子回來更換~而不是換零件~

而且還沒確定是哪一塊板子故障~不敢貿然亂買~~.....

四樓的前輩說因該是AD板故障~~就打算着那方向買AD板了

网友A:
看起來是AD 沒錯~~
而且沒熱風槍也修不了~

网友:
確定是ad故障
我有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是AD 沒錯~~
而且沒熱風槍也修不了~

無須搞那大,無采工

网友:
TC-32MPJ,我房間也是這台...   品質不怎麼樣,買來兩年不到高壓版就壞過一次,現在好像tuner也有些問題,熱機一陣子看電視會有訊號不清的情況,改天再拆開請教大家。

网友B:
[維修手冊] 國際TC-32mpj 畫面有問題,osd正常
http://211-20-236-22.hinet-ip.hinet.net/thread-35519-1-1.html

#7  有大師開釋~~材料成本不用100就可修復。
檢查主機板上那幾顆AMS1117穩壓IC的電壓是否正確應該就能修復了,這是國際牌的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維修手冊] 國際TC-32mpj 畫面有問題,osd正常
http://211-20-236-22.hinet-ip.hinet.net/thread-35519-1-1. ...

WET大大直接報明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維修手冊] 國際TC-32mpj 畫面有問題,osd正常
http://211-20-236-22.hinet-ip.hinet.net/thread-35519-1-1. ...

剛剛查了一下U20~U27的AMS1117的穩壓IC..,(找不到U22)

楼主:
請教這樣的工作電壓對嗎,,編號U20.21.的電壓怪怪的,,不知多少才正確

网友:
U23有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教這樣的工作電壓對嗎,,編號U20.21.的電壓怪怪的,,不知多少才正確

U20,21要電源啟動後才有電壓,U25應有1.8V,U23 是3.3V,換掉應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U20,21要電源啟動後才有電壓,U25應有1.8V,U23 是3.3V,換掉應可正常......

感謝各位前輩賜教,,問題已經解決了,,
解決方式是更換一片AD板後,問題就解決了,,

裝好後待機燈就亮紅燈,,正常了,
我有量一下U23.25的電壓,,就正常了,,

就如各位前輩所說的,,

換下來的故障板就留著慢慢玩,,,,

祝大家新春愉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賜教,,問題已經解決了,,
解決方式是更換一片AD板後,問題就解決了,,

有空可以拿那塊AD板出來玩一玩,你會有收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