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A192A 開機無背光(亮綠燈)

楼主(2013-02-14):
此次為練功用 想說從簡單的開始挑戰 所以上網買了一台 (據稱可開機但不亮)
拿回來時開機測試 畫面跑掉 有雜訊 過幾秒後無背光 有影有聲(圖省略)
我的檢修步驟如下:

1.接上燈管檢測器
 4隻燈管正常可亮

2.檢查面板接AD區
 排線有點脫落 疑似造成雜訊現象
 EX:簡易清潔接點 上熱溶膠固定

3.檢視 PI、AD、面板 所有可疑元件
 發現PI板電容爆漿 高壓區有補焊痕跡 AD有焊上新電容
 EX: 電容全部換新 高壓區補焊 噴上清潔劑作清潔

4.檢查按鍵板
 發現板上有補焊痕跡 按鍵會動 助焊膏沒清
 EX: 噴上清潔劑作清潔 熱溶膠固定按鍵

5.接上電源試空載(未接燈管)
 發現答答答聲音 亮綠燈
 EX:檢測PI輸入AD 12V 5V ON/OFF ADJ 電壓正常 兩邊高壓線圈專輸入端 15V 正常

6.接上燈管
 答答答聲消失 開機背光閃3秒就熄掉 綠燈亮 有聲有影

7.開機狀態測所有電壓都正常 剩高壓線圈+MM1117未測 網路上找不到PDF可看 只好作羆
 EX:爬了文 都說線圈要特殊儀器才測得準 只好作罷

心中念頭想 正好未試過改通用高壓 就給它試一次看看

1. 將高壓區線圈、電解電容、高壓電容、電感、燈管接頭 全部清除 找出 ON/OFF ADJ 正15V電源

2.將ON/OFF 及 ADJ 往高壓區保險絲拿掉並接上

3.接上電源、訊號 開機正常 背光不熄 熱機測試~

此次維修算 60% 未完修 因最後問題找不出來 對高壓回授電路的運作還不是很了解 須要再加強
但是也算是學經驗 因為測試期間爬了一些文 學到的是知識

故障畫面1

故障畫面1

故障畫面2

故障畫面2

燈管測試

燈管測試

面板接點上膠固定

面板接點上膠固定

使用的通用高壓板條

使用的通用高壓板條

接線說明

接線說明

補上熱機畫面

補上熱機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按AUTO

無背光狀態按 AUTO 有影像正常運作 但背光不亮 外接燈管 可正常看
面板按鍵 已測試 阻值0.02

网友A:
按auto是第五張圖…
這片板維修很少要那大費周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auto是第五張圖…
這片板維修很少要那大費周張

嗯嗯 缺邊+雜訊按Auto無效 試過調水平也無效
後來有檢查排線重插加固定膠後正常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