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鐵捲門過年故障
火..

楼主(2013-02-14):
大年初三下午,我家大門鐵捲門突然出毛病,只能下不能上,
無論怎麼按,按哪個開關都一樣,一律只往下,要打開只能拉鐵鍊,
從遙控主機開 始檢查,沒壞,昨天檢查上下定位開關,調一調--一樣
只下不上,也許電磁控制 器有問題?拆下來重新整理組裝,哼!還是
一樣,看到馬達標示牌有變動轉向對換T5和T8,直接對調馬 達正反轉
線組,嘿!竟然只轉一個方向,不會反轉,這樣竟花了一天,今天一早
將馬達拆下 來修,還好拆下來後可以正反轉,檢查啟動電容器似乎爆漿,
乾脆換一個,花了200元,電路回復後,哈!恢復正 常能夠上下了,正在
高興之餘,糟了!定位器還沒調整,整個 鐵門捲過頭,卡死了,來個機械
性故障,門捲上去後卡死了 ,為免晚上要當門 神顧門,總算又花了九牛二
虎之力,總算解決卡住問題,
等明天將定位器調整好,裝潢修修,期待一切恢復正常。
因為大門整修趕時間,細部工作沒能拍照,只留兩張,先拍配線以免搞混,
一張拍攝馬達標籤

网友:
這電容請人來換可要花$800-1500

网友:
哇~A大
您過年期間...真是驚嚇連連啊~~~
有驚無險~平安就好~您辛苦了~~~

网友:
想不到大年初三你家大門鐵捲門
就讓您提早開工囉~~~
想必今年一定會旺旺旺....

网友A:
只能下不能上大都是啟動電容故障,往上時推捲門助力一下通常捲得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下不能上大都是啟動電容故障,往上時推捲門助力一下通常捲得上去。

感謝 ysc大大的資訊,雖然來得稍晚,但對將來的朋友一定有幫助。
話說當時鐵捲門故障時,一副斷頭台的架式,一路下切, 誰敢擋我?沒經驗的我們,
更怕過年期間門口掛白布,只有任憑它糟蹋,每拉100下,大門才能打開1/3左右,兩
天來我已經身強力壯,不.....腰酸背痛,快崩潰了,現在總算鬆口氣,可以控制上下,
只是還有後續還原工作,裝潢工也要開工了....................
激凸後的啟動電容器,已然凸頂爆漿。
為檢修越開越大孔的裝潢,還要補回去。
馬達屁股蓋還沒復原,等定位器調整好再一並恢復。

拆下馬達檢修,要裝回去時,那條
鐵鍊才是惡夢,到現在雙手還黑得洗不乾淨。

可惡過年買大樂透都沒中獎,偏偏遇上這倒楣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題是一樣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756&page=1#pid490331

嗚~~~思念總在分手後開始,不不.............方案總是解決後出現,大過年的
大門被關死死的,又搞了全身髒兮兮,一時也沒能上這破壞各工會行情的論壇查詢,
希望我這次貼出來,還有各位大大提供的寶貴意見,讓後來的人能心裡有個概念。

楼主:
不幸中的大幸,鐵門出事時人在房子裡,還能馬上拉鐵鍊鍛鍊身體,
假如外出的話,回來時可就是"杯具"了,有家歸不得。

网友:
恭喜完修,省下一筆錢。不然就要......見人就是繳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ysc大大的資訊,雖然來得稍晚,但對將來的朋友一定有幫助。
話說當時鐵捲門故障時,一副斷頭台的架 ...

下降中當然不能去擋,這太危險了,我前面說的意思是捲門處於關閉狀態按上拉不起來時,在按上的同時用手助力將門片往上推,是有機會讓馬達運轉起來。

不管是機械卡住或啟動電容故障,按上、下無法動作時,最好儘快按停讓馬達停止供電,要不然很可能連馬達線圈都一起燒掉。

楼主:
總結這次修理經驗,問題就是電容器出問題,這種鐵捲門馬達,構造應該是和
老式冷媒壓縮機一樣,用運轉電容器啟動運轉的,不是老單相馬達有啟動開關
的,所以的"ㄇㄞ"數只有35,有啟動線圈和開關的動則150"ㄇㄞ"以上。
希望沒有下次,不能說下次我知道了。

网友C:
請問,這種電容怎麼換?
我家也是可以下很難上

問過網路上的人,他說這是無極性電容,很難找.......

楼主:
去電子材料店問,尤其有賣冷氣材料的,告訴他要買啟動電容
,容量和耐壓,這種電容器稍貴就是,一般的師傅會叫它(running)
"輪擰"。
以前我也買過,更換冰箱壓縮機啟動運轉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去電子材料店問,尤其有賣冷氣材料的,告訴他要買啟動電容
,容量和耐壓,這種電容器稍貴就是,一般的師傅 ...

請教 Alonger大,這顆啟動電容固定在哪裡?馬達線圈附近嗎? 上下定位點,是不是有動到,不然怎還會要重新調整定位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教 Alonger大,這顆啟動電容固定在哪裡?馬達線圈附近嗎? 上下定位點,是不是有動到,不然怎還會要重 ...

我在第一樓貼的第二張照片,那個痕跡就是電容器位置,
因為我全部都拆了,那組定位器,齒輪也就讓我亂轉了,
我心想反正能拆就能裝回去。

网友:
原來是這樣,看來這樣的定位沒把握還真不要亂動,萬一失準,可能還要多一把時間調整,感謝Alonger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種電容怎麼換?
我家也是可以下很難上

電子材料行可能沒在賣
找維修馬達的店家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ysc大大的資訊,雖然來得稍晚,但對將來的朋友一定有幫助。
話說當時鐵捲門故障時,一副斷頭台的架 ...

感謝貼帖,又多學了一樣技能

黑手洗不乾淨,可到五金店或大賣場買一箱粉紅色的黑手專用乾洗手來洗(一箱85~100元不等)
以前學車床時經常使用

网友:
我覺得這種產品的設計都沒考慮讓人維修容易,不管是出線或是機構保護,都青青菜菜,反正越亂越好,讓一般人搞不懂,然後師傅有錢賺,再加上不開門/不關門會讓人心急如焚,維修費就當場亂報了,除了馬達看似國內大廠製造,其他零件跟電路板也沒有優質的大廠來做,我是打死不會裝的,當然也是沒財力買一樓的房子才這麼說。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種電容怎麼換?
我家也是可以下很難上

再問問

其實在按上的時後很慢,且沒多久牆上的無融絲開關會跳掉,下就不會了@@

聽說有可能有漏電才會跳調?是這樣子嗎?

無融絲開關跳幾次後,壞掉了X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問問

其實在按上的時後很慢,且沒多久牆上的無融絲開關會跳掉,下就不會了@@

很可能也是啟動電容老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再問問

其實在按上的時後很慢,且沒多久牆上的無融絲開關會跳掉,下就不會了@@

其實在按上的時後很慢,且沒多久牆上的無融絲開關會跳掉,下就不會了@@

有可能是...啟動電容老化了..但是還能啟動...但是電流過大.........無融絲開關就跳掉!!!...
往下時..會加上鐵捲門本身的重量..轉速會變快......不會過載....無融絲開關不會跳掉!!!...

聽說有可能有漏電才會跳調???.......應該是電流過大..負載過大才會跳掉

無融絲開關跳幾次後,壞掉了XD???.......是無融絲開關壞掉了還是馬達壞掉了???.....

無融絲開關壞掉了....還好......馬達壞掉了....就頭大了(一顆至少7500起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實在按上的時後很慢,且沒多久牆上的無融絲開關會跳掉,下就不會了@@

有可能是...啟動電容老化了..但 ...

是無融絲開關掛了,就好像鬆掉一樣,上下都沒有力量卡住他,也不過電了 XDDDD

感謝以上各位^^

网友F:
那請問一下只"能上不能下",昰什麼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請問一下只"能上不能下",昰什麼原因呢?

或許我第1樓第一張照盼那個電磁開關問題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請問一下只"能上不能下",昰什麼原因呢?

有可能是馬達內的溫度保險絲燒壞了!!!!.....

如果只"能上不能下"......那就在煞車裝置的地方先接條繩子(先頂著用)...

往下拉時....鐵捲門就會慢慢往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馬達內的溫度保險絲燒壞了!!!!.....

如果只"能上不能下"......那就在煞車裝置的地方先接條繩子( ...

小弟不才,初期也是時好時壞,一段時間不能"下"在過一段時間又可以正常.我想應該不是溫度保險絲,假設斷了連"上"應該也不會動吧.還有個問題這應該不是類似電風扇裡面有溫度保險絲吧!
有錯請指導,謝謝!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小弟不才,初期也是時好時壞,一段時間不能"下"在過一段時間又可以正常.我想應該不是溫度保險絲,假設斷了連 ...

時好時壞!!!....會出問題的地方很多!!!!!....

啟動電容快掛了.....電磁開關接觸不量......溫度保險絲快掛了.....螺絲接點接觸不良......

以電磁開關來說...大致有兩款....一種是如1#的圖片那種(RM-12..新款..故障機率較低)

比較早期的是裝2顆電磁開關(如下圖那款)....這種比較容易故障!!!!!....

故障原因是電磁接點生鏽...導致接點密合不良...時好時壞

鐵捲門馬達內有溫度保險絲...線圈不是只有一組.....我家這種有3組線圈(如下圖)...

溫度保險絲燒掉時....只要那組線圈不接....一樣可上可下

不過遇到捲不動時....太久的話.......整顆馬達會冒煙燒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時好時壞!!!....會出問題的地方很多!!!!!....

啟動電容快掛了.....電磁開關接觸不量......溫度保險絲快 ...

那請教大大,早期那種接觸器您有型號嗎?我比較懷疑是"下"接觸器有問題,想找一顆一模一樣直接換比較省麻煩.

网友(2013-03-19):
引用 网友F:
那請教大大,早期那種接觸器您有型號嗎?我比較懷疑是"下"接觸器有問題,想找一顆一模一樣直接換比較省麻煩. ...

小弟已經處理好了只能"上"不能"下"問題,我是舊式捲門有兩顆接觸器,所以問題在於"下"接觸器線圈接點老化鬆脫在重新鎖緊即可.還可以使用一陣子在不行就要買接觸器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