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電子琴無聲完修實例

楼主(2013-02-14):
診狀:有電源指示,功能鍵無作用及無聲音

由電源開關外部縫隙注射清潔液,無效

功能鍵線排兩支空焊及氧化,焊下線排重焊
左PCA為AMP板,五顆電解電容空焊及氧化

pca成這番配置配線真是大開眼界
B+ 12Vdc 降壓9v供AMP,另轉換+5Vdc供給晶片
更換兩個4"喇叭,完修~

网友A:
讚啦 有完修了
水喔

网友B:
不知道這種按鍵如有壞了,是否買的到 >_<

网友C:
喔!!  新春開工  啦!!

這家製造商  PCB'A 如此配線  實在很悲情

怎麼  連兩個4"喇叭  都要換?

网友D:
蛇麼都沒爆就修好了,這樣不好玩,也沒蛇麼好看 ...

网友E:
壞成這樣應該放很久了.P大果然功夫了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讚啦 有完修了
水喔

本來過年想按您的指導修理LG32
沒想到都在修人家的東西,都是不小心完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這種按鍵如有壞了,是否買的到 >_<

矽膠碳膜按鍵電料行沒看到過
平時玩具上常見,要用時找沒有~
常用磨損的碳膜可與旁邊不常用的對調
磨損的碳膜用精緻蛋糕錫箔紙修補~
PCB上的碳膜量測,請使用鱷魚夾弧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喔!!  新春開工  啦!!

這家製造商  PCB'A 如此配線  實在很悲情

新春當然要搶先賺,祝大家~年頭賺到年尾!
喇叭一顆斷路,一顆成M歐
可能是前人的傑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蛇麼都沒爆就修好了,這樣不好玩,也沒蛇麼好看 ...

蛇年如意呀!
有爆啦! 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壞成這樣應該放很久了.P大果然功夫了得.

COKO老師是高人,一看就知
這台女主人年輕時有練琴
現在她孩子可以學琴,哪知給她放壞了
看PCB上的碳膜還很漂亮,應該彈的不怎樣

网友:
無關電子技術的小瑕疵,鍵盤長度與鍵距.

楼主:
眼睛有夠犀利
KEY是三支一組螺絲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這種按鍵如有壞了,是否買的到 >_<

現在的電腦鍵盤按鍵大都改成矽膠碳膜按鍵

有整片的....也有一顆一顆的.....

找個故障的鍵盤......拆下來....裡面就有幾十個可以用啦!!!.....

网友:
讓失聲的樂器復活了,恭喜完修.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來過年想按您的指導修理LG32
沒想到都在修人家的東西,都是不小心完修的~

下次我拿台液晶給您「不小心」修好好了,可以嗎?也讓你幫我「不小心」修好一次吧~~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次我拿台液晶給您「不小心」修好好了,可以嗎?也讓你幫我「不小心」修好一次吧~~哈。 ...

PY大安安,
易碎顯示器不修,
是因為空間有限,如果不能馬上完修就會擠爆
其實真正的原因,我還沒拆解過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