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買的三星 led 液晶螢幕要退還嗎?! 急!!!

楼主(2013-02-15):
最近買了一台 三星 led 電腦液晶螢幕 23' 型號是 Ls23b350hs, 目前還剩一天的鑑定期.
我發現的問題是 當我設定螢幕節省電源如1分鐘關閉  5分鐘或10鐘後打開   螢幕會開始全面性的閃爍 之後等我調螢幕模式 如電影,個人化之類的選項 閃爍的情形就不見了.
想在此向各位求助 我買到x貨 還是這是正常範圍內的事.
謝謝啦  在此祝大家蛇年行大運!!!!!

网友:
你應該去問你買的那家公司~問問看
是否是合理的範圍內
如你在鑑賞期內使用感想不OK的話,就退回商品
如你使用後很OK,那就只有買了!

网友:
有問題,建議退回換一台

楼主:
那種螢幕閃爍情形是電壓板的問題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種螢幕閃爍情形是電壓板的問題嗎

韓貨=x貨,退了吧!

國產品牌不是有很多可以挑選的嗎?

當然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僅供參考,不要口水.....

网友:
鑑賞期內假如覺得不滿意的, 還是退了吧, 不要勉強
不然接下來只能送修了...

网友:
個人覺得會閃爍就是不正常!
所以還是建議退或換一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種螢幕閃爍情形是電壓板的問題嗎

其實是那裏的問題 應該不重要~
畢竟是新機 沒自修的必要 所以你的選擇 不是退就是送修
要練功可找舊機 不要拿新機開玩笑 都是CoCo

网友:
有問題拿去掉,不然就退了!還懷疑咧

网友:
退掉支持一下國產品牌吧

网友:
可以退的前提下!有一點點的疙瘩,還是退了吧!不然疙瘩會陪伴你直到它往生為止!

网友:
如果是實體商店就沒有七天鑑賞期

网友:
寒貨~~(jolin)~~所以會抖~~

直接退了吧~~還考慮!!!!

國產品牌也不賴啊~~~

网友:
寧可買對岸做的,也不買韓貨.....
除非是人家送的,沒得退....
不然就拿去退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韓貨=x貨,退了吧!

國產品牌不是有很多可以挑選的嗎?

雖然韓貨確實有競爭力,但國貨其實也不差。

我買國貨只是希望國貨能再爭氣一點。。。。。

(最近梆約換手機就選HTC,反正都是同價位的產品,性價比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雖然韓貨確實有競爭力,但國貨其實也不差。

我買國貨只是希望國貨能再爭氣一點。。。。。

三X的我不選,剛換了SONY的 P 搭3G+中資,HTC雖然不差,可是性價比對我來說,SONY選擇會好一點!!

同樣規格的產品,HTC的競爭力顯得不足????   蝴蝶又飛得高我抓不到  @@!!

网友:
不行就退,不要懷疑.
店家一定會換一台給你.

网友:
產品是給一般普通人使用的
不應該去迎合產品吧
感覺不對就是有問題

网友:
這樣的問題好像在用了幾年的機子才會看到,電源提供的電流量不夠或燈管有問題了,需要充電一段時間才會正常,新的買到這樣的貨色還是不要比較好吧!

网友:
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換貨+1

网友:
有問題的產品
支持直接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