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求助)點唱家遙控器器問題(KD-605)(已解決)

楼主(2013-02-15):
如題!該遙控器一段時間未使用,發現原本電池有點漏液,
清潔後裝上電池後,無法遙控伴唱機主機。
用手機相機看遙控器燈一直亮著,所有按鍵都按過一遍,
燈依舊亮著。上來請教各位,該如何檢測問題所在?

外觀

外觀

IC板全圖

IC板全圖

重要零件

重要零件

网友A:
可能按鍵還有短路
再擦乾淨一點試試
可以用溶劑或酒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按鍵還有短路
再擦乾淨一點試試
可以用溶劑或酒精

感謝回覆!
按鍵我有拆開清潔過,電路板也用去漬油清潔過,
一樣沒用。

网友A:
導電橡皮那邊有擦嗎??
試著不裝橡皮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導電橡皮那邊有擦嗎??
試著不裝橡皮試試

試過不裝,一樣會一直亮著。
剛剛量了一下電池剰2.24v,
換了一組新金頂鹼性電池3.19v,可能它必須用鹼性電池才可以,
結果正常了,也量了一些電壓值,可以提供參考!

電壓值

電壓值

网友B:
遙控器需要鹼性電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遙控器需要鹼性電池?!

我記得是盡量不要用鹼性電池好像
因為鹼性電池蓄電量久比較會漏液
不懂~"~

网友C:
拿其他沒用的,或是去買一個,or買零件
把這三個搬過去,or換掉
前天我用這方法搞好一隻麗台電視盒的遙控器
其實也沒其他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其他沒用的,或是去買一個,or買零件
把這三個搬過去,or換掉
前天我用這方法搞好一隻麗台電視盒的遙控器

感謝回覆,我再換換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是盡量不要用鹼性電池好像
因為鹼性電池蓄電量久比較會漏液
不懂~"~ ...

我記得遙控器很省電的,除非遙控器有液晶顯示這類耗電比較大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記得遙控器很省電的,除非遙控器有液晶顯示這類耗電比較大的功能..

今天去買了一般國X牌電池,裝上去測試一樣OK,看來是原本電池電量不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去買了一般國X牌電池,裝上去測試一樣OK,看來是原本電池電量不足。 ...

那你就用鹼性吧!~如果說明書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用鹼性吧!~如果說明書有要求

我記得之前漏液的電池也是一般的,所以,它沒特別要求要用鹼性電池。
國X牌也是一般電池,裝上後一樣正常可用,看來只是電力的問題。

网友C:
mobile01.com topicdetail.php?f=168&t=550289&p=2

這個好

最常見的故障是因為放太久,電壓太低,遙控器的 mcu 當掉,
遙控器 cost down 的太厲害,沒有 reset 電路,
換掉舊電池,換上新電池,是不會正常工作的,
最快的方式是直接拆下電池後,用金屬短路電池盒的正負兩極,讓遙控器內的電整個放掉
然後再裝上新的電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bile01.com topicdetail.php?f=168&t=550289&p=2

這個好

感謝回覆及提供資訊。

网友B:
除非必要~~不然用一般碳鋅電池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必要~~不然用一般碳鋅電池就好

了解,謝謝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