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LCD螢幕破頻的更換和面板購買(更新內容)

楼主(2013-02-15):
大大們好,新年快樂~小弟想自行維修電腦螢幕,是HP的w1907v LCD,我遍查網路就是沒有這款螢幕的拆解紀錄與拆解照片....,小弟想請問如何把外殼跟面板拆下,希望可以把裡面的面板換掉(小弟的面板曾經因為我的粗腳粗手...大力地撞到桌角過一次,螢幕裡面流湯...),希望有DIY達人可以救我~順便一問,符合這台的面板要在哪裡購買呢?,小弟曾爬過論壇前輩的文章,但是茫茫文獻海總是難以找到可以直接幫助小弟的,想請各位前輩幫忙直接指點小弟如何更換及如何準備工具和面板,小弟我以前讀過資訊科,所以大概的焊接跟電路都知道一點~有大大可以教我怎麼拆解嗎= =?....不然我連面板型號都看不到...
2/16 9點二二分上傳貼紙圖案~
2/16 五點五十一更新內容(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按鍵

按鍵

接線位置

接線位置

喇叭線

喇叭線

喇叭線2

喇叭線2

喇叭線3

喇叭線3

撬開第一步驟

撬開第一步驟

背殼

背殼

网友A:
板大可以上圖片ㄛ

网友:
適合的面板要等你拆機後,才會看得到面板的型號,最好拍照貼圖上來
站上有一區是付費徵求的版面...

拆機工具,舉凡:塑膠卡片(信用卡),薄鋼片,一字起子都有人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227540726
還是要跟老大買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大可以上圖片ㄛ

抱歉忘記上圖片~已經上了

网友B:
面板型號是啥?說不定很多人有。

网友C:
換面板的錢,直接買2手得比較快嚕???

2手機,搞不好還比買面板便宜!!

或是年後自己跑一趟回收場,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型號是啥?說不定很多人有。

大大您好....小弟是新手所以不知道怎麼看型號...(現在小弟正在苦惱要怎麼拆開....)這是官方的數據,您說的型號是這個嗎?~TFT LCD 主動式矩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面板的錢,直接買2手得比較快嚕???

2手機,搞不好還比買面板便宜!!

您好~請問面板的價格大約都是多少呢@@?二手小弟看過最便宜一台不用到一千....(大大您說的是對的真的買二手比較划算..但是就是捨不得這台買沒多久就被我用壞的螢幕= =...所以就死馬當活馬醫看看嚕)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請問面板的價格大約都是多少呢@@?二手小弟看過最便宜一台不用到一千....(大大您說的是對的真的買二 ...

面板通常都是要破千元以上!!

去回收場找看看有無同型的機器,回來拆面板比較划算!!

4:319吋的,目前應該好找多了!!

网友:
自己搞=買一台全新的.把時間花在有用的事情吧...

网友D:
小弟19吋盤同行=800,user=1000,如果是牽扯到要"換掉"面板的,不管是全新面板或是買二手殺肉的,個人覺得都非常不划算......

网友:
回收場的價格約450~750n_115|

网友E:
小弟在回收場買一個19吋的550回來折換

网友F:
自己先練習拆吧!
就算拆壞了…大不了換一台吧(反正面板破了是事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19吋盤同行=800,user=1000,如果是牽扯到要"換掉"面板的,不管是全新面板或是買二手殺肉的,個人覺得 ...

是真的滿不划算的(苦笑),現在一模一樣全新庫存貨也才2200....我想我真的應該考慮要不要拿去回收換3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弟在回收場買一個19吋的550回來折換

您好~小弟我沒走過回收廠@@...請問您是在哪家回收場看見這個價格的,方便透漏嗎?不到1000的價格真的非常吸引人~全新庫存貨也才2200,若是用低於1000甚至伍佰的價格修理好就值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先練習拆吧!
就算拆壞了…大不了換一台吧(反正面板破了是事實)!

就等2手的外殼破爛品來讓我拆吧XD這樣我全新的外殼就可以派上用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小弟是新手所以不知道怎麼看型號...(現在小弟正在苦惱要怎麼拆開....)這是官方的數據,您說 ...

您若不知型號從哪看可將面板背面上的貼紙照相PO上,若有人有你在考慮價錢與否也不遲。若所花成本超過1000那就不用考慮了,因為絕對划不來(有時成本若能費工,成本打平也是不錯的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若不知型號從哪看可將面板背面上的貼紙照相PO上,若有人有你在考慮價錢與否也不遲。若所花成本超過1000 ...

已經補上後面貼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真的滿不划算的(苦笑),現在一模一樣全新庫存貨也才2200....我想我真的應該考慮要不要拿去回收換300了. ...

ㄜ......小弟說的是19吋的二手良品螢幕......
如果深入計算的話,您手上的廢螢幕回收抵個200元,買一台二手19吋盤價800,USER=1000,
也就是說600元~800元就可以換個二手良品了,所以修超過600元就......
當然這是站在工時成本的立場來考量,如果是多拆學經驗的話就不是用金錢成本來考量了。
看是否站內前輩有多出來的面板可以DIY,也是不錯的選擇跟學習經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經補上後面貼紙@@(實際上是從別人的網頁借來的....)

你沒拆機誰知道是啥型號面板,你不會拆機只能做到這樣那你就直接報廢算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沒拆機誰知道是啥型號面板,你不會拆機只能做到這樣那你就直接報廢算囉!

大大你是這個意思喔....(抱歉我一開始以為看面板型號是從後面貼紙就可以看的到....已經補上面板型號與拆開的內部元件照片)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大你是這個意思喔....(抱歉我一開始以為看面板型號是從後面貼紙就可以看的到....已經補上面板型 ...

你有說圖是從別人網頁上COPY下來的,所以說你的面板未必會是跟別人的同一家面板製造的喔,也就是說同一款機器不一定面板都會用同一家的面板,還是建議你自己拆自己的機器拍照比較準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有說圖是從別人網頁上COPY下來的,所以說你的面板未必會是跟別人的同一家面板製造的喔,也就是說同一款 ...

已經拆嚕~照片也補上~

网友B:
M190A1-L02*1。HT190WG1-600*1。M190PW01 v.0*2。HSD190ME12-A02*1。HSD190MEN3-A00*2。M190EN04 v.2*1。HSD190ME13-A16*1。HSD190ME12-A00*1。我只有這幾片,你那片我沒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M190A1-L02*1。HT190WG1-600*1。M190PW01 v.0*2。HSD190ME12-A02*1。HSD190MEN3-A00*2。M190EN04 v.2*1。HS ...

你的面板 可以賣(樓主) 算(便宜一點啦)
我查一查 看那一塊 可以用

這個可以用 啦  M190A1-L02*1  面板確定是(無亮點亮線)嗎

网友:
樓主有需要嗎?確定無亮點亮線。

楼主:
需要~只要能夠裝上去使用的我都喜歡......(壞了三年的螢幕終於可以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