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圖像數字處理芯片資料查詢

楼主(2013-02-15):
各位大大們好,因目前正在整理有關液晶螢幕的驅動板線路研究,其中有關主芯片資料實在難以查找,希望版上大大能幫忙,目前希望能找到晨星公司的產品資料如:TSUM57AK-LF-1及電視公板中的TSUMV59XU-Z1資料.多謝大家的協助.

网友A:
依小弟經驗 除非你是內部人員 或是跟這公司有往來的廠商或客戶

不然很難拿到主晶片的資料

ic腳位通常查的到

不過內部資料往往會依各公司要求用訂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小弟經驗 除非你是內部人員 或是跟這公司有往來的廠商或客戶

不然很難拿到主晶片的資料

感謝t大回覆,我只要有外部腳位配置圖參考即可,無奈目前還無法找到相關資料.

网友B:
TSUM57AK  如果只是要 腳位資料
    可以參考 下列這份TOSHIBA MONITOR 的SERVISE MANUAL
    第 25 頁   總頁數62
    Servise Menual-TSUM57AK.pdf (1.79 MB, 下載次數: 40)
     **   第 24~28 頁  是M-STAR 原廠的應用線路圖   顯示器製造商偷懶沒改直接沿用  混很大
     **  TSUM57AK-LF  無鉛材料的版本    TSUM57AK是非無鉛的舊版本   但腳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UM57AK  如果只是要 腳位資料
    可以參考 下列這份TOSHIBA MONITOR 的SERVISE MENUAL
    第 25  ...

非常感謝S版主提供如此詳細資料,實在超乎預期的完整,稍等消化整理後,有機會定把心得再回饋給其他同好者,並再次感謝您的幫忙與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