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陽 CIVIC 16V K3 (小白)更換引擎室主保險絲經驗分享

楼主(2013-02-15):
大年初四(2/13)清早,我在夫人娘家作客,手機忽地響起,
定睛一看,是父親打來的電話,電話那頭父親說我的小白電瓶沒電了,
他去朋友家借來充電器,拆下小白的電瓶充電。嗯,以上出門前我都知道,
又說裝回電瓶的時候,不小心+、-極接反了,現在車子是動也不動!
Oh~,My God!大過年的,小白就遭您如此蹂躪,我情何以堪哪~,
急急請父親不要碰小白,等我回家再處理。啊!我可憐的小白不知傷的怎樣了?
當天回到家已經晚上10點多,一切只能等到大年初五(2/14)才能檢查。
隔天早上9點起床,打開電腦,求助Google大神看看電瓶反接會造成什麼影響?
討論文章一堆,無非主保險絲燒掉、發電機燒掉、ECU(電控單元)燒掉…等,
愈往下查愈令人手心直冒冷汗,後來找到一篇比較令人心安的討論,
裡頭說到化油車電瓶反接,輕則主保險絲燒掉,重則發電機燒掉。
不過燒發電機常發生在發動中的車子,利用救車線跨接另一部待起動的車子時,
一旦另一端電瓶接錯,很可能發動中的車子的主保險絲及發電機跟著一起燒掉。
所幸父親只是電瓶反接,而且小白是傳統化油車,也沒有燒ECU的風險存在,
應該只是燒主保險絲。大過年的要找顆保險絲,也騎車繞了好幾條街道才找到。
來吧!以此為楔子,我們一起看看老車引擎室的主保險絲位置及更換方式,
各位朋友如果遇到相同問題(最好不要^^),至少也能知道如何處理。

1.一般汽車引擎室的主保險絲盒(紅框處),通常非常靠近電瓶,
   而電瓶+極的線也會接入主保險絲盒,因此觀察電瓶+極線的走向也能找到它。

2.主保險絲盒的裡面或外面,通常會標示各類電系所使用的保險絲安培規格,
   如果要更換保險絲,就照其外型及安培規格購買。

3.更換保險絲前,請先將電瓶上的+、-極電源線移除,以策安全。
   拆電瓶電源線請注意:先拆-極,再拆+極

4.右方是電瓶和發電機主保險絲60A,中間2顆是燈、主開關主保險絲40A、50A。
   可知主保險絲必須直接承受來自引擎室發出的強大電流,所以是大安培規格。
   據賣我保險絲的老闆說,這種坐式鎖螺絲的主保險絲是早期舊車所使用的。
   只要旋開兩端螺絲就能取下保險絲,而現在新型的車通常用插入式的較多。
   測量保險絲的好壞很簡單,將三用電錶切換至蜂鳴檔,用紅、黑探針同時接觸
      保險絲的兩端,電錶會叫是好的,電錶不叫是壞的。

5.新、舊主保險絲排排坐。
   這種舊款的保險絲若一時之間找不到,也有一種救急的辦法,
      就是拆開保險絲的蓋子,用電烙鐵熔錫焊接內部兩端,暫時讓它導通,
      裝回車上就可使用,而這種方法是花10塊錢學來的^^,但僅供救急並不安全,
      應儘速更換合格保險絲,以免燒掉其他電系組件。

6.將新的主保險絲裝回,沒有+、-極方向性,就是螺絲鎖上而已。

7.再將電瓶上的+、-極電源線接回,
   接電瓶電源線請注意:先接+極,再接-極

8.空氣濾清器的進氣管殘破不堪,順手用鋁箔膠帶將它修補起來~

本次更換主保險絲及修補進氣管費用總計:
60A主保險絲1顆 @50元,
鋁箔膠帶(小)1卷 @45元,總計95元。
我的工錢無價。

謝謝觀賞!

网友:
恭喜您保住紅包了!

网友:
恭喜完修

那個進氣管有點悲情n_081|

网友:
空氣濾清器之前的管吧?!

買支大水管代替進氣肥腸吧!~~~目的是讓引擎吸入的空氣是比
較涼的(引擎室內溫度高會降低引擎進氣效率)

不過那管子怎會破?!~~被壓破的?

楼主:
回狼大及a741大:
小白是23年的老車,這支進氣管就自然而然的破損,
而非人為破壞,因為目前也買不到了,
所以小弟也一直在思考用什麼材質的管子代替,
畢竟這種材質要能抵抗引擎室的高熱才可以,
若各位朋友有好點子,請告訴小弟,萬分感激^^
p.s.將『導風管』更改成『進氣管』,謝謝您們的指正^^

网友:
抽油煙機使用的鋁製波浪管或是粗的矽膠管

网友:
感謝經驗分享n_116|

网友:
恭喜完修囉~還好只是虛驚一場。小問題。

网友:
那就直上不銹鋼吧!~~

网友A:
小弟的銀鑽車,進氣導管接收時是缺少的,我用這種水管給他裝上去,
已經兩年多了,還頭好壯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的銀鑽車,進氣導管接收時是缺少的,我用這種水管給他裝上去,
已經兩年多了,還頭好壯壯。

洗衣機排水管?

网友:
我以為我那輛K6能活到已經很好了
您K3居然還好好的

网友:
下回來個翻新中古車~~~把十五年以上老車翻新車剛出廠樣子

然後賣個好價錢...

网友B:
Discovery頻道有翻新中古車的節目,就是固定多少錢,用最少的錢買舊車,跟修車,然後用最大的獲利賣車,相信很多大大都有看過,不過前提就是該換的也不會省,畢竟也是賣招牌,品質可不能打折扣!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scovery頻道有翻新中古車的節目,就是固定多少錢,用最少的錢買舊車,跟修車,然後用最大的獲利賣車,相信很多 ...

友站機油一號曾有偏老瑞獅翻新的文章,本人深感佩服~

佩服車主的念舊也驚訝翻修結果非常出色......

那個節目看看就好,畢竟電視秀背後我們看不到的層面很多,
他們有技術支援(要修車修到很有經驗必須累積多年臨床經驗)
他們有採購支援(要能找到必須的維修料件與配合廠商)
還必須有車輛來源....顧客來源~~~

結論,這是一個精心策畫的節目!由主持人演給大家看,帶大家
進入他們設定好的劇情....

网友:
說的也是,畢竟那麼多車種翻修的技術太廣泛了,不是我們能了解的!